铅酸电瓶

楼主(2024-08-20):
一组48V22A的电瓶原来在三轮残疾代步车作为备用电瓶,平时用的也很少差不多是为了放电工作一下。
        后来拆除了就放到一边,二年多来一直都是连着充电器的,以后的日子里就记住了给充一下电。有人说电瓶空放在那里存放时间长了电瓶也会失效?这两年多时间是不是因为一直连着充电器起了作用?因为电瓶放久了要先放电再充电才能维护电瓶?
      还是电瓶质量关系?同一家实体店买的另一套也用了两年多点时间,使用率也高,跑长途35公里没一点问题,还能再骑行好多路。原车配的电瓶也没有这么耐用。买车来配的是60V的,用了两年左右吧,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电瓶不好用了就换了一组72V的,因为这车两种电压的。换后用了两年多时间还能路长途,一般配电瓶是很不耐用的。

补充一下:我老婆早上8点来钟插的电充电到了现在下午4点25还在充电。   充的了这么久是不是证明电瓶还不错?
      再补充:4月24有充电记录。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充得久用得长,但是也不一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充得久用得长,但是也不一定。

还有一种可能,电池内阻问题,所以一直充不满,不转绿灯

网友C:
铅酸电池这个东西我也是网上胡乱查了很多资料基本意见都是这个东西最好一直满电,及时补充电就可以。但是我曾经发生个不太理解的事情,电动车每天只骑一小段路就充满,骑了几个月以后发现电池容量好像不如以前,骑不太远就掉电量,去修电动车那里说我不要骑那么短就充电,让我使劲放电直到快没电再去充。我照做了一两次以后也不知道是感觉有误还是心理作用,似乎这样一下真的就有所恢复。

网友D:
最古老的电瓶,是最重的电瓶,比较安全,技术成熟,性能一般,,现在还在用,又200多年的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充得久用得长,但是也不一定。

正常的情况下是充8小时多点,如果是放电过久还没有到亏电档应该要多点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电池内阻问题,所以一直充不满,不转绿灯

还有虽然不转绿灯,但是拔了插头再插插头及有可能变绿灯了,这种情况真的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这个东西我也是网上胡乱查了很多资料基本意见都是这个东西最好一直满电,及时补充电就可以。但是我 ...

这个就像人吃饭一样,肚没怎么饿就吃饭但是又吃不了太多,可是过一会感觉肚子又饿了,如此反复,就是这个道理。    人真的饿了吃一顿可以饱4个小时以上。电瓶也是这样,骑了一下感觉电还很足那就无聊地再骑再骑直到电压下压为止。

      我一个锂电池车,只要骑行35公里就给充一下,事实上就是再骑个35公里也没有问题,天气好能骑行3个35公里,现在电池有点老了但是骑    两个35公里轻松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古老的电瓶,是最重的电瓶,比较安全,技术成熟,性能一般,,现在还在用,又200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所谓的新能源汽车自然率相当的高 包括电动车的锂电池。

网友E:
这种电池一般原装的电动车的可以搞很久,后来换的基本上不如原装的,虽然都是天能电池
08年给老娘买的一个艾玛的电动车,电池用了5年,后来换的天能2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一般原装的电动车的可以搞很久,后来换的基本上不如原装的,虽然都是天能电池
08年给老娘买的一个 ...

我以前换的都是九个来月就不行了。但是没几个车用到超年限的都是新车二三个月不是被偷就是人摔倒了用不了放一边的 所以没兴趣了,后面几年都是在老家县城里反而买的到好电瓶,以前在市里没有买过好的电瓶。

一个锂电池的从2018年用到现在,上了两个车子用。

楼主:
汇报一下,下午6点断电再通电还是不变灯?摸电瓶外包装盒很热,估计是怀孕了,明天拆开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下午6点断电再通电还是不变灯?摸电瓶外包装盒很热,估计是怀孕了,明天拆开看看。

你莫一下发热厉害不
发热严重就是电池电阻大了,不跳灯
或者你断电一下,然后再上电,如果跳灯了,就是其实已经充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所谓的新能源汽车自然率相当的高 包括电动车的锂电池。

你所说的可能会自燃爆炸的电池是火锂,而铁锂用起来比铅酸电还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这个东西我也是网上胡乱查了很多资料基本意见都是这个东西最好一直满电,及时补充电就可以。但是我 ...

我也有这疑问,一般说法是铅酸电池最好满电存放,忌讳神放电。但也有的说法是放了30%的电再充即可,充电次数多了也影响电池寿命。

补充内容 (2024-8-20 23:09):
深放电。

网友H:
铅酸电瓶,最好满电存放。长时间放着依然会有自放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跑电。
长时间不用即使经常补电依然也会老化,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行业内好像叫日历寿命,意思是即使你一次都没用过放在那里到一定年限也会报废(锂电池等电池也一样有日历寿命)。
长期不用最好的保持方式是不加电解液,以前的铅酸电池出厂都是不加电解液的,电解液装在一个塑料瓶里,等需要用的时候再把电解液加到电瓶里,这样的方法可以使电池在使用前保存好几年也依然不会有损耗,而且不用经常给电瓶补点。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这种不加电解液的电瓶了,都是出厂就加好的。已经加好电解液的电瓶长期保存不用建议一个月左右补充充电一次,充电太频繁或者长期不充电都会降低寿命。
另外,电池(任何电池)想长寿是很忌讳深度放电的,过放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自己2016年买的一辆电瓶车60V20AH铅酸电瓶,开到2019年疫情前大概开了5W公里(实际里程,不是有些电瓶车上那个欢乐表的虚假里程)左右没换过电瓶。刚买来的时候能骑80公里左右,到2019年只剩下30多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一般原装的电动车的可以搞很久,后来换的基本上不如原装的,虽然都是天能电池
08年给老娘买的一个 ...

后来换的一定是假电池,假冒商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铅酸电瓶,最好满电存放。长时间放着依然会有自放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跑电。
长时间不用即使经常补电依然 ...

学习了,上海封城禁足期间,很多汽车的电瓶都废了,我的电动车84V 32A铅酸电池也废了重新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虽然不转绿灯,但是拔了插头再插插头及有可能变绿灯了,这种情况真的碰到过。

你的这种情况广泛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像人吃饭一样,肚没怎么饿就吃饭但是又吃不了太多,可是过一会感觉肚子又饿了,如此反复,就是这个 ...

锂电池不同于铅酸蓄电池,不能过放电,也不能过充电,更不能低温(当然了,也不能温度太高),三个条件满足一个就很伤电池!,由于不存在记忆效应,所以只要不满电就可以给它充电,平时使用一定注意前述的三不,冬天的时候充电一定不能在低温下充,否则电池寿命会大幅度缩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可能会自燃爆炸的电池是火锂,而铁锂用起来比铅酸电还安全。

请教大佬:那种锂电池叫火锂?

除了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钴酸锂电池,钛酸锂电池之外,还有哪些锂电池(均指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莫一下发热厉害不
发热严重就是电池电阻大了,不跳灯
或者你断电一下,然后再上电,如果跳灯了,就 ...

前面说到了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疑问,一般说法是铅酸电池最好满电存放,忌讳神放电。但也有的说法是放了30%的电再充即可,充电 ...

理论是这样的,这样的电瓶充电次数很少。

   锂电池我用了五年多还很好用。使用率也高几乎天天用,一星期里有一次至少骑行40多公里,论充电次数这五年想想也不少次数了。上班时间充一次电用4天,4公里程程来回4至6个。。星期五晚上一次35公里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上海封城禁足期间,很多汽车的电瓶都废了,我的电动车84V 32A铅酸电池也废了重新换电池了

哎,那段时间是真没办法。也不止你们上海遭殃,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的受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佬:那种锂电池叫火锂?

除了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钴酸锂电池,钛酸锂电池之外,还有哪些 ...

就是3元锂------火锂

网友J:
1、铅酸蓄电池是应该满电(浮充)存放的。理想的条件下可以使用10年(电机通信机房后备电池的维护标准)。
2、想用10年,条件很苛刻:机房电池是2V的单体,每几个月要检查;它可以换(补充)电解液;浮充的电压精度控制在mv级别,并且是有温度补偿的;浮充电压(我记得是2.25V)低于快速充电电压,以控制失水。电池本身分容量电池(机房后备电源)和动力电池,电瓶车用的是动力电池,本身寿命不长。
3、一直充电不转灯:电池坏了,常见的是电池组中的一节损坏(短路),导致充电电压永远不达标。

网友J:
引用 楼主:
理论是这样的,这样的电瓶充电次数很少。

   锂电池我用了五年多还很好用。使用率也高几乎天天用, ...

锂电池控制容量使用,充电最多到90%,放电留20%,会让容量寿命明显增加,用5年没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J:
1、铅酸蓄电池是应该满电(浮充)存放的。理想的条件下可以使用10年(电机通信机房后备电池的维护标准)。
...

今天拆开电瓶盒,电瓶已经大肚子了。那天卖废品去。不知道现在能卖50一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锂电池控制容量使用,充电最多到90%,放电留20%,会让容量寿命明显增加,用5年没问题 。

我的锂电池组整装后近五年时间只有去年底放尽过一次,电池快亏电了厅突然上了一下小坡停止放电,息火再启动再也不来电了,插上充电器开销恢复启动。

网友:
我的60V20A车显示还有2格电用原车配的3A充电器也充了8小时才转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