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成功做出8吋或10吋密闭式音箱的吗?

楼主(2024-08-20):
有哪位成功做出8吋或10吋密闭式音箱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密闭式音箱声音沉闷

受箱体内气压影响喇叭振膜施展不开

恰恰相反,密封箱声音干净,只是低频量感差不少,最好的应用环境是:监听、语音类节目重放。

网友:
密闭箱如不透气,气温变化,箱内空气热胀冷缩,会推动音圈偏离初始位置,产生失真,甚至损伤喇叭。
适当的小孔对低音的影响,可不被人耳感知。
如不放心,常有用户制作塞子,平时取下,听时将小孔塞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恰恰相反,密封箱声音干净,只是低频量感差不少,最好的应用环境是:监听、语音类节目重放。

密封箱声音能好才见鬼了。所有声音都焖的要死。

网友C:
做密闭箱要

1; 21mm以上厚度硬性纤维木板这点合标准,内不必装任何吸音材料.

2 找到对应喇叭的箱体标准体积;我记得本坛和兄弟坛都有老师傅说过(15寸?)喇叭

的密闭箱容积要250立方分米. 我原所在音响公司本有齐8--16寸标准箱,可惜本人身有数职,没空测下

数据.

3喇叭与箱之间要有极好的橡胶密封压条,

4请看本例;九十年代为朋友换一个天价台湾产[土炮皇]牌十寸全密封箱中的高音喇叭,此箱音域,

速度,下沉,完胜所有日本音箱,到手后发现此箱非常奇特;把喇叭纸盆按了一下,谁知它整整六秒八秒才

恢复原位.    换完喇叭后装回,竟然失了声;象朝鲜鼓一样的声音,

这么贵的喇叭箱怎么赔?冷静下一来换个一马力慢速手电钻,用力压紧罗丝,转紧,终于变回了原天价之声!

网友:
我的双6,5寸密闭音箱总感觉低音匮乏不得不提升低音,当又买了一对单6,5倒相音箱感觉低音增加许多,不得不将功放低音提升量调回。

网友D:
密闭的很少,喇叭箱用圆管子或孔使箱内空气和外界联通的多。纸盆喇叭和固定纸盆的毛毡蛀虫喜欢吃,
不常用的,倒向孔和面布注意密闭可靠,要防蛀虫进去。

网友E:
密闭箱一是不好做,做不好容易不干净,一般都要根据喇叭参数来设计调整,业余很难搞好;二是即便做好了频域也不宽,高低端不是很理想,一般用作监听箱,所以比较少有人玩。几款知名的商品密闭箱,卖的都很贵。

网友F:
相同的配置,倒相箱低频下限比密闭箱低三分之一倍频程左右。
密闭箱设计制作比倒相箱简单些。
制作规范的倒相箱与密闭箱的效果,主要区别在低频下限附近。
如果还没有正规音箱,近期又不准备制备多套音箱,可以先制备一套尽量接近高保真最低标准的音箱,也便于今后有所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密闭箱要

1; 21mm以上厚度硬性纤维木板这点合标准,内不必装任何吸音材料.

这个密封的太好了,我也听说有密闭箱专门要开一个小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同的配置,倒相箱低频下限比密闭箱低三分之一倍频程左右。
密闭箱设计制作比倒相箱简单些。
制作规范的 ...

您说的对啊,所以找到适合的低音喇叭非常重要。
是适合密闭箱的喇叭不会设计制造还是什么原因?中国那么多喇叭厂怎么就做不出一个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闭箱一是不好做,做不好容易不干净,一般都要根据喇叭参数来设计调整,业余很难搞好;二是即便做好了频域 ...

应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闭的很少,喇叭箱用圆管子或孔使箱内空气和外界联通的多。纸盆喇叭和固定纸盆的毛毡蛀虫喜欢吃,
不常用 ...

感谢提醒!

网友:
早就淘汰的结构不然怎么会没厂家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