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子管示波器遇怪事一件,发帖求助

楼主(2024-08-20):
这两天淘到一台SBT5电子管示波器,想打理好收藏。
怪事一
简单打理后通电发现只有一根竖线,x周增幅和移位都没反应,很显然x轴扫描电路没有工作。于是检查发现450v电源电压低只有300v,看电路是整流出来电压经过6P1 6J1电子管稳压输出的,测量各脚电压也不正常(电路图见下面),我仔细检查了这部分电路未发现异常,断开负载输出电压还是低,与之有关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了,还是没有效果。
怪事二
检查x轴扫描输出的两个6J5各脚电压,发现各脚电压竟都是负压,450v电源接两个39K电阻,再接一个180欧到屏级,450v处测量300v,经过两个并联的39k后就变成了负压,换了电子管 断开偏转板  也无效果,阴极-140v正常
附上电路图和实测各脚电压,恳请各位老师帮忙答疑解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串电阻有时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在调试一台功放时遇到一声道自激,串电阻根本无用,后来是短路功放 ...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不懈支持,还真解决问题了!
并联电容后表现是在x轴选择*1*10*100档亮点可以左右移位了,但是在扫描档亮点向左偏出球面不能移进来。通电一开始能不稳定的出一条横线来着,就是机器能听到那种滋滋滋声音,横线就随着这个滋滋声出现或消失,半分钟后横线不再出现。我尝试过给607管也并联一个电容,未解决问题。但从各管电压上可以看出问题解决一大半了!
各管电压
G606 6J5 1脚14.6v 27脚17.8v 56脚239.5v
G607 6J5 1脚15.4v 27脚18.7v 56脚226v
(用正泰数字表测得)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插6J5 G607 1脚29v G6061脚6v,插上分别是-70 -60 ,电阻检查未见异常,用表MF500,移位电位器也换过了 ...

    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插6J5你昨天测得G6071脚是0v,今天怎么又变成29v了?当时我还很高兴,认为问题找到了,出现负压的问题也好解释,这下又没戏了。
    我问你电表测电压用的哪个电压挡,是100v档还是250v档,我好分析测量误差情况。
    不要盲目换零件,一定要找到有问题的零件才换。
    你再测一下两只6J51.7脚和5.7脚间的电阻看是多少,一定要直接在管座上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早就怀疑过电子管的问题,所以尝试过换成全新的6P1 6J1 6J5 6N1,都没有反应,把拆下来的旧管子放在电 ...

电子管更换过,故障现象无变化,重点检查阻容元器件的数值变化,即可排除故障~

网友C:
管子衰老了,鉴定完毕。仪器对管子性能要求很高,不是收音机的经验可以对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衰老了,鉴定完毕。仪器对管子性能要求很高,不是收音机的经验可以对付的。

我早就怀疑过电子管的问题,所以尝试过换成全新的6P1 6J1 6J5 6N1,都没有反应,把拆下来的旧管子放在电子管测试仪上测了一下,也没有明显的老化

网友D:
用例表,正常电压与异常电压比较其中整流输入电压也要,电子管做标记,与其他电路电子管对换,先处理电源故障,可能X停振,秦金和编著《示波器维修》专对SBT-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例表,正常电压与异常电压比较其中整流输入电压也要,电子管做标记,与其他电路电子管对换,先处理电源故 ...

谢谢指点,我马上去买书
电源故障我排查了一下午,电压也都测量了,稳压部分几乎是一个电阻一个电阻检查的(就五个电阻),还是低,您觉得是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例表,正常电压与异常电压比较其中整流输入电压也要,电子管做标记,与其他电路电子管对换,先处理电源故 ...

我刚刚按您说的书名查了一下,没有找到秦金和写的,可否麻烦您发一个封面的图片呢,如果有电子版的更好,谢谢

网友:
换个万用表

楼主:
是,我正怀疑我的MF500呢!这表都调不到零了,等我换个新表再测一下

网友A: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不要急于换件,应该找到有问题的元件才是正道。我认为首先应该解决450v电源低落的问题,因为你并没有发现那里过热,所以应该先检查稳压电路问题,如6P1的屏极电压,栅极电压,那个6J1屏极1MΩ的电阻是否变值等等。也许解决稳压电路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还要查一下6J1阴极240v电压是否正常,然后一起分析。

网友:
如果电压测量没问题,可以调整R815阻值,减少!450V电压应该升高。调整上边的电阻(增加)也可以。

网友B:
搞维修,人要保持头脑冷静、清晰。
老式万用表不好用,去买块新的数字表,因为它是炮灰表,不要买贵货,看下它的量程自己够用就行了。
有电路图,根据图纸数值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数字直读,直观、快速。
测量值,与图示标称值差异很大者,即是故障部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按您说的书名查了一下,没有找到秦金和写的,可否麻烦您发一个封面的图片呢,如果有电子版的更好, ...

查一下KFZ旧书网 ,我那本铅印版华中理工的早就给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不要急于换件,应该找到有问题的元件才是正道。我认为首先应该解决450v电源低落 ...

我把稳压级的各脚电压都附上了,电阻我逐一断开测量都没有问题,您看这可该咋办呀,要不说是怪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KFZ旧书网 ,我那本铅印版华中理工的早就给人了。

我现在修就是参照这个书来的,咱们想到一起去了
但是这书上并没有详细讲450v电源低落的故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更换过,故障现象无变化,重点检查阻容元器件的数值变化,即可排除故障~

电容我全部换过了,电阻逐一断开测量的,都没有问题呀,要不称之为怪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人要保持头脑冷静、清晰。
老式万用表不好用,去买块新的数字表,因为它是炮灰表,不要买贵货,看 ...

关键是几乎所有的管脚电压都不对呀

网友D:
450v稳压前级供电与360V有关,可能6Z4老化,过滤波电容 ,或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仪器仪表维修捷径】一书,详细介绍SBT-5示波器高低压电源,和扫描系统修理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几乎所有的管脚电压都不对呀

静心,再静心!
检查该故障,先查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先检修电源部分。
方法是拔下电源负载上的管子,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恢复正常。
当拔下哪个管子后,电源供电电压恢复正常,即可检查该管子周边电路元件数值、耐压、阻值等参数是否正常……
拔下管子后,供电电压还是不正常,检查该路电源阻容元器件数值、耐压、绝缘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稳压级的各脚电压都附上了,电阻我逐一断开测量都没有问题,您看这可该咋办呀,要不说是怪事嘛

    急需时查书很难解决问题,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你说检查没有问题,刚才看了一下你测的数据就有问题:
    1.6J1第5脚正常值440v,你测得270v,这就是输出只有300v的主要原因。难道5脚那个1MΩ的电阻没问题?
    2.6J1第1.2脚电压相等好像也不正常,正常时1脚电压应该低于2脚电压,6脚电压降低与这里有关系。
    3.图中标注6J1的2.7脚电压应是240v,你这里怎么是220v。这些问题查清楚了故障就找到了。
    还有,你标注的6J1的1脚标准电压是220v也不对,按电路分析450v输出时应该是245v。按现在300v输出故障电压计算应该是164v,你测得是260v,这又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耐心找找原因吧。

网友E:
  SBT5我的记忆中叫做同步示波器,你从Y轴送一个1KHz/1V的方波信号进去看一下、

网友F:
我碰到过类似故障,原因是变压器高压端和灯丝端绝缘不够 你把灯丝全部断开看高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别着急慢慢来总会找到毛病的.

网友G:
这个里面好像有---一起下载--解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v稳压前级供电与360V有关,可能6Z4老化,过滤波电容 ,或电源开关接触不良。

我测量了变压器输入端220是正常的,电解电容换过了,我在换下6z4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心,再静心!
检查该故障,先查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先检修电源部分。

拔掉后面负载管子高压也不正常,断掉负载线高压也没有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SBT5我的记忆中叫做同步示波器,你从Y轴送一个1KHz/1V的方波信号进去看一下、

现在x轴都没有工作呢吧,估计也没法看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过类似故障,原因是变压器高压端和灯丝端绝缘不够 你把灯丝全部断开看高压是否恢复正常

可是断开灯丝稳压电路就不能工作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里面好像有---一起下载--解压缩

多谢您了!我马上去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