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电源3.3V电压偏高

楼主(2024-08-21):
电脑偶尔能启动,进入BIOS查看电压监测,12V、5V正常,3.3V偏高,显示值接近3.8V(空载3.4V)
没维修过电脑电源,求维修思路,有电路图更好,谢谢!

网友:
这种结构的ATX电源,输出电压不会很准确,因为改变占空比会同时影响+12/+5/+3.3的电压,例如20楼的电路,反馈是取自3.3V的,若3.3V负载较重,而12V负载轻,就会导致12V电压高,至于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其容量对电压影响=没有,仅对纹波有影响

情况一:若楼主的电源采样使用的是12V,那么在12V负载重的情况下,3.3V就容易超
情况二:楼主电源采样使用3.3V,那么就是反馈回路上的元件问题咯

网友A:
怎么会空载电压反而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空载电压反而低呢?

特意败个测试工具,当然,精度不能和数字万用表比,但还算靠谱
对,加载后电压不降反升;我是说,12V及5V同时加载,3.3V电压偏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意败个测试工具,当然,精度不能和数字万用表比,但还算靠谱
对,加载后电压不降反升;我是说, ...

那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接到电脑主板上,偶尔能启动,测了,BIOS监测电压值和数字表的测试结果接近

网友B:
看看电解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解电容是不是失效了

电脑正常工作突然关机,过一会我重新启动电脑,提示进入BIOS,进入监测项查看,发现3.3V电压偏高

3.3V滤波电容还真没测,稍晚些时候我测一下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电压。这又不是发射火箭,精确度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电压。这又不是发射火箭,精确度完全正常

开机"打嗝",电脑罢工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换换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电压。这又不是发射火箭,精确度完全正常

不玩发射火箭,不了解

电脑电源输出电压允许5%的误差,对于3.3V,3.14-3.46V视同正常,那个测试"工具"真实的反应了电压
启动电脑时,BIOS同样也真实的反应了电压,BIOS检测到3.3V电压偏高(接近3.8V)后保护,启-停-启-停"打嗝"

楼主:
电感拆下重新焊好,滤波电容2200uF/10V共2只,实测11V,重新焊好;问题依旧
还有个关健元件TL431,手头也许有,但一时没找到,已在立创下单,收到后再替换
另外,5V(4.75-5.25V)电压也稍偏高

另一个电源,这样才对

网友A:
换一个电源或者向朋友借一个源试试,问题在哪里不就明白了。

网友B:
没图纸不好分析,如果换431不管用,就抄一下3.3V这部分吧,也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反馈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D:
查查分压-反馈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源或者向朋友借一个源试试,问题在哪里不就明白了。

对,买了个新的在用
只是最近忽然对开关电源感兴趣,慢慢鼓捣,能修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不好分析,如果换431不管用,就抄一下3.3V这部分吧,也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反馈是什么形式的。

只找到TL494的,没找到主控是CDC2921的电路
也查了有关3.3V偏高故障,提问的不少,怎么解决的几乎没有,只有一位说是更换TL431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分压-反馈那块?

对,正在逐步排查

网友B:
TL431和Q9附近电阻阻值都不大,会不会这部分有元件老化?Q9老化,比431更不容易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和Q9附近电阻阻值都不大,会不会这部分有元件老化?Q9老化,比431更不容易发现

有只1/16W标称10R的电阻,在线测试是0R,如果属实,估计对应的元件也不保了
3.3V外围也没几个元件,等TL431到了都检测一遍

网友:
3.3v 电源轨升高到 3.8v,像极了 5V-IO 反串回 3.3V 器件的故障:
某 CMOS 器件 3.3V 供电逻辑,如果输入口被接了 5V 高电平,就是这样会拉高电源轨到 3.8-4.0v 左右。

1L 提到空载时 3.3V 稳定,加载后上升到 3.8V 的样子,看起来也符合上述故障模式。

建议测一下 3.3V 供电线出来的电流方向, 正常肯定是 3.3V 电流流出,如果都开始往电源倒灌了.....

网友E:
这情况只能把电解换换试试,关键是你啥都没有,以后可能也不准备维修备一些件,所以东买一个西买一个算下来也得一二十元,还不一定修好,毕竟需要工具和时间,现在这类淘汰电源市面二手十块钱一个,没价值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情况只能把电解换换试试,关键是你啥都没有,以后可能也不准备维修备一些件,所以东买一个西买一个算下来 ...

直接买个全新的在用

玩收音机,常用元器件都会备一些,当然,还有相关工具
只是最近忽然对开关电源感兴趣,能修好或多或少有点小成就感 ,修不好就当是消磨时间了

楼主:
陷入僵局了
3.3V相关元件测了,未见异常

换个思路,改查5V部份,目前发现滤波电容(2200uF)容量偏低(1600uF)

网友:
要不试试强行调整反馈?
记录下当前各组电压,然后强行调整反馈,让3.3V输出正常,此时再一次记录各组电压,与前面的数据做比较,然后,没然后了,我不知道了

网友:
目前发现滤波电容(2200uF)容量偏低(1600uF) ------ 滤波电容 容量偏低 只会造成输出电压低,不会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