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4X11收音机

楼主(2024-08-21):
偶得一台白鹤4X11收音机,功放采用3DX201,二级中放采用电容器耦合,2只中周。与厂家电路图不同的是,多了一只2L465陶瓷滤波器。调整后,感觉与2只中周的收音机接受效果差别不大。
厂家图纸:

实际电路图:
有个问题,看收音机电路图集,2L465大多放在一中放发射极,这个为什么放在二中放?有何优缺点

网友:
补充一个使用2L465陶瓷滤波器的电路:

网友:
旁路滤波中频,放在二级效果更好啊

网友:
这款收音机我见过实物,也见过书上的电路图,接收效果还是可以的。一中放集电极用电阻做负载,声音比三只单调谐中周更自然一些,灵敏度的确不及三只中周,但完全够用。
收音机实物二中放发射极多出来的电阻和两端陶瓷滤波器,可以说是厂家做的设计变更。增加一只陶瓷滤波器可以提升选择性技术指标,但是国产的465k两端陶瓷滤波器很不靠谱,一是陶瓷滤波器的谐振频率不准确,二是谐振点阻抗可能不够低,放置或者使用多年的陶瓷滤波器性能更是没保证。这款收音机使用差容可变电容,因此中频频率不能完全迁就陶瓷滤波器,而是要迁就可变电容的容量变化规律,以实现准确的三点统调,使1000kHz处的灵敏度与另外两个统调点同时达到最高。当三点统调调整准确时,两只中周的谐振频率很可能与陶瓷滤波器不重合,这会造成全波段灵敏度下降。我的建议,可以用一只0.1~0.22μF电容代替陶瓷滤波器,如果灵敏度提升,那么就可以改成二中放发射极直接接地,然后再调整二中放基极电阻,使集电极电流与之前相当。
低压供电收音机的检波输出幅度较标准电压供电的收音机小得多,这种只有两只中周的收音机为了获得较好的选择性,大多末中周次级匝数又比较少,检波输出幅度就更小,如果一中放发射极不直接接地,那么AGC控制效果就比较差。只控制一中放集电极电流的收音机AGC本来就差,如果一中放发射极再增加发射极电阻,那么收到强信号时二中放就很容易过载失真。

网友:
2L465必须与发射极电阻并联,没有设置在一中放有下面2个原因:
硅管作一中放时,因硅管的偏置电压Vbe约0.6v,若一中放再设置发射极电阻,则基极电压需要(Vbr+Ve)约0.8v,检波二极管提供的AGC控制电压幅度有限,较大的基极电压将抵消部分AGC电压,导致AGC控制功能下降。锗管一中放时偏置电压约0.16v,即使发射极电阻压降0.34v,0.16v+0.34v也远小于0.8v,故AGC控制功能较佳。
本机电源电压仅3v,阻容耦合一中放需要较大的集电极电阻。这样集电极电阻压降+一中放管饱和压降+发射极电阻压降将达1v以上,导致一中放动态范围减小,集电极电容增加,影响一中放增益。
2L465设置于二中放则没有上述弊端。
阻容耦合中放的优点是通频带增加,缺点是灵敏度、选择性有所下降。

网友:
我是石家庄的,还真没见过这个型号的白鹤收音机,能贴个图看看么?谢谢

楼主:
海洋老师说的对,陶瓷滤波器的谐振点阻抗不低。我采用一只中周并小电阻调整另一只中周的方式,使得两只中周与滤波同步,这时焊下滤波器与装上滤波器,扬声器声音有变化,但不是很大,远没有并联一只0.01微法的电容器声音大。器

楼主:
由于没换过双联,也没动过震荡线圈,两个中周虽调过但做过记号基本在原位,高低端统调后中点跟踪尚可,故保留陶瓷滤波器

网友:
电路图和实物照片我保存了。

网友:
白鹤4X11的确有这样一个带陶瓷滤波器的机型资料,是全硅管,功放使用NPN管:

楼主:
海洋老师真是厉害,什么资料都有,简直是电子百科全书!

楼主:
和这款SHARP的机器几乎一样

楼主:
来个清晰实际电路图

楼主:
这个机器我玩过,由于发射极电阻只有100欧姆,而2L465的谐振点阻抗不是很低,所以,无论怎么调整,2L465的作用都极不明显。我曾经把发射极电阻改680欧姆重调偏流,这时候作用就明显了。所以,这个机器使用2L465用处不大。我按海洋老师说的方法,用小电容代替,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