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个芝麻片,能输出5v2A?

楼主(2024-08-21):
宝上出了个淘工厂,然后入了两个5V2a的充电头,到手就拆,习惯了。
手感很轻,拆开后没有电源管,竟然只用了一粒很小的芝麻片,s7133s,上网一搜,竟然说还真有5V2a的输出,真是奇了!

估计工作中芝麻片发热还没高频变压器大,否则就废了

网友:
这是电源主控芯片,典型应用如下图:

网友:
如果工作在开关状态,可以理解为只是电压电流的变化,而器件本身不消耗功率(实际还是要消耗少量功率,约5%左右)。

网友:
  次级输出 5V/2A,初级的电压是300V左右,流经电源IC的电流才多少啊?

网友:
现在手机充电器已经走很远了。

网友:
在开关型电源中,这都属于同体积下功率小的了

网友:
这有啥好怀疑的,产品推荐的就是5V2A
页面提取自-C5119877_AC-DC控制器和稳压器_S7133S_规格书_BPS(上海晶丰明源)AC-DC控.jpg

网友:
我想象中的芝麻粒大小就是sot23这种封装大小,这种大小能处理700V高压?

网友:
这些年开关电源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体积是原来几分之一,可靠性高了不少

网友:
这才10W,拆拆几十瓦输出的快充头,很多也是内含功率开关的单片IC。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很高,奇怪啥,芯片功耗不高。

网友:
Sop8封内置高压功率管的IC,很早就有了例如VIPER12,就是输出12W的,VIPER22就是22W的。

网友:
国产芯片连1毛钱都不到

网友:
我买的2A的充电板,就是这样的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