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替换6A2的电路哪位老师有?

楼主(2024-08-21):
尽管电子管收音机已趋淘汰,但由于它的动态范围大而且音色优美,使得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基于市场上不易买到电子管,下面介绍用场效应管代换变频管6A2的方法。6A2变换电路如图1,输入回路与振荡回路各用一个栅极。

网友A:
双栅场效应管变频其实不难,实用电路网搜便可得到。非本人之作,不宜帖图,仅此告之!

网友:
6A2电子管市场上太多了,4-5元1只不贵;作为技术讨论可以,作为实用不建议。

网友:
6A2、场效应管,跟音色有什么关系?
牵强了点。

楼主:
想试试能不能提高灵敏度降低噪声,双栅场效应管相当于6U1.还有就这种机芯改调频的时候6A2把空间占了,4联空气电容位置小了装不下去。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替换方案,想尝试一下

楼主:
想做一个和硅带整流管一样的管座,把零件焊接上去直接替换。。跟音色无关。

网友:
hifidiy那边有人搞过场管版和田茂,跟玩的人也不少。

网友B:
楼主的尝试非常有意思。
楼主的图引自坛友的这篇文章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4932-1-1.html
但这还仅仅是一个振荡电路。

vkjmmy坛友的试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7625-3-1.html
已经具有振荡+混频功能了。

如果要做成硅代6SA7GT或6A2还需要完成AGC功能:

另外还需完成耐高压功能。

祝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尝试非常有意思。
楼主的图引自坛友的这篇文章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4932-1-1.html
...

谢谢朋友的关注,耐压的问题就是电子管阳极对应场效应管源级电源降压的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栅场效应管变频其实不难,实用电路网搜便可得到。非本人之作,不宜帖图,仅此告之!

请问有用结型场效应管的线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用结型场效应管的线路吗?

收藏到一段文章,用结场效应管代1R5的,代用是GRC-9中的管子。希望您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藏到一段文章,用结场效应管代1R5的,代用是GRC-9中的管子。希望您有用。

谢谢!要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