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串三并,10W的灯珠,怎么驱动?

楼主(2024-08-22):
请教大家,在网上找到如下灯珠
三串三并,功率10W,电流1000mA
请问用什么电源驱动?最好驱动芯片,有PWM调光功能的,谢谢

网友A:
LED用恒流驱动,个人建议尽量不要并联,用全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答复,前段时间拆电源,发现里头用的是60n15一类的mos管,我查了下是60A+150V的最大持续工作环境,像 ...

这类芯片本来就很小,发热也小,无需额外加散热片。我现在用的MT3608L(升压的)也是这个封装,在额定范围工作,没感觉到温度高。不过如果楼主的灯珠不止一个,要几个串,那这个PT4115就不够用了,还是要根据实际需求选取驱动芯片。还有楼主的这个灯珠发热很大,要用铝基板,还要加散热器。

网友:
应该这么理解,3串3并是灯珠里面的连接,厂家也可以根据需要改成9串1并,至于怎么驱动,看你用多少灯珠怎么连接,再选配合适驱动,或者用合适的驱动去凑合灯珠的串并。

网友:
这电流不适合并联,并联后需要3A驱动
3V 350mA 1W一颗灯珠,10W是10颗
并联350mA*3=1.050A 3V,串联350mA 30V
一般的常见驱动70V 350mA
2板子串联60V就差不多了

网友C:
PT4115恒流驱动板可满足要求。

网友:
从3串3并情况看,驱动电源要有9V,1A的容量,LED灯的工作电流可以比额定的小些比较好,可以延长LED灯寿命。这种灯发热很厉害,要加比较大的散热器才能工作。

网友B:
上个大的mos,配合一个电位器是不是就行了,电位器的滑动端接栅极,电位器的固定端接源,漏,还没有频闪,几块钱成本;真想pwm调光那就上个n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个大的mos,配合一个电位器是不是就行了,电位器的滑动端接栅极,电位器的固定端接源,漏,还没有频闪, ...

这个想法不行的,发热量太大了,小电流的勉强还能凑活,电流大(因为这个灯珠肯定不止用一个)就受不了了。还得是开关式恒流源,现在这类灯珠都有现成的芯片解决方案,楼上说的PT4115就可以。如果要接220V交流电,还得再加上开关电源(可以和循环泵增氧机共用)。

网友:
直接9v1A适配器即可驱动它^_^

网友:
SY7203 升压型恒流驱动芯片,也不错,价格不贵,支持软启动,输入电压2.8~30V,输出电流>2A,1MHz频率使外部组件最小化,支持pwm调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不行的,发热量太大了,小电流的勉强还能凑活,电流大(因为这个灯珠肯定不止用一个)就受不了了 ...

感谢答复,前段时间拆电源,发现里头用的是60n15一类的mos管,我查了下是60A+150V的最大持续工作环境,像这样的mos管也不能用在楼主的场景吗?
另外像PT4115我看了他的内部框图最后的输出端有一个gate driver,是不是他的核心也是控制一块mos电路;另外他的最大工作环境是1.2A+30V,淘宝搜了很小的一个芯片,这种芯片满载工作时需要贴散热片吗?
纯探讨,纯交流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方案都好。
先这个灯珠,主要是上面带60度聚光的透镜,但是电流太大,驱动困难。大家要是有普通350mA电流,带聚光的灯珠,推荐一下就好了,用普通的LED恒流驱动电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方案都好。
先这个灯珠,主要是上面带60度聚光的透镜,但是电流太大,驱动困难。大家要 ...

我看网上一个视频,一个射灯可以用特定镜头点燃纸,5050封装的led,其驱动也就是三个340L
发不了链接,搜这个关键词《试玩拆解99元的多功能手电筒 灯光竟然是方形的!》

网友E:
这个让厂家给你做成3并一串或者9并也行(做到供电电压3V左右),用amc3175单颗恒流350ma,多并几颗提高电流,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让厂家给你做成3并一串或者9并也行(做到供电电压3V左右),用amc3175单颗恒流350ma,多并几颗提高电流 ...

谢谢,我们要几颗这种水平,厂家是不会给做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1W的灯珠,买现成的条形铝基板,不同色温的灯珠交叉混合调出需要的色温,这种方式比较灵活,也好配恒流驱动,还有一个优点是适合手工焊接。不过聚光透镜要另配,这点可能不太符合楼主的要求。

楼主:
我买到的现成的灯条,灯珠上面的透镜,都是散射的。我用在鱼缸上,想把光聚起来,这样效率高

网友:
有单独的透镜卖,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透镜更换,还有一种户外用的洗墙灯,那个是聚光的。如果要聚光到一个很小的区域,那只有射灯能达到要求,有的射灯还可以调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4115恒流驱动板可满足要求。

谢谢,我研究一下PT4115恒流驱动板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用恒流驱动,个人建议尽量不要并联,用全串联

谢谢,出售的芯片本身,就是三并三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