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一开灯就跳闸!

楼主(2024-08-22):
朋友买了一个二手房,是那种六层楼房,至今已有28年了。买过来就重新装修,但原电路基本没有改,只是加装了一些插座和顶灯,现在所有插座灯都正常,只有一个LED顶灯缺少零线和控制火线不亮。于是就让我帮忙,本以为是小菜一碟,谁知道竟然遇到了灵异事件!从开关K2线盒,穿两根线到天花板上的线盒,零线取自开关K2挨着的插座,控制火线接开关K2动触点,K1、2两个开关都可以控制灯,但是,一开灯漏电保护器就跳闸,把开关1火线改接到漏保也是跳闸,一跳闸插座就断电。试着把零线接天花板原风扇的零线上,再开灯就不跳了。百思不得其解?零线都是共用的,漏电保护器是1P 的,零线不管断开接通都是直通的,测试风扇零线与插座零线也是直通,为啥接插座零线就跳闸?不可思议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图片开关AB应该是开关1、2
17382159[/attachi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一拍脑门子就胡咧咧,你再仔细看,零线经过漏保了吗?被短路了啊!

浑身的肉能煮烂,就那张破嘴煮不烂。事实摆在面前都不会承认。

网友A:
你应把相线和零线都从漏保的下部的输出口接出。不管是相线还是零线都不能有一根接在漏保的上部,一根接在漏保下部。接在漏保的上部零线上过漏保的电流就不平衡了,所以跑闸了。

通用型漏保原理图

通用型漏保原理图

网友:
至今已有28年了。买过来就重新装修,但原电路基本没有改

这么久了,水电肯定重新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一拍脑门子就胡咧咧,你再仔细看,零线经过漏保了吗?被短路了啊!

哥们你可千万别干电工,要干也只能中午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应把相线和零线都从漏保的下部的输出口接出。不管是相线还是零线都不能有一根接在漏保的上部,一根接在漏 ...

仔细看看第一图哪根输出线从漏保上端走的?不要一拍脑门子就胡咧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把零线接到漏保的下部的输出口去试试。按理说零线不能接在漏保的上部。接在漏保的上部零线上过漏保的电流 ...

我才注意到,外接的火线没走漏电保护,却用了漏电保护的零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空开下面的火线直接接漏保下面也跳闸,另外,漏保是1P 的,零线上下是直通的。

我们这里的配电盒大多是这么设计的:照明电路、小电流电路都是从漏保下部引出,但大功率插座却不是从漏保引出的,而是自已有自已的自动开关控制的。凡是照明电路,应该双线都要从漏保下部引出,哪怕是一根中线,也是要从漏保下部引出的。不然电路就不会来平衡,就要跳漏保。另外如果你确实都是从漏保下部引出双线,那就要查一查接地的问题了,只有这上面的这几点。

网友:
猜测,风扇A端,也就是虚线的部分,有可能对地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把相线和零线都从漏保的下部的输出口接出。不管是相线还是零线都不能有一根接在漏保的上部,一根接在漏 ...

单空开火线直接接到漏保下面也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才注意到,外接的火线没走漏电保护,却用了漏电保护的零线

单空开下面的火线直接接漏保下面也跳闸,另外,漏保是1P 的,零线上下是直通的。

网友E:
接线问题,切断新穿零线,在顶上用风扇零线补充。如果1P空气开关开关火线移动到漏保上,将来风扇运行也会跳漏保。不要认为漏保零线直通就可以你这样接线!看看漏保原理就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第一图哪根输出线从漏保上端走的?不要一拍脑门子就胡咧咧

什么一拍脑门子就胡咧咧,你再仔细看,零线经过漏保了吗?被短路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一拍脑门子就胡咧咧,你再仔细看,零线经过漏保了吗?被短路了啊!

漏保下面那根用黑颜色标示的是不是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保下面那根用黑颜色标示的是不是零线?

黑色线是零线,干活的电工胡乱接线,漏保下面黑色、黄绿色都能当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问题,切断新穿零线,在顶上用风扇零线补充。如果1P空气开关开关火线移动到漏保上,将来风扇运行也会跳 ...

其实,天花板风扇线离灯线线盒很近,就是没有穿线管,早知道没装修前开槽埋管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的配电盒大多是这么设计的:照明电路、小电流电路都是从漏保下部引出,但大功率插座却不是从漏 ...

他这个线乱糟糟的,颜色也是乱用,我就奇怪为啥风扇零线为啥不跳闸?风扇零线是从哪里接的?

网友A:
朋友买了一个二手房,是那种六层楼房,至今已有28年了。买过来就重新装修,但原电路基本没有改,只是加装了一些插座和顶灯,现在所有插座灯都正常,只有一个LED顶灯缺少零线和控制火线不亮。于是就让我帮忙,本以为是小菜一碟,谁知道竟然遇到了灵异事件!从开关K2线盒,穿两根线到天花板上的线盒,零线取自开关K2挨着的插座,控制火线接开关K2动触点,K1、2两个开关都可以控制灯,但是,一开灯漏电保护器就跳闸,把开关1火线改接到漏保也是跳闸,一跳闸插座就断电。试着把零线接天花板原风扇的零线上,再开灯就不跳了。百思不得其解?零线都是共用的,漏电保护器是1P 的,零线不管断开接通都是直通的,测试风扇零线与插座零线也是直通,为啥接插座零线就跳闸?不可思议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图片开关AB应该是开关1、2+++
///////////////////////////////

上面几位大人高见了!请再看看楼主说的这几个黑体字。我上面说了一般控制板的大电流开关的零线是不经过漏保的。这个等于零线没有经过漏俣。风扇位置是小电流位置,是经过漏保的,所以不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买了一个二手房,是那种六层楼房,至今已有28年了。买过来就重新装修,但原电路基本没有改,只是加装了 ...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因为漏保是1P 的,不管跳闸与否,零线是直通的,接上面下面不是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因为漏保是1P 的,不管跳闸与否,零线是直通的,接上面下面不是一样吗?

不是直通的,不一样的,也是经过磁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通的,不一样的,也是经过磁环的。

你的意思是,插座上的零线有可能是从C63空气开关下面出来的?那个蓝色线对吧?仿佛看到了一线曙光!明天,分别在漏保零线和空气开关零线,临时接根线到灯上,试试跳不闸,验证一下老兄的判断。

网友F:
1P漏保零线直通也是经过零序互感器了,随便找个点做零线当然会跳闸。

网友:
对呀。一般控制盒都是这么设计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大多大电流的插座不经过漏保,只经过空开,只是小电流的用电器和小功率的插座经过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F:
1P漏保零线直通也是经过零序互感器了,随便找个点做零线当然会跳闸。

是通过磁环产生或是抵消感生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因为漏保是1P 的,不管跳闸与否,零线是直通的,接上面下面不是一样吗?

刚才写了一大堆,后来觉得不妥,建议去bilibili找一下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原理视频,看起来要比我们在这写一堆文字更容易理解。明白了原理,就知道为什么接上面接下面不一样了。
以上是漏电保护开关原理及接法问题。

如果火线,零线,都是从漏电保护开关下面接的线,还是有同样的结果,那么我还是认为是风扇那根不知道接哪去了的线,在某处与地,就是墙体有漏电的地方。我的这个结论也是依据漏电检测原理推出的。漏电检测的基本原理是“代数和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写了一大堆,后来觉得不妥,建议去bilibili找一下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原理视频,看起来要比我们在这写 ...

如果风扇零线漏电,为啥接它却偏偏不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写了一大堆,后来觉得不妥,建议去bilibili找一下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原理视频,看起来要比我们在这写 ...

18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见18楼。先生很谦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风扇零线漏电,为啥接它却偏偏不跳闸?

风扇没有漏电,它的双线是经过漏保的。见18楼。

网友:
漏电保护器的零、火线是经过内部零序变压器的,火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而零线却通过漏电保护器,零序变压器肯定存在漏电信号,放大后驱动脱扣器动作跳闸。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事城阳电工,最擅长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风扇零线漏电,为啥接它却偏偏不跳闸?

这件事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什么“风扇零线漏电”。
简单帮你总结一下各路大神的解释:
1. 漏保的原理:正确接法是火线和零线都要经过漏保,若火线电流≠零线电流,则跳闸。
2. 按你铅笔画的图,插座的火、零线都是经过漏保的。
3. 风扇位置的火线、零线实际上都没经过漏保(或者说绕过了漏保)。
4. 你所谓“灵异接法”,用的是“经过漏保的火线”——负载——“绕过漏保的零线”,结果是只要一通电,必然使漏保出现火线电流≠零线电流,跳闸。
5. 你一再强调2的零线和3的零线是相互短路的,所以认为2的零线等价于3的零线,其实两者不等价。
如果不能理解5,举个看似不太相关的例子:学过模电的都知道理想运放两个输入端“虚短”,但你如果真拿根导线把它俩输入端短接试试,看它还能工作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空开下面的火线直接接漏保下面也跳闸,另外,漏保是1P 的,零线上下是直通的。

看来你不了解漏保的工作原理,对漏保来说,火线和零线理论上都是上下直通的,但他们都穿过了一个电流检测磁环,简单说吧,流过漏保的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必须相同,只要二根线上的电流相差超过漏电保护电流(你这个漏保的漏电保护电流是30mA),就会跳闸

网友G:
看来楼主对强电不是强项,特别是对漏保的应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热情回帖!看来也不是灵异事件因为电工施工不规范,零线色序很乱,零线用蓝色、黑色、红色,有什么颜色的线用什么线,没有很好的把漏保火线、零线,和空气开关火线、零线分开,才造成现在的情况。又因为天花板线管就在开关2线盒里面,插座线盒也与开关2线盒相通,所以只能就近接插座零线上了。
看来风扇的火线、零线是从C63空气开关,或者火线从C32单开过来的,因为开关1的火线也来自C32单开,所以,灯零线接风扇零线漏保不跳闸。解决的办法如下:
1、从风扇零线接到灯零线,但目前不确定风扇线盒有线管通往灯线盒。
2、调换空气开关与漏电保护器下面的火线、零线,使插座火线、零线不通过漏保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楼主对强电不是强项,特别是对漏保的应用。

啥都不是强项,就是个二把刀 还真没研究过漏电保护器,就知道它短路、过载、漏电会跳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接线问题,切断新穿零线,在顶上用风扇零线补充。如果1P空气开关开关火线移动到漏保上,将来风扇运行也会跳 ...

此楼正解,楼主犯了严重的错误:灯的火线没有经过漏保,而灯的零线却接在漏保下下方,当灯开启时漏保里面的零火线电流不相等必然会跳闸.就等于用开灯做了一下试跳.正确是接法是灯不经过漏保或者把灯的总开关换成漏保重新正确接线. 画笔标记 (1).jpeg

网友:
我 就经历过!

楼房漏水导致墙里的 电线漏电,电线质量也 有问题,卫生间墙上的插座一接上洗衣机就跳闸!找物业电工花钱换了漏保也没有用!

墙里的 暗线不好处理的 !

这个插座只好停用!

物业的 电工来了也 无法处理!

幸好卫生间还有一个插座,拉个长线排座给洗衣机凑合用了 !

网友H:
漏保的基本原理是经过漏保的火线零线电流必须相等,任何单根线有电流就可能触发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此楼正解,楼主犯了严重的错误:灯的火线没有经过漏保,而灯的零线却接在漏保下下方,当灯开启时漏保里面的零 ...

一般来说,配电盒的设计是照明灯,小插座须要经过漏保的,但空调插座等大功率的插座大多不经过漏保。这是因为空调等大功率设备一般都有铁制外壳,铁制外壳是要接地的。一旦相线和地短路,大功率设备的自动开关就会跳闸。另外一个是因为漏保的漏电流不可能做得太大,不然太大了就失去了漏保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楼正解,楼主犯了严重的错误:灯的火线没有经过漏保,而灯的零线却接在漏保下下方,当灯开启时漏保里面的零 ...

灯的火线不是我接的,是开关线盒原始穿的线,就是从C32单开接过来的,帮朋友安装这个灯的起因,就是安装灯的师傅不管电路故障,只负责按灯。而天花板灯线盒里,没有零线和开关控制火线,所以才新穿了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问题,切断新穿零线,在顶上用风扇零线补充。如果1P空气开关开关火线移动到漏保上,将来风扇运行也会跳 ...

现在已经装修完了,没办法从风扇零线穿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保的基本原理是经过漏保的火线零线电流必须相等,任何单根线有电流就可能触发跳闸.

早上醒来又想起了一个情况,曾试过把C32单开下面的火线,直接接到漏保下面的火线端,也是一样跳闸。灯零线是从插座零线接的,这样相当于火线、零线都是从漏保下面接出来,为啥还是跳闸?

网友I:
插座的火、零线都是经过漏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插座的火、零线都是经过漏保的

是的,一跳闸插座就没电了。

网友:
原来也碰到过,电子降压的,送电就跳闸,后逐步理线,发现零线与地线相互接到一起引起的,拆开后解决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早上醒来又想起了一个情况,曾试过把C32单开下面的火线,直接接到漏保下面的火线端,也是一样跳闸。灯 ...

不管何时 何种情况
负载必须从漏保后面取电
即使工程最后没能做好
也必须这样接
前任接错的也要改掉
因为你经手过了
以后万一出问题
你是有责任的
人命大于天
不出问题当然最好
一旦有问题事后追责麻烦的很
所以按照操作规范来才是最理想的

网友:
漏保的使用规则是无论接什么负载要同时使用该漏保负载端的L,N线。

网友:
持证上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管何时 何种情况
负载必须从漏保后面取电
即使工程最后没能做好

别吓唬我哈  我这是纯粹义务帮朋友接线,这大热天的弄了三天了,都快热傻了

网友:
老的家用配电箱有两种模,一种是总开关加漏电保护,照明及插座回路不再加漏电保护,另一种是总开关不加漏电保护,仅在插座回路加漏电保护。

网友:
现在漏电保护开关不是很贵了,家用配电箱中厨房,卫生间,空调,插座回路会分别加漏保功能,总开关不加漏保功能,只加通电延时接通功能,保护家用电器(主要是空调冰箱)在线路断电后又立刻来电的情况时不会损坏。

楼主:
我现在就想知道,如果漏电保护器出来的零线,和空气开关出来的零线接一起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很正常

要是原来漏保是总闸
楼主这样接OK,零线是共用

零线接漏保下,火线接漏保上(1P火下)
肯定跳

有时零线地线接一起(漏保前除外)也要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想知道,如果漏电保护器出来的零线,和空气开关出来的零线接一起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现在就想知道,如果漏电保护器出来的零线,和空气开关出来的零线接一起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肯定跳
你的火线接在1P下端( 就是漏包上端)
(或许不开灯就跳,你合不上漏保)

其实你应该在实地试试就明白了

我们大家不在实地
只能分析或猜测

网友:
网上见到城阳电工处理过一次开灯就跳漏保的问题,原来是有一个灯的零、地线搞混了,把地线当成了零线。家用电工线路虽然不复杂,但因为用线颜色不规范,又是走的暗线,上家在施工过程中再搞出点暗病,具体处理起来是相当麻烦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可千万别干电工,要干也只能中午干

中午太阳大,出事了容易被人发现               如果手绘的电路图如实反应了实物接线图,灯线的火线端的确接错了,内行的电工一眼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午太阳大,出事了容易被人发现               如果手绘的电路图如实反应了实物接线图,灯线的火线 ...

灯线的火线端是原始状态,不是我接的。

网友L:
      漏电保安器有很多专业电工都没怎么搞明白,觉得那种1P+N的漏保反正切断的是火线,零线是直通的,殊不知那零线和火线在漏保内部是同时穿绕了零序电流互感器,虽然直通,但是出线端的零线其实已经不是进线端那个零线了,如果图方便经过漏保后零线借用其它支路的零线,必定造成零序电流互感器一次侧不平衡不能相互抵消而在其二次侧产生电流,触发漏保跳闸。
      多年前我有个同事,工厂里机器设备电路维修水平相当不错,按照他的说法是本公司电工队伍中的主力部队。有一次电工证复审,那次复审需要考应会,内容是在一块板上排查故障,三下五除二立马找到问题是一个灯泡的零线没接通,想都没想拆出灯泡的零线直接往主零线上搭,啪的一声漏保跳闸,考试不及格一脸懵逼,蔫吧了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漏电保安器有很多专业电工都没怎么搞明白,觉得那种1P+N的漏保反正切断的是火线,零线是直通的,殊不 ...

现在问题是,把C32单空开下面火线接到漏保下面的火线还是跳闸。

网友M:
你没有拍全电箱里的所有空开。

看照片,漏保不是全屋漏保,只是局部漏保。右边的C32,进线没有经过漏保,它后面的回路就不能和漏保回路相连,连了必然跳闸。

图中新穿零线,经过了漏保,所以会跳漏保。

百思不得其解?零线都是共用的,漏电保护器是1P 的,零线不管断开接通都是直通的,测试风扇零线与插座零线也是直通,为啥接插座零线就跳闸?不可思议------------------问题出在你对漏保的错误理解。

漏保检测的是2根线,不是一根线。2根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相等,就正常。相差较大----30mA--------就判断为漏电跳闸。你从其他电路拉过来的零线电流经过漏保,肯定跳闸。

风扇零线不经过漏保,所以不跳闸。插座零线经过漏保的,你把不经过漏保的火线接灯后的回路零线接到插座零线。必然跳闸

1P漏保零线是上下直通的,但是都穿过磁环的。回路接上面和下面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没有拍全电箱里的所有空开。

看照片,漏保不是全屋漏保,只是局部漏保。右边的C32,进线没有经过漏保 ...

红框内是朋友家的,一梯两户,一共三路电,漏保是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框内是朋友家的,一梯两户,一共三路电,漏保是其中之一。

3路供电,只有一路是漏保。所以其他2路的零线不能和漏保后的零线相连。

还有一根零线连到隔壁家,是多余的。应该拆除。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我才注意到,外接的火线没走漏电保护,却用了漏电保护的零线

零线真的考验一个电工的基本功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零线真的考验一个电工的基本功

楼主应该不是有证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应该不是有证电工。。。。。。。。。。。。。

跟电工八杆子打不着

网友:
明显灯的零线接错地方了,这样肯定会跳

楼主:
旁边没地方接零线,只有插座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电工八杆子打不着

那现在应该想通了吧,就是你对漏保的理解有误。。。。。。。。。。。

网友M:
引用 楼主:
旁边没地方接零线,只有插座上接。

解决方案:拆漏保换空开。

再买一个大功率的漏保,把3路电线全部进漏保。

1个2P大功率漏保+3个1P空开替换原来的全部空开漏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把C32单空开下面火线接到漏保下面的火线还是跳闸。

      原来安装时考虑的应该是漏保出线单独接插座,C32空开出线接电扇和灯。按你电路图所画的,电扇零线A应该是接在入户线零线那端的,就是没经过漏保的,如果把C32出线端的火线接到漏保火线的出线端,那就开不了风扇了,一开必定跳漏保,因为它的零线根本没经过漏保。当然现在风扇是拆除状态,但是这一路除了风扇,还有没有其它支路呢?如果其它支路的负载正好处于打开(通路)状态,那还是要跳漏保的呀。还有,如果这条火线接到了漏保下方,跳闸时你图上那条虚线的跳线拆掉了没有?如果那条线没拆掉,你把这路火线接到漏保出线端,打开灯,电流从漏保出线端经过开关和灯泡,然后分成两路,一路经A点到入户线零线,另一路经B点回到漏保出线端零线,只要经A点的电流大于30mA,漏保就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解决方案:拆漏保换空开。

再买一个大功率的漏保,把3路电线全部进漏保。

这个办法很好!就是要花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啥都不是强项,就是个二把刀 还真没研究过漏电保护器,就知道它短路、过载、漏电会跳闸。

我08年装修房屋时考虑到我们的供电配的是3线制(L、N和接地线),装漏保的话用电器稍有漏电就会引起跳闸,就要求不装漏保,各路电源用空开保护。建议把漏保拆了用空开。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08年装修房屋时考虑到我们的供电配的是3线制(L、N和接地线),装漏保的话用电器稍有漏电就会引起跳 ...

我们这边要求必须装漏保,否则安监来检查就不合格,罚款+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们这边要求必须装漏保,否则安监来检查就不合格,罚款+整改。

不知民用配电(住宅)规范里有没有这条?有这条的就按安监执行,没有的话。。。。。。我这里没有安监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