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播台听矿机

楼主(2024-08-22):
最近路过看到天线,于是带矿机去听一下,不用天线,是AM747文艺台,AM846国际台。

网友A:
是在天坛边上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天坛边上的吗          、?

是在天坛边上。天坛路,公交天桥站。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样式的中波天线。
以前见得比较多的是垂直棒子以及伞形。

网友:
表针打到头了,信号特别强!

网友:
收听矿石收音机,满满的情怀。

网友:
那个台已经不播出了

网友:
582台我去过,现在还没有迁出吗?还有,你那个图 明显是 短波天线,不是中波的。

网友:
如此高的场强,效果没得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天坛边上。天坛路,公交天桥站。

哎!582台呀。挺艰难的。总被天坛投诉要求搬迁前段时间看网上说582台搬迁了。原来是假的呀,582台还在原址工作着。看都是小功率台用的都是T型天线发射。这种天线是垂直发射,水平部分相当于电容帽加载方式提高天线有效长度高度增加辐射效率。比起491台的自立塔式1/4波长垂直地网天线效率要差很多呀。怪不得在顺义或怀柔听信号都挺弱的相对491台或804台的信号来说。

网友C:
以前的发射台都是武警战士站岗的,对外还是保密单位。现在都公开挂牌啦?不知道让不让参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哎!582台呀。挺艰难的。总被天坛投诉要求搬迁前段时间看网上说582台搬迁了。原来是假的呀,582台还在原 ...

很难想象582台还在用那么短的T型天线作中波,五,六座天线几乎都是一个模样。如果用于中波效率会很低。所以也许另有用途,比如同频信号与它台同时输出之用。我刚刚去了那里,很是壮观,三股T型平行天线,木杆,许多拉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发射台都是武警战士站岗的,对外还是保密单位。现在都公开挂牌啦?不知道让不让参观呢?

所谓站岗是对于工作间院内和机房,对于天线来说距离机房上百米在树林中道路中草地上完全公开近在咫尺,现在都作为景点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难想象582台还在用那么短的T型天线作中波,五,六座天线几乎都是一个模样。如果用于中波效率会很低。所 ...

是的。这种天线用的也挺多的它的辐射是垂直极化。属于顶部加载类似于辐射叶类天线,由于在市区内可能不能高架天线因而达不到工作波长的1/4高度尺寸所以只能利用顶部加水平振子的方式就是辐射叶方式来弥补尺寸不足带来的效率缺陷。所以这种天线用在中波确实不常见。包括它们底部的天线调配箱,按常理说中波所用基本上都是独立在天线附近盖有一个小房子作为中波发射天线的天线调谐室。但是这种结构多用在短波电台上才是呀。这582台真是挺有意思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是中波台天线这么架设其效率不会高高到哪去还有就是发射功率也不可能太大。

网友:
这种天线在我们这里只有北京首都机场的36右跑道入口一公里的西湖苑里有一个机场助降设备小屋。上边架设的就是这种天线,和中指点信标台在一起。不过这个天线看起来结构

网友:
天线结构都是T型天线,但是长度要比楼主拍摄的短很多因为是工作在短波段的。这个天线八几年就有了主要是为飞机提供跑道磁航向的信标天线。所以说用在中波广播上真是不常见。

网友(2025-03-1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八二台,五字开头的是广播电台,六字开头的是微波台,七字开头的是电视发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