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出牛的电容,可能有个误区,大家来探讨一下

楼主(2024-08-23):
分布电容测量很复杂,通常都是以初次电容作参考,一般认为,电容越小越好,而且测量频率要用10KHz 或以上……刚才无聊测试了两个线包,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见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应该包含容抗

想法没错,方向不对。

如果电容不变,在不同频率下的容抗就是不同的,虽然线圈感抗也是不同的,但电感量在高端是随频率而降低的,并不能保证“损耗不变”,要做到这一点,分布电容的变化曲线要和电感量变化曲线相匹配,这根本做不到,所以分布电容还是应该追求“越小越好”,而不是不变,它变不变其实没什么意义,我们要的是它足够小

你其实仔细想想,特氟龙都发明多少年了,如果真的保持分布电容稳定就能大大降低影响,那么这种方法早就被广泛使用了,不会到今天才被你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不同频率耗损一致性的电容比较理想优秀。

我基本这样认为,主要是看用在什么场合,如果用在频率比较稳定的场合比如工频,当然是D值越少越好,节约环保,但用在音频,追求的是频率响应要平直,D绝对值大一点有啥所谓,不就是增加了这么一点热量吗。

网友C:
测这类电容有严格的测试规范 这样测肯定不准。

楼主: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垫纸厚了能减少分布电容——不一定

初/次电容大了高频就差了——不一定

用大铁芯会增加分布电容——不一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测了一些自绕的各种不同的输出变压器包括推挽输出变压器的100HZ、1K、10K频率的初次级的分布电容,基 ...

这可能就是你的制作水平比我高所致

之前说错了,更正一下,我这个线包是初级不垫纸,但刷了绝缘漆,初五夹次四,串联,2840/148匝,铁芯25x34。

楼主:
现在做牛的材料很丰富,初次电容可能是纸介电容、黄蜡电容、聚酯电容…也可能是聚四氟乙烯(特富龙)电容,性能差很远啊
从上图看出,垫纸电容频率从100Hz~100KHz差了十几倍,但垫特富龙电容的变化并不大,这可能说明,垫特富龙,即使初次电容再大,只会影响效率,但对所有频率的损耗是比较一致的。

楼主:
以上是以前做的线包,层层垫纸+绝缘漆

以下是正在进行的线包,初级不垫纸,初次垫特富龙0.05一层

楼主:
看来以后不要光说初次电容有多大,还要说明是垫什么材料,或者D值。

补充内容 (2024-8-23 07:48):
也许影响输出牛频响的不是分布电容的大小,而是等效于什么材质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牛初级与次级电容影响不影响可以测试的,很简单输出牛次级接地与不接地,都测试一下频响就知道了。

这个我没有条件测,但普遍都是这样认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这类电容有严格的测试规范 这样测肯定不准。

测试规范可能影响到电容值的大小,但上面两个线包是在同等测试条件输入不同测试频率的结果,可能已经能够说明问题,垫纸(类似纸介电容)1KHz~10KHz,Cs相差2365P,变化27.49%,而垫特富龙(类似聚四氟乙烯电容)只相差59P,变化1.66%.

看来聚四氟乙烯电容比普通纸介电容贵那么多是有道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牛的材料很丰富,初次电容可能是纸介电容、黄蜡电容、聚酯电容…也可能是聚四氟乙烯(特富龙)电容, ...

损耗是按照阻抗来计算的,所以,你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损耗是按照阻抗来计算的,所以,你懂

阻抗应该包含容抗,容抗影响到阻抗。
如果阻抗是恒定的,频响就是一条直线,牛牛的频响千差万别,其中的原因就是容抗、感抗都不能做到线性,好的介质材料和合理的绕制工艺,或许能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没错,方向不对。

如果电容不变,在不同频率下的容抗就是不同的,虽然线圈感抗也是不同的,但电 ...

也同意你的说法,但不妨分几种情况进行说明:
1,感抗、容抗都是线性——理想状态
2,感抗和容抗刚好互补——很理想
3,容抗为0,感抗非线性——不错
4,容抗不为0,但随频率变化不大,感抗非线性——马马虎虎也过得去
5,容抗虽小但随频率变化大,感抗非线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同意你的说法,但不妨分几种情况进行说明:
1,感抗、容抗都是线性——理想状态
2,感抗和容抗刚好互 ...

1,感抗、容抗都是线性——理想状态
2,感抗和容抗刚好互补——也很理想
3,容抗为0,感抗非线性——也很不错
4,容抗不为0,但比较恒定,感抗非线性——也过得去
5,容抗虽小但不恒定、感抗非线性——?

1、2、3就不用讨论了,这里主要看4和5

4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现实中只能做到容量恒定,那么假设你说的4其实指容量恒定,那么容抗显然不恒定,这个问题就退回2了,显然2在现实中无法做到,所以4(指容量恒定)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实际的影响,取决于容抗的大小,换句话说就是容量的大小,要降低影响,就得减小容量,所以问题的矛盾最终回到分布电容的大小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分布电容恒定与否没有什么意义。

既然问题最终回到了分布电容大小上,那么直接解决分布电容大小就好了,只要足够小,它恒不恒定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感抗、容抗都是线性——理想状态
2,感抗和容抗刚好互补——也很理想
3,容抗为0,感抗非线性—— ...

但从我上面两个线包的测试中,其中一个在1K~10KHz频率测试中,容量只变化了1.66%,比另一个低很多,是否可以理解为“相对较为恒定”呢?

网友A:
变压器是个非线性系统,而且是高阶非线性系统,所以用线性的思维去考虑问题肯定是不行的

同时,不要用数学的思维去思考实际问题,而要用工程师思维,对于工程师来说,去求解问题中的高阶非线性方程式及其不明智也不现实的,工程师只需要知道不同参量对结果影响的规律,然后把影响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就行了

具体到变压器分布电容的问题,你只需要知道分布电容如何影响变压器性能,以及如何减轻它就可以了,不用想太多。分布电容的影响主要在10kHz以上频率,所以两种制作方法,只要看谁在10kHz以上频率影响更低,那它就更好

比如用A方法时,10kHz的分布电容是5nF,但100kHz时它降低到了1nF,而用B方法时,总是恒定为5nF,那么肯定A方法更好

楼主:
所谓“恒定”和“分布电容足够小”都只能是相对的,以上测试结果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具体4、5哪一个好就不好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从我上面两个线包的测试中,其中一个在1K~10KHz频率测试中,容量只变化了1.66%,比另一个低很多,是否 ...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它是否恒定,而是够不够小

一般来说你只需要考虑10kHz以上就行了,低于10kHz,分布电容的影响就不是很大了,如果要求严格点而,可以放低一些,比如取5kHz

但这种比较在工程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很片面,影响变压器性能的不只是分布电容,有可能分布电容大的那个综合性能更好,所以实际上没有人去这么衡量一个变压器的优劣,而是用实际的测试结果来比较。

就比如两个人,你要衡量哪个更让人喜欢,很显然长得好看的具有优势,但你能说长的好看的一定比长的难看的更让人喜欢吗? 显然不能,还要考虑性格、教养、文化水平甚至有没有钱之类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恒定”和“分布电容足够小”都只能是相对的,以上测试结果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具体4、5哪一个好就不 ...

跟是否相对没关系,恒定不能作为判断好坏的依据,而“分布电容足够小”可以,根据设计需求,通过计算是可以得知分布电容需要多小的,所以很容易根据测量结果判断是否满足设计指标,所以大小可以作为判断好坏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个非线性系统,而且是高阶非线性系统,所以用线性的思维去考虑问题肯定是不行的

同时,不要用数 ...

比如用A方法时,10kHz的分布电容是5nF,但100kHz时它降低到了1nF,而用B方法时,总是恒定为5nF,那么肯定A方法更好……

好像我们讨论的思路不一样,弄反了
我是想说:如果测试方法一样,所用材料不一样,导致测试结果不一样,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用A方法时,10kHz的分布电容是5nF,但100kHz时它降低到了1nF,而用B方法时,总是恒定为5nF,那么肯定 ...

可能我的表述有歧义,这里的“A方法”,就是你说的“A材料”,不是指测试方法 ,因为影响分布电容的不仅仅是材料,还有绕制方法,所以我这里才说“A方法”,你理解意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的表述有歧义,这里的“A方法”,就是你说的“A材料”,不是指测试方法 ,因为影响分布电容 ...

  中文表述确实很容易产生歧义。

真正的好坏最终还是要通过主观听觉来判断,我这里想说的只是材料,即垫纸和垫特富龙的区别,一般来说测初/次电容要用10K频率,但这只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但实际上用11K、12K、13K…去测可能结果都不一样,尤其是垫纸的变化比较大,所以我认为这个参数实际上没有什么参考意义,而垫特富龙,以上测试结果表明,从100Hz~100KHz 变化都不大,这样的测试结果参考价值相对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次分布电容影响的是高频,当然越小越好,影响低频是电感量,越大越好。

分布电容如果是一个理想电容,它的影响应该是全频的,之所以说它只影响高频,恰恰是这个电容不理想,高低频响应变化大,尤其是频率越高变化越大。

特富龙电容比纸介电容更接近理想电容这是事实,所以卖得也贵

说错了,应该是频率越低变化越大,低到一定程度影变化为零了,所以才说只影响高频

楼主:
决定频响的,容量和材质哪个权重更高这个不好说,一个较大的电解电容和一个较小的聚苯乙烯电容,高频损耗哪个更大不好说,我只知道收音机很多高频电路都要用到云母电容且容量都不需要大,换个大的电解/纸介电容又会怎样呢?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关心分布电容的大小而忽略这个电容的等效材质,可能是片面的

楼主:
如果有两个牛,一个是20Hz-3dB,1KHz-0dB,20KHz-3dB;另一个则是从20Hz~20KH 都是-6dB,大家会选哪个?

网友:
测试数据说明特氟龙的介电常数平均值较小,但受频率的影响也小。
绝缘纸(楼主未说明材质)的介电常数低频时较大,高频时较小。
综合评价,输出变压器采用绝缘纸更适合,因为高频介电常数低有益于降低高频时的分布电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虽然音频频响不需要达到100KHz,但谐波频率高达几十K,谐波很大程度上是决定音色的。
分布电容对高频信号的实际旁路作用只有测量值的一半,因为靠近初级线圈热端的分布电容旁路作用是100%,靠近冷端的旁路作用是0%,依次递减,平均作用是50%,这一点基本被忽视。

网友:
我不关心参数了。我就想知道那个牛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两个牛,一个是20Hz-3dB,1KHz-0dB,20KHz-3dB;另一个则是从20Hz~20KH 都是-6dB,大家会选哪个?

你的意思是20Hz~20kHz整个范围都是-6dB? ,存在这样的牛吗?这样的牛我们一般称为20Hz~20kHz范围0dB,而不是-6dB,你说选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