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改显示器

楼主(2024-08-23):
    经常为别人维修电脑,为了方便搬运只拿来主机,要拆下自己的电脑显示屏来用,很不方便。手头有1 台笔记本电脑已无维修价值,遂考虑用笔记本的液晶屏改成显示屏,小巧方便。网上购买了套件,用笔记本液晶屏和外壳改成了显示屏,效果不错。
    下面是套件,有VGA和HDMI口。

    12V1A电源
    电路板和电源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固定在液晶屏后壳上。液晶屏与后壳之间有有3mm的间隙,用M4的平头螺丝在液晶屏的后壳上固定4只长圆螺母用于固定电路板盒子。

网友:
我是用个防水盒做了个屏,带HDMI和视频输入,索尼的11寸屏,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A:
我有个11吋的平板,抽空也改一下,当作小显示器用。请问楼主,那个套件,是不是要根据你的具体的屏参数来够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1吋的平板,抽空也改一下,当作小显示器用。请问楼主,那个套件,是不是要根据你的具体的屏参数来够 ...

需要拍显示器后面的型号、接口给卖家。

网友B:
只关注一点,屏幕亮度能调吗?据我所知,很多笔记本屏幕亮度只有原厂驱动才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关注一点,屏幕亮度能调吗?据我所知,很多笔记本屏幕亮度只有原厂驱动才能调整。

亮度、对比度、色温等都可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亮度、对比度、色温等都可调。

如果显示器上没有调整这些参数的按钮,靠淘宝上卖的驱动板软件也能调整吗?

我有一个三星本,升级了Win10就调不了亮度了,还退不回Win7,因为BIOS升级了降不回去,打开用吧觉得刺眼,扔了吧又觉得可惜,13.3寸屏幕,分辨率1920@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器上没有调整这些参数的按钮,靠淘宝上卖的驱动板软件也能调整吗?

我有一个三星本,升级了Wi ...

在显示器上可调,电脑里能不能调我没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示器上没有调整这些参数的按钮,靠淘宝上卖的驱动板软件也能调整吗?

我有一个三星本,升级了Wi ...

三星本调亮度需要装三星的一个应用软件,你到官网找找。正好两周前回老家,要临时工作,有一些软件在win7下不好用,我就把老三星本,win7改成Win10,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装一下三星的一个软件即可,名字忘了,似乎是键盘热键的一个驱动软件,装了后,键盘上的Fn多功能键都可以用了,包括调亮度的上下键。
另外,记得找到的软件是win7的,但是在win10下也能安装,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1吋的平板,抽空也改一下,当作小显示器用。请问楼主,那个套件,是不是要根据你的具体的屏参数来够 ...

我有个11.2还是11.6的 不好配驱动板。。。。一直没改成。

网友:
我改过一次,玩了一段时间论坛低价卖掉,

网友:
在背后加3块锂电串联就可以真便携移动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本调亮度需要装三星的一个应用软件,你到官网找找。正好两周前回老家,要临时工作,有一些软件在wi ...

感谢。我再好好找一找。

网友:
前些年改过好几台,现在手里就剩一台了;

楼主:
增加音频功放、音箱。

网友:
自己做有乐趣,但是买个小显示屏也不贵。

网友:
好多年前用通用驱动板加液晶屏幕裸奔用了大概2年多

网友(2024-10-01):
当年论坛有朋友卖过一批好像是2270的驱动板,我也买过一些来折腾过,最终发现还是直接买那种1037,1800之类的板子直接接笔记本屏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