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照相机镜头的光圈

楼主(2024-08-23):
镜头的光圈是焦矩/光圈的直径=F,一般是2+根号2的倍数。1.4, 2, 2.8, 4, 5.6, 8. 11. 16, 22. 32

每相差一级,光通量相差一倍。

光圈和快门的配合,F增加一级,快门 减少一级,其曝光量不变。

设定光圈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使用光圈的最大F和最小F值,这是镜头生产厂家的最低技术标准。

光圈还 决定画面的景深,也就是可以接受的画面 清晰度的范围。改变光圈的F值就是调整画面的清晰度范围。

在实际应用中,拍摄特写和微距摄影,使用大光圈就是小F值,可以虚化背景,达到突出主题的目的。

镜头光圈一般设置在镜头后片镜片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联镜头八羽怪。此镜头是苏联当时仿制蔡司58/2,虽然成像不如蔡司镜头,但背景光斑有很特别的旋焦效果,深 ...

这个镜头的焦外看着有点晕,感觉还不如折返的甜甜圈效果。补充一点,不同的光圈叶片数量和形状,还可以在小光圈长时间曝光拍夜间点光源时会形成不同的星光效果。偶数片光圈叶片,会形成与光圈叶片数量相同的星芒;奇数片光圈叶片,形成的星芒数量=光圈叶片数量*2。

网友A:
百年前老镜头,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光圈标准,镜头光圈用 1一4 数字标示,摄影师用经验调整光圈
图片为百年镜头(两片玻璃粘接在一起,称为月牙型镜片)及拍摄的图片

百年老镜头

百年老镜头

接上数码相机

接上数码相机

网友B:
掌控好光圈,是摄影的灵魂技巧!

网友C:
大光圈镜头在过去胶片时代很有用,又名高速镜头,就是可以提高快门速度的意思。但是到了后来随着电子传感器感光度的提升,大光圈的摄影价值在下降,更多的是好玩,耍酷。利用大光圈造成的小景深,在多年前是比较流行的玩法,但是玩腻了回头想想,用小光圈大景深拍摄反而是最常用也最符合大多数习惯的场景,为什么拍个人像非要把背景虚化掉,真的没必要。所以现在的大光圈镜头的意义还有个就是大光圈镜头的设计标准较高,比如F1.2镜头,在F1.2时的画质可能不太好,但是稍微收缩到F1.4,F2.0,就非常锐利。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大佬们的讲解

网友:
说的对,我的第一个相机,当年没少研究摄影技术。

网友:
理光gr千年的2.8 不是浪得虚名 确实收缩一下4 是玩街拍很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光圈镜头在过去胶片时代很有用,又名高速镜头,就是可以提高快门速度的意思。但是到了后来随着电子传感器 ...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F1.2的镜头在F1.4,  F2, 拍摄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
谢谢道版主科普,镜头光圈快门“关系”理论上明白了,但实际拍摄时能结合主题合理运用才见真功夫,离不开多实践和仔细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掌控好光圈,是摄影的灵魂技巧!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电影镜头不以F值代表光圈,而以加入了透光率值的T值代表,更能精准体现实际通光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影镜头不以F值代表光圈,而以加入了透光率值的T值代表,更能精准体现实际通光量!

电影胶片的拍摄是要准确的控制  Γ值的,

网友:
跟着老道学摄影

网友:
谢谢道版给大家普及光圈与快门的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掌控好光圈,是摄影的灵魂技巧!

这个是9片叶的光圈,比较高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9片叶的光圈,比较高级。

越是接近圆型越高级

网友:
版主是在普及攝影知识,这是在提高这版块的灵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是接近圆型越高级

是的,您说得对!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知识普及,学习了。

网友:
道版科普。谢谢分享。

网友:
胶片时代,俺玩相机,谈不上是搞摄影,只能说是拍照。俺最常用的光圈是11,其次是8,天气不好5.6  速度大都是1/125s  个别情况1/250和1/60s,中规中矩。

网友:
为摄影知识的 帖子点赞!

光圈和 速度的 组合是 手动相机拍片的 灵魂!个见。

网友F:
请道长解惑,图中黄圈内的那几条红色竖线是什么意义?

网友:
我想知道一下手机中的相机光圈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道长解惑,图中黄圈内的那几条红色竖线是什么意义?

红外线距离 标尺。
我另外发贴解释。

网友:
道版讲理了光圈与快门的原理,长了知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年前老镜头,当时还没有统一的光圈标准,镜头光圈用 1一4 数字标示,摄影师用经验调整光圈
图片为百年镜 ...

美国柯达的老镜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光圈镜头在过去胶片时代很有用,又名高速镜头,就是可以提高快门速度的意思。但是到了后来随着电子传感器 ...

光圈在胶片时代与数码时代作用都是一样的,非常重要。控制景深达到不同的表现效果

大光圈图片

大光圈图片

大光圈图片

大光圈图片

小光圈扩大景深

小光圈扩大景深

小光圈扩大景深

小光圈扩大景深

网友:
道版这个帖是真正的科普帖,光圈、快门、焦距是摄影的三要素,同时,三者之间相互牵扯,在胶片时代必须得掌握好。虽然现在用手机拍摄用不着人工对其进行调整,其实是把这工作都交给了图像信息处理芯片去完成了。不过,除了上述,还有一个取景还得人工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