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载DSP高电平启动原理

楼主(2024-08-23):
如题,请有了解的大佬指点一二

ACC启动正常,但是开关机有冲击器。

准备测试H IN高电平启动,但是测试了speaker1 IN+、IN-高电平输入11V交流信号不能启动,speaker1 IN+、Gnd直流6~8V直流信号也不启动,所以前来请教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提那个口用作高电平,和MODE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没提那个口用作高电平,和MODE位置。

找不到说明书,说明书上也不会有原理。图上所有sperker in都是高电频输入口,其他位置是RCA的低电平输入及输出。模式REM即ACC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说明书,说明书上也不会有原理。图上所有sperker in都是高电频输入口,其他位置是RCA的低电平输入 ...

但能用作高电平开关的输入,可能只是其中的一路。

随便找个主机的:
http://www.china-gehang.com/page11
http://pmt024c53.pic47.websiteonline.cn/upload/Aserie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能用作高电平开关的输入,可能只是其中的一路。

随便找个主机的:

测量其它5组各自+-间电阻均无大差异,DC测试最左边一组同样无法启动。排除此种假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其它5组各自+-间电阻均无大差异,DC测试最左边一组同样无法启动。排除此种假想

太洋气了,坛里还没见玩这么新式车机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洋气了,坛里还没见玩这么新式车机类的。

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每个DSP上面都有。只是因为开机冲击声想换一下启动方式,先启动后级来避免此类噪音。
楼上说明书里提到的其它AUX输入也没有使用,所以不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