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P推挽胆机图片欣赏 6V6胆机

楼主(2024-08-23):
6P6P电子管

6P6P电子管

本机参考10万元级别瑞士nagra南瓜300I及300P电路方案,把300B改为6P6P或6V6,前面用OPA2604做驱动,功率级无反馈,实现超平民版。生产工艺同样用瑞士nagra南瓜300I及300P的PCB元件贴片工艺,提高工作点精度。实际试听噪声极低,背景干净,细节丰富,声音平衡温暖而细腻, 胆味浓郁。无反馈电路对元件配对精度要求极高,声音的轻盈利落是有反馈电路无法比拟的。

6V6电子管功放

6V6电子管功放

6P6P 推挽胆机 HIFI音响功放 发烧电子管功放

6P6P胆机

6P6P胆机

6P6P胆机

6P6P胆机

6P6P电子管功放

6P6P电子管功放

6V6电子管

6V6电子管

6V6胆机

6V6胆机

网友:
曙光的6P6P.

网友A:
推动级藏在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动级藏在里面?

用运放2604推动的,应该在机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2604推动的,应该在机箱内。

是在机箱内。

6V6

6V6

网友C:
电子管用PCB的不错,看起来整洁也好维护,一般的电子管组装都是飞线的。

网友:
管子换成红座的就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用PCB的不错,看起来整洁也好维护,一般的电子管组装都是飞线的。

生产工艺同样用瑞士nagra南瓜300I及300P的PCB元件贴片工艺,提高工作点精度。

300I

300I

PCB

PCB

网友:
我前一陣也装了一台2604推6p1推挽,不过我買的是成品运放板,自己加正負电源,主要是方便什么也不用調試,声音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