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隔离电源输入输出端的负极接起来(共地),求教

楼主(2024-08-23):
能否把隔离电源输入输出端的负极接起来(共地)?

需求是这样,想用手上闲置的路由器开关电源作为DC—DC降压模块,把150V的锂电池组降压为12V输出,用来驱动该组锂电池组的均衡板,而目前的想法是开关电源输入端负极、均衡板驱动电压的负极(即开关电源输出端负极)、均衡板的B-接口,三根线都直接相连。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看下图:

网友A:
我没看明白最后想怎么接电池,保护板,和这个开关电源。如果只看这个图的话,可以这样接,不影响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测成功了,可以正常使用

那是你不按照图中的接法(A点接C点及B-),而可能是你把B点接C点及B-。你主帖说的是接输入负极是没有问题的,但图中画错了,我说的错误指了是按图所接。

A点过二极管通的是电池正极与电池负极B-必短路。

网友C:
只要是开关电源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隔离输出一端与输入端咋接都没事,但开关电源金属外壳不能再次与电源输入方再次有供地关联。

网友D:
这样就不叫隔离了,成了热地!怕有危险。

网友E:
无关电学,这样接起来那原先还要隔离电源干什么,直接弄个晶闸管或阻容降压不就行了

找110V降12V的开关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开关电源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隔离输出一端与输入端咋接都没事,但开关电源金属外壳不能再次与电源输入 ...

谢谢指导,但是现在这样一接就不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不叫隔离了,成了热地!怕有危险。

输入端端是电池输入,也是直流的,能不能算是非隔离dcd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明白最后想怎么接电池,保护板,和这个开关电源。如果只看这个图的话,可以这样接,不影响输出

能这样接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关电学,这样接起来那原先还要隔离电源干什么,直接弄个晶闸管或阻容降压不就行了

隔离电源是手上就有的,想要废物利用

网友F:
没有任何线相连的的两个回路之间,只用用一根导线,无论接在哪里,都不会改变原电路的工作原理,只涉及到安全问题。

网友B:
光这个图连接是没问题,但用这个去驱动均衡板,均衡板又给同一个电池组(题中150V)进行均衡就会出问题。因为图中连接的是电池组的正极(整流后也是连通的正极)会与均衡板B-(电池负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这个图连接是没问题,但用这个去驱动均衡板,均衡板又给同一个电池组(题中150V)进行均衡就会出问题。因 ...

亲测成功了,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任何线相连的的两个回路之间,只用用一根导线,无论接在哪里,都不会改变原电路的工作原理,只涉及到安 ...

谢谢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不按照图中的接法(A点接C点及B-),而可能是你把B点接C点及B-。你主帖说的是接输入负极是没有问 ...

是的,是输入负接输出负

楼主:
更正一下,主贴的图片画错了,应该是输入负接输出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不按照图中的接法(A点接C点及B-),而可能是你把B点接C点及B-。你主帖说的是接输入负极是没有问 ...

请教一下,如果真接的是A点,请画出短路的整个回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主贴的图片画错了,应该是输入负接输出负

不管你接正极还是负极,不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过程。

相互隔离的高低压回路,高压端正极接地,低压端负极接地,只要系统需要,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如果真接的是A点,请画出短路的整个回路图。

150V电池组的负极叫B-,150V电池组既是隔离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也是均衡对象,均衡板的B-就是电池组的B-,如虚线连接了A点、C点、B-就是150V电池组经过保险丝、二极管短路。

网友B:
楼主在整流前接电池组不必分正负,如果电池负极接了保险丝端,短路电流将不过保险丝。均衡板的B-必接电池组负极,因为是为该电池组均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50V电池组的负极叫B-,150V电池组既是隔离开关电源的供电电源也是均衡对象,均衡板的B-就是电池组的B-, ...

看楼主的电路图,任意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仔细推敲他写的文字,则好像是将高压电池变成低压9V后,又为高压电池的均衡板供电,这就不能说实际应用场合是隔离的了,他短接不短接那条蓝线,输出地端已经和高压电池的B-接通了。已经共地的两边,就不能乱接线了。

难怪有人回复说“不知楼主说的什么,看电路是可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的电路图,任意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仔细推敲他写的文字,则好像是将高压电池变成低压9V后,又为高 ...

对,就是这个意思,可能表达得不够清楚,望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整流前接电池组不必分正负,如果电池负极接了保险丝端,短路电流将不过保险丝。均衡板的B-必接电池组 ...

谢谢指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