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信号衰减

楼主(2024-08-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这个示波器好像没有高阻抗输入,想用无源探头的话只能用力科的高阻适配器转接才行。

网友:
出了换大米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了,无源探头买不起

不是买不买得起的问题,这示波器有年头了,配套的高阻探头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不过即便是有配套的高阻探头,带宽也到不了1.5G,会限带,1.5G这么大带宽只能用50欧探头

网友:
有了这玩意就可以用无源探头了,但是二手价格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有源探头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一定能,你得看有源探头的输出阻抗是多少,如果输出阻抗是50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有源探头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AP020 肯定可以用的,另一款不清楚。

要注意有源探头输入电压范围一般都比较低,AP020 耐压只有40Vp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别的示波器阻抗都是1m就它50欧

这示波器当年属于高端货,一般来说买它的都是拿来看高频的,常见的高频探头都是有源的。

---

查了一下,力科也有无源高频探头,比如 PP062、PP063,但是输入阻抗都很低。

网友:
别扔,只有50ohm输入的是高级货。
你可以在接探头那个地方做个1M入,50ohm出的跟随器,做四个,贴示波器前边。
电路图我就不介绍了,你自选吧,有很多。结构图,我有平行四边形的,自己测量的,和你这个矩形的差不多,你改改可能就行。你需要的话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有源探头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没有见过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高频信号也没有40V的

40Vp-p = 36dbm = 4W,只要用在 PA 级检测就很容易超过。
以前烧坏过一个有源探棒就是去量 PA 的讯号,结果是买不到可替换的 FET ,原厂也不修只能再买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