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驱动变压器,用普通磁芯电感行不行?

楼主(2024-08-24):
请教大家,LED灯条,驱动中有个变压器,EE16 磁芯,0.25漆包线200圈,2mH
这个变压器,用工字电感2mH的代行不行
EE16磁芯没有,或者用电源上的共模电感磁芯绕可以吗

网友A:
满足电流要求的工字电感体积恐怕比EE16磁芯的大好多,还会带来严重的电磁泄漏,本坛的噩梦,共模电感有EE磁芯的也有磁环的,EE磁芯的就不用说了,磁环的要防止磁饱和体积也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电流要求的工字电感体积恐怕比EE16磁芯的大好多,还会带来严重的电磁泄漏,本坛的噩梦,共模电感有 ...

谢谢指点。
这个电路的输出是150V 250mA。这个150V是怎么算出来的,3V灯珠的话,这样岂不是可以50个灯珠串联了?

网友B:
普通驱动是300mA,我把电流减小一半,结果输出电压不够了,起码低了20%,也就是那个线圈圈数不够,后来串了一个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端的那个电感,只用一半,驱动的输出电压达到了要求。

也就是说这种一个绕组的驱动都是非隔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电流要求的工字电感体积恐怕比EE16磁芯的大好多,还会带来严重的电磁泄漏,本坛的噩梦,共模电感有 ...

本坛的噩梦…… 哈哈哈哈

回楼主,这个电路频率不会很高,所以用普通磁心没有问题,如果能用共模电感绕更好,因为它磁路闭合。

理论上,电感量同样就行。不过实际上,如坛友说的,工字电感做到同样的电感量,体积大,线圈匝数也要增多,这就增加了电感的内阻,发热高了效率低了。现在有些电源的电感,使用一体成型压制的电感了,漏磁小,内阻也低。

网友:
查看BP2838G的内部框图,它的输出电压范围是由输入电压和3脚ROVP脚电阻共同决定的,详细可查看手册https://item.szlcsc.com/datasheet/BP2838G/95176.html

网友C:
要用PC40材料的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驱动是300mA,我把电流减小一半,结果输出电压不够了,起码低了20%,也就是那个线圈圈数不够,后来串了 ...

请问这是怎么一个原理
电感大了,压降大了,LED上的电压不是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PC40材料的磁芯

谢谢回复,普通EE16的磁芯,一般都是什么材料的,PC40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怎么一个原理
电感大了,压降大了,LED上的电压不是低了吗

工作原理应该这个电感相当于自举升压,原驱动是两路灯珠并联再串联,我只需要一路灯珠串联,降低电流后发现输出电压比原来降低了,也不确定该增加还是减少电感的圈数,试着减少了10圈,发现输出电压更低了,所以串了一个电感上去。

网友:
要看磁芯的参数,比如频率,漏磁等的要求,有本专门讲磁芯的教材里有,如无特殊要求,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可选常用的PC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