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点电压

楼主(2024-08-24):
附图是由几个二极管组成的某驱动电路。图中:P6KE18A是一个带稳压特征的TVS管,正向压降0.7V,Vbr=18.5V;1N4728是稳压管,稳压值3.2V。现输入一个压差为-24V的直流信号,A点电压仿真结果是8.9V,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输入负24V,怎么又是交流电符号?另外,电压参考点是哪个?

楼主:
仅仅为了方便知道信号源头在哪。
最下面那条线是GND,被水印遮住了部分

楼主:
-24V是输入上端比下端小24V,即A点电压比10欧电阻左边电压大24V

楼主:
很奇怪的是,电路上通的话,两个P6KE18A两端压降还不一样,一个是稳压的18.5V,一个则是10V左右。有兴趣的可以仿真下看看,如果没有P6KE18A模型,可以用SMCJ18A或1.5KE18A代

楼主:
不好意思,信号源说错了,是正负24V的脉冲信号。现在的问题是,当-24V输入时,为何信号源处的TVS管两端压降不是按其Vbr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