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常用铅酸蓄电池充电器设计所需的充电参数

楼主(2024-08-24):
文件中参数可供产品设计工程师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不靠谱,你提供一个靠谱的,并提供相关的依据!请提供析氢电压是多少?

事实摆在那,所有使用中的汽车卡车电动车有哪个是按照你电压数据转灯充电的?不会析氢充电的是基站电池,就是不用几年也会硫化怀孕报废。铅酸电池极板硫化是硬伤,怎么缓减硫化充电方式是重点之一。

网友A:
下载后,电脑打不开,提升安装软件,安装时提示微信扫码,不扫就按照不了,现在软件网络都很垃圾!明明是台式机,却非让手机扫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电脑打不开,提升安装软件,安装时提示微信扫码,不扫就按照不了,现在软件网络都很垃圾!明明是台 ...

在线解压就行,除了24V外都不太靠谱。

网友C:
在线解压就行,除了24V外都不太靠谱。

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解压就行,除了24V外都不太靠谱。

那就太令人失望了。

既然不靠谱,你提供一个靠谱的,并提供相关的依据!请提供析氢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线解压就行,除了24V外都不太靠谱。

24V17AH与20AH的转灯电流也是380,一点不符合逻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17AH与20AH的转灯电流也是380,一点不符合逻辑呀

380mA转换成浮充有何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mA转换成浮充有何不合理?

转灯电流过小,后期不容易转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00ma,10~12AH是300ma。

网友D:
相当的不靠谱!关键是根本不需要它!
靠谱且不偷工减料的计算如下:
1、铅酸蓄电池组最高电压    14.4×N(电池组电池数量)  即可
2、充电电流为  容量×20%
3、转换电流  [  (蓄电池组电压×充电电流)÷80%]÷220
4、充满转灯电流 充电电流÷8

以48V20Ah电池组为例
充电器最该电压 14.4*4=57.6V
充电电流 20*20%=4A
转换电流为220V   ((57.6*4)/80%)/220=1.3A
充满转灯电流 充电电流 4/8=0.5A
(以上只是经验值设计之时实物肯定有偏差)
之所以市面上充电器充电太慢根就是充电器的设计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的不靠谱!关键是根本不需要它!
靠谱且不偷工减料的计算如下:
1、铅酸蓄电池组最高电压    ...

使用析氢电压充电,加速电池极板硫化,有销售铅酸蓄电池的嫌疑。虽然在N年前生产出变频正负脉冲去除电池板硫化设备,用户反映修复效果优于市面销售产品,但不建议设计采用你提供的参数充电。俗称:“刀伤药效,不割为妙”。
另,所有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厂家所配的充电器都在偷工减料?同铅酸蓄电池价格相比较,节省不超过二十元的充电器成本,快速报废铅酸蓄电池?毕竟铅酸蓄电池的保修期是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析氢电压充电,加速电池极板硫化,有销售铅酸蓄电池的嫌疑。虽然在N年前生产出变频正负脉冲去除电 ...

所有的汽车发动机调节器全部是14.4V充电12V铅酸蓄电池这是事实,只有那些IPS完全浮充模式充电单节12V充电电压才是13.5V左右,再有你实际看看或测了一下多数原厂48V电动车铅酸蓄电池充电器最高充电电压是不是多数在58V左右。基本都在析氢电压充电。

网友E:
以48V20Ah电池组为例
充电电流 20*20%=4A

市面上流行的铅酸电瓶充电器48V20Ah电池组 充电电流 是3A ,而不是4A !所有品牌的充电器都如此,难道生产厂家没有经过全面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48V20Ah电池组为例
充电电流 20*20%=4A

你得知道啥叫偷工减料啥叫压缩成本,啥叫“保证质量”保证寿命!!!因为电流一大器件功率质量、变压器功率线径、散热体积、电池的寿命等等都得相辅相成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