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全测量igbt栅极信号

楼主(2024-08-24):
经常遇到无规律坏igbt管的,想测量其栅极信号又不敢,一碰栅极就炸管了,有什么办法能安全测量,请各位指点。

网友:
用有源差分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在这种探头已经比前几年便宜好多了,最起码能买的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探头已经比前几年便宜好多了,最起码能买的起了

你别吓我好不好,我示波器才花了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别吓我好不好,我示波器才花了50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500块的示波器如果是用电池的,也能对付着看单组的波形。如果要看两组波形有没有互通,必须用这个。

网友B:
试试测量IGBT驱动光耦前的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测量IGBT驱动光耦前的信号呢?

只有IGBT在通上强电的时候才能测出来是不是因为驱动不足导致管子发热的。烧功率管原因很多的,测试CE的关断电压也很关键。

网友:
高压查分探头是最规范的测量方式,除此以外还有以下方式可以实现
1、使用带内置电池供电的示波器,使用期间不要外接220V充电器;
2、220V电源通过隔离变压器接产品,再使用示波器去测试。

网友:
示波器用离隔电源供电

楼主:
各位,不是隔不隔离的问题,我用手持小示波器也不行,只机一接触栅极就炸,难道是不能在工作的时候测,是干扰信号引起的吗,如果用两个电阻分压,高阻电阻接栅极,低阻接地,测量低阻电阻上的波型,这样是否可以,真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不是隔不隔离的问题,我用手持小示波器也不行,只机一接触栅极就炸,难道是不能在工作的时候测,是干 ...

可能是测试工具分布电容太大,影响了(加大了)栅极电容,导致驱动过载,也或者是工具带了感应电,导致IGBT该关断时未关断

网友:
差分探头在我心里2000起价

网友:
是测电磁炉的IGBT管吗?测它的驱动级可以吗?

网友D:
带载测量还是空载测量?我说一下变频器加强电怎么测量。

主要就是把母线电容拆掉,提供隔离的直流供电,供电回路串灯泡(自己是串2个200瓦的灯泡),一般驱动0.75KW的电机,在空载状态下,可以正常工作。

测试IGBT的驱动能力,最好串电流表测试,实际维修中多年难碰见一例,很多是驱动波形不正常或负压和正压不正常,具体要看是什么驱动类型和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载测量还是空载测量?我说一下变频器加强电怎么测量。

主要就是把母线电容拆掉,提供隔离的直流供电, ...

工业变频器修的较少,主要是空调变频板,就是PFC的igbt,它的工作方式和电磁炉差不多。你的隔离限流的方法是个很好的思路,这个方法以前只是在开关电源检修中使用,因其是小电流,没想过应用到大电流电路中,是我思想太僵化了,在此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测试工具分布电容太大,影响了(加大了)栅极电容,导致驱动过载,也或者是工具带了感应电,导致IGB ...

干扰,即使是搭一个表笔,有些也会炸模块,不是全部,也不是每次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扰,即使是搭一个表笔,有些也会炸模块,不是全部,也不是每次都炸。

正常现象,大学教授也怕测量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变频器修的较少,主要是空调变频板,就是PFC的igbt,它的工作方式和电磁炉差不多。你的隔离限流的方法 ...

还有一种是低压大电流,这个需要屏蔽和改变母线电压检测,通常应用于检测IGBT模块的老化和电压降。一般会配备24伏以下,上百安可以限流的直流电。

网友:
碳化硅,氮化镓的测试更麻烦。。。。专业做开关电源的人,肯定有测试方法。

电流探头,罗氏线圈,光隔离探头,。。。。。。。

贵是肯定的。。。。。。。

网友:
能不能用一个隔离电阻,譬如100欧姆或者更大的,把栅级上的驱动信号波形变化引出来,这样是否可以避免干扰到驱动源对栅级的正常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