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收信机拍频振荡器损坏求助!

楼主(2024-08-24):
    一直都知道这机子的拍频电路有问题,今天终于有时间拆开检查。电路是正常的,但是量线圈电感和导通状态都是开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之后再量发现线圈还是开路状态,请问哪位知道这个线圈的电感值是多少?

网友:
这个数据很难查到,修这种电感线圈,要么看看断点是不是在外面能给接上,要么拆了数圈数重新绕。
代换的话,根据频率和谐振电容可以算。

网友:
没拆过222拍频。
匝数不会很多。
继续拆,一直看到线圈,人工数。
冲绕后 烘干,浸绝缘漆。
一定要避免用手触摸线圈或者漆包线。
手上有汗,有油脂,会慢性腐蚀漆包线。

网友:
222电感线圈断路几乎是一个通病,大多为漆包线与接线柱的连接位置漆包线锈断。解决办法:用大功率烙铁焊开外壳,接上即可,然后焊上外壳,切勿用有腐蚀性的助焊剂!

网友A:
我查询了222-1维修手册,发二个图片,希望你参考,注意看B6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询了222-1维修手册,发二个图片,希望你参考,注意看B6的参数

好资料。
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询了222-1维修手册,发二个图片,希望你参考,注意看B6的参数

异曲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询了222-1维修手册,发二个图片,希望你参考,注意看B6的参数

很好的参数资料,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询了222-1维修手册,发二个图片,希望你参考,注意看B6的参数

那个支架电容是不是就是搭棚条上面的焊片那两根线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