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台式机电源的?

楼主(2024-08-24):
台式机电源,本来正常使用。  前几天开机不好用了。打开发现保险烧了,检查发现整流桥短路。就换了个整流桥。由于本人小白,其它的也不会查,目测没有其它烧坏的东西,电容没有鼓。上电后发现短接绿黑线有时能启动,有时候不能。能启动的时候各电压正常。插主板上不能启动。用个35W汽车灯泡接12V测试可以正常点亮。而且只要启动了,就一直正常。如果保持绿黑短接。直接拔插电源插头每次都能正常启动。只是短接绿黑线的时候 不能保证每次都启动,排除短接接触不良的可能 。测试绿线电压4V多,紫线5V多。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24-8-24 20:13):
补充一下,我说的启动是电源启动,不是电脑启动

网友A:
先查一下那个大电容!

网友:
电容不鼓不代表容量还正常。辅助电源通道仔细查查

网友B:
这是什么路子的电源?看着像AT电源。

网友C:
主动PFC+双管正激,低压侧的输出用了DC-DC转换,有一个低压固态电解电容,AT时代还没见过这样的电解,旁边还有一个象小罐子半封闭低阻电感,可能用来变换成3.3V的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路子的电源?看着像AT电源。

ATX  就是标准机箱的大电源 ,长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双管正激,低压侧的输出用了DC-DC转换,有一个低压固态电解电容,AT时代还没见过这样的电解,旁边 ...

没懂,它能启动的时候3.3V正常。3.3V影响电源启动??是这个意思 么?

网友B:
很可能是PG信号电路有问题了,启动困难了。这个电源很老了,建议还是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PG信号电路有问题了,启动困难了。这个电源很老了,建议还是换掉吧。

已经 换掉了,就是好奇研究一下。现在就是直接短接绿黑,当个普通电源一点问题没有,插上电源就能工作,只是不能用在电脑上。先插电源后短接绿黑就行了,刚试了下,连续几次短接 断开 绿黑线也能启动。好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那个大电容!

大电容  万用表测没有问题

网友D:
启动不良的故障很难修的,曾经不服气想把家里的数个坏电源修复,对一个偶尔不启动的电源,硬是坚持战斗个多月,故障扑朔迷离,败下阵来,放一边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不良的故障很难修的,曾经不服气想把家里的数个坏电源修复,对一个偶尔不启动的电源,硬是坚持战斗个多 ...

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它能启动的时候3.3V正常。3.3V影响电源启动??是这个意思 么?

我对具体电路原理也不熟,只有些使用接触经验,多数DC-DC变换功率不大,保持功能还比较完善,而且大多数还高效率的同步整流,还配备长寿命的固态电解电容,应该不会坏那里,对了图片中是16V耐压的,也有小可能是5V的DC变换。也许是图片右上角保护IC电路中的某些MLCC劣化,板子反面的贴片元件看看。

网友E:
维修软故障,有挑战性

网友:
有一台电脑,以前的故障就是不好启动,但启动后就一直可以正常工作。
最后把目光转到电源上,各种检查,最后发现电源中一个10UF电容没容量了。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重点怀疑对象是电解电容不良.

网友F:
对于台式电脑,电源部分出问题了,电脑主板要先确认它没有隐性问题后,才能着重检查电源部分。你头发、胡子一把抓,怎么弄?^_^

网友:
不用查了,要找出方案图纸来,3842还是TL494等等,一路查下来得不偿失,费时费力。现在非特殊大功率电源很便宜,品牌12CM大风扇的300W以内30块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 换掉了,就是好奇研究一下。现在就是直接短接绿黑,当个普通电源一点问题没有,插上电源就能工作, ...

一般是待机辅助电源芯片出问题了。一落下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启动时测绿线是否有5V,没有5V重点检查辅助电路,有5V则检测启动电路。

5V 一直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台式电脑,电源部分出问题了,电脑主板要先确认它没有隐性问题后,才能着重检查电源部分。你头发、胡子 ...

说的就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软故障,有挑战性

放弃了,不研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放弃了,不研究了,

清晰思路:电脑机壳上的电源开关,按下去的时候短接你短接的地方完成电源的启动,电源给主板供电,供电的主板上三极管又短接它,直到你关机按钮按下。
你将这个电源装回电脑上,看哪个地方不对~^_^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晰思路:电脑机壳上的电源开关,按下去的时候短接你短接的地方完成电源的启动,电源给主板供电,供电的 ...

现在是短接电源 电源不能启动。电源问题,电脑没毛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弃了,不研究了,

怎么能轻言放弃呢,继续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能轻言放弃呢,继续鼓捣

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短接电源 电源不能启动。电源问题,电脑没毛病

彻底将它整废了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彻底将它整废了吗^_^

换电源了,这个弄不明白 了

网友:
这个事得考验耐心!

网友H:
根据现象判断,有点像辅助电源电路,虽然测量有4V,但是这个电压有时候不能启动电源,曾经修过一个电源,4.2V,启动不了,只有5V才能启动,但有的电源3.7V也能启动,建议楼主重点检查一下,我得经验也不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现象判断,有点像辅助电源电路,虽然测量有4V,但是这个电压有时候不能启动电源,曾经修过一个电源,4. ...

绿线进的那个芯片看不清型号了,没法查,不研究了

网友:
抖音上有个小伙子,专门修这个电源,你去看一下他的视频,或许可以自己维修一下

网友:
偶尔能启动你就看一下各个滤波电容吧!电脑电源各电压开机瞬间检测不正常就会自动关闭的。
楼上也有坛友说了电容不鼓不代表是正常的。电容ESR不正常或是容量的丧失都会造成滤波电压的不正常造成低压保护性关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启动不良的故障很难修的,曾经不服气想把家里的数个坏电源修复,对一个偶尔不启动的电源,硬是坚持战斗个多 ...

我有和你类似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和你类似的经历!

冷机不能启动,通电后等个十来分钟或多按几次开机按钮或插拔电源后面的电源插头数次,通常都能启动了,启动后一切正常!各种检查、换IC、大电容均排除不了故障,连续观察测试元件代换IC元件,均找不出故障点,其他几个都修好备用了,就这个只得放一边吃灰了,某嘉真品用料实在心有不舍,好打击人

网友:
搞维修,必须要有好技术,不是枝术。弄它不好,技不如人也~^_^

网友:
以前有个几个电源反面的贴片电容,MLCC的掉容量了,搭焊了一个绦纶电容上去就恢复正常,以前是看贴吧有高手发的分析帖,参考了焊的,后来找不到网页了。

网友:
辅助电源在接通220V时就开始工作了,短接绿黑线无反应,考虑辅助电源是否正常,不是电容不鼓包就是好的

网友:
辅助电源有个47或者100/50V 的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J:
不能启动的时候,绿线和紫线有电压不??如果没有,那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启动的时候,绿线和紫线有电压不??如果没有,那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

有的,11111

网友:
第一张图片左上角那个电解电容,顶部的防爆压纹浅沟槽有污物,疑似电解液从沟槽裂缝中渗出后吸附灰尘形成的污垢,更换疑似漏液的电解电容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