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圈咪头的阻抗问题。

楼主(2024-08-24):
手上有几只动圈咪头,实测直流电阻600Ω,请教交流阻抗大概是多少,是否和直流阻抗接近也是600Ω?

网友:
手上有电桥的话,用1KH档测一下不就行了。交流阻抗肯定大于直流电阻!这是毫无凝问的!或者手上有电感测试工具在1KH下测电感,用公式计算出来也行。

网友:
阻抗中包含有直流电阻。

网友A:
常见咪头阻抗就是 600 欧姆(当然也有 150 欧姆、300 欧姆和其它奇怪的阻值),一般来说(额定)交流阻抗略大于直流电阻,咪头额定阻抗通常允 20% 以上容差,也就是说你测试其直流电阻 600 欧姆,(1kHZ)交流阻抗七百欧姆左右,那都还是 600 欧姆阻抗范围

网友B:
动圈麦几年后灵敏度降低
怎么修复
只有微弱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咪头阻抗就是 600 欧姆(当然也有 150 欧姆、300 欧姆和其它奇怪的阻值),一般来说(额定)交流阻抗略 ...

多谢,打算搞个音频变压器,做个无源放大器,俺的声卡直接驱动这个咪头增益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圈麦几年后灵敏度降低
怎么修复
只有微弱的声音

换个咪头,又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咪头,又不贵。

  这是普遍现象嘛
我电容麦好像从没这样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这是普遍现象嘛
我电容麦好像从没这样嗯问题

大振膜电容麦更金贵,湿度高于55%,很容易就受潮退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圈麦几年后灵敏度降低
怎么修复
只有微弱的声音

你这个话筒肯定摔了,造成劣质咪头磁铁脱胶卡住音圈不能移动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话筒肯定摔了,造成劣质咪头磁铁脱胶卡住音圈不能移动原因,

印象中没有,因为用的不多
但动圈麦没支架,不像电容麦金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振膜电容麦更金贵,湿度高于55%,很容易就受潮退变。

那肯定超过,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超过,保证不了

所以那些高价格电容麦克风基本上适合在录音室内使用,温度湿度都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