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大管之遭遇

楼主(2024-08-24):
1、测hFE的曲折
买了5对onsemi家非hifi大管用于LDO,手册上画N管和P管hFE都差不多120-180。
今天收货一测,P管184。N管才48!遂怀疑宝上35块买的测试仪不准。
我没读过任何关于这个小玩具的资料,不知道它的测试电流是否太低,处在N管hFE很低的区间。
也不能就接受这样结果。于是搬出稳压电源。
基极回路用1.2V限10mA,集电极回路用2V限4A。
为避免“破坏式测量” 给管子装了个散热器
读出方面:基极回路串一个万用表准确测量Ib。集电极电流大,直接从稳压源上读出。
这样在Ib=10.4mA条件测出的大电流hFE是:N-162、P-153。较符合数据册宣称

2、三个渠道同时缺货
(续)

网友(2024-11-10):
挺准的,除非故障

网友(2024-09-02):
可以 退货的 !

网友:
若有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就能比较直观地看到了。

网友:
这东西只能粗测小功率管(几mA以内),它是用固定电压测的,遇到高hfe管子电流就大,反之就小,不要当真。如我用它测老式国产铁壳管3DK4,3CG23装小功放互补管,测得Ic只有0.xmA,hfe30左右,焊到机上用两块表分别测lb、lc,计算hfe分别为67、53。测9014电流达到2~3mA,实测较接近。

网友:
这些就是个玩具,只能测量小功率晶体管作为参考数据,功率晶体管它无能为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也有这种小玩具,但没有用来测过大功率管

网友:
测三极管HFE还是第二种方法精度高些。

网友:
60年代和70年代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检测晶体管。以后随着集成电路应用越来越多,对晶体管就不太重视了。

网友A:
做LDO的話,Vce很大機率都在1V以内,這時候所需的Ib迅速上升,hfe下降顯著,所以我是不願意用BJT的。

网友:
測大功率管,這個靠譜些:

网友:
Ib太小了不准确,小管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LDO的話,Vce很大機率都在1V以内,這時候所需的Ib迅速上升,hfe下降顯著,所以我是不願意用BJT的。

周末焊好LDO带载测试,动态性能不满足预期,输出管Ib大是原因之一。
依据跟您争辩学到的观点,过几天试试达灵顿输出降低Ib,找到BJT和MOS之折衷

网友:
还以为是大型的PVC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