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能观察到这样的波形

楼主(2024-08-24):
电源变压器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包括兀形滤波器)情况下,电源变压器的利用系数较低,原来有一本关于小型电源变压器的书(借出去未还)介绍说直接利用电容滤波,电容充放电会回流到变压器次级线圈,引起线圈发热,也无图。我的另一本书稳压电源的设计书中并没有这句话,但有次级线圈因充放电形成的波形,讲到容性滤波变压器利用系数较低。今将这图帖出来,不知有无坛友能用示波器或别的方法示出来(我是没这个本事,不知从哪下手),以造福大家。

网友:
“电容充放电会回流到变压器次级线圈”

我想不出怎么回流?有整流二极管反向阻隔呢,即便整流二极管存在恢复时间(回复时间内反向是导通的),但这个回复时间很短,而且尖峰不大,回流属于无稽之谈。

至于整流滤波变压器系数较低的说法,我猜应该指的是功率因数,整流滤波实际上是容性负载(因为如果滤波后的负载使整个系统呈阻性,滤波就失去作用了),因此有无功功率(也必须有无功功率,否则滤波就没用了),无功功率要占用变压器的功率容量,但却无法在负载上产生功率,所以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你这个波形实际上是电流的波形,不是电压的,所以你得用观察电流的方法来测量,就能够看到这种波形了

网友:
一般变压器应该是不会有这种波形的

楼主:
2楼坛友,利用率低不是功率因素,是耗的有功功率。有一坛友贴的贴子,大致名称为工频变压器过载,我的回贴有关于这一项的,但我不会链接,你搜一下。

楼主:
我也想不通,有4个2极管挡着呢,但我记得是这样一带而说的,也没有波形图。这个波形图是电流波形。

楼主:
上书上波形图。

网友:
在桥式整流电路的交流侧套上一个合适的电流互感器,次级接到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到你画的波形

网友:
重负载下就不是这种波形了。轻负载滤波后电压高就只是交流电最大值附近有电流。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教科书式的图形吧,见图1;
测试点在整流全桥前,变压器次级,一时没有合适功率的小电阻,找一个1mH的电感代替的,见图2。

网友:
二级管导通确实是这样的, 有滤波电容后起始电压电压不是从0开始 低于电容电压是不导通的 也不能导通。
导通状态由电容上电压决定 (与负载有关),只有在峰值附近导通。

网友:
示波器观察 最简单方法是用电流传感器 单个二极管回路穿过传感器 触发与电源同步就可以了。(传统示波器)

网友:
这个是变压器次级的电流波形吧,经过整流桥后就变成单极性的了。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5158
全桥整流接不同滤波电容之试验

标称AC9V 800mA的小变压器,全桥整流后波形像这样:

蓝色是整流滤波得到的电压,黄色是1Ω检流电阻上的电压
负载100Ω,470μF,电压平均值约12V,波纹约2V。

负载100Ω,1000μF,电压波纹约1V。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我示波器二十年前买了一直吃灰,今年是做一小功放才第一次使用,目前只会在自动档使用,就会用两旋钮,其它均不会使用,有坛友测出了波形,我就直接用了。

楼主:
感谢超级夜猫子坛友,谢谢,这个波形应该就是我贴图书上的第三个图,只不过书上画的真心有些看不懂。贴的中间那幅图是桥上电流波形,只有正波而没有负波,但变压器次级线圈上却有负波,不知怎么来的。再次感谢这位坛友,谢谢。

楼主:
这个贴子只是一个引子,是为后面重头戏打底子(要以理服人)。准备另开一贴谈一下变压器及次级线圈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坛友,利用率低不是功率因素,是耗的有功功率。有一坛友贴的贴子,大致名称为工频变压器过载,我的回贴 ...

你说的是变压器效率引起的利用率低,这是变压器自身的特性不可改变,我说的是负载引起的利用率低,无功功率也需要通过变压器铁芯的磁通来完成,所以是占用铁芯功率的,但无功功率引起的效率低和变压器的特性无关,它是负载特性引起的,两码事

网友:
这个波形图是很常见的

轻载和重载

但它不是你说的“电容充放电会回流到变压器次级线圈,引起线圈发热”,也不知道你这句话从而谈起。电流波形不等于电压波形是因为回路不是线性的缘故。

楼主:
这句话是我原来看老书上写的,只是带这一句而过,没有分析,也没有波形图,最后给了一个结论。
谢谢你上的图,也搞清了电流波形与电压波形的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是我原来看老书上写的,只是带这一句而过,没有分析,也没有波形图,最后给了一个结论。
谢谢你上的 ...

其实老书上的这个说法也没错,理解角度不同而已,从负载的角度看,整流+滤波改变了负载特性,因为电容的充放电,所以不是纯阻负载了,而从信号的角度看,非纯阻负载可以等效为能量反射回去了,但过一会儿还会回来,然后再回去,能量来来回回流动但不被消耗的过程,就是储能,这其实就是无功功率的本质。但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中,线圈的铜损可不会管你储能不储能的,只要从我这过,都得交买路钱(热量),所以变压器产生了额外的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供电局会对功率因数有强制规定的原因,你们都无功功率,不交一分电费,然后让我家的电白跑一趟 ),而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是由变压器铁心中的磁通变化维持的,所以它不但在线圈上产生铜损,也会占用铁心容量。

楼主:
楼上分析在理,其实这句话我也不理解,经你一说还是有道理的。这就引出了一问题,桥式整流电容滤波会使次cu线发热,那么变压器的功率也会增大,这恰是很多人都不注意或不知道的事,所以我前回贴说重点就是变压器功率要增大,线圈线经要加大,那么大多少,这就是要求出的一个量值,准备用一实例加以推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级夜猫子坛友,谢谢,这个波形应该就是我贴图书上的第三个图,只不过书上画的真心有些看不懂。贴的中 ...

回路上串流电流取样电阻,测量该电阻两端的波形。就能得到楼主想要看到的波形。

整流桥后串联电阻,电流是脉冲直流,电流波形就只有正波而没有负波。若将取样电阻串联在变压器次级线圈上,则流过的是交流波形电流,当然正负波都有,不奇怪。

网友:
整流滤波的交流线路电流,只在正弦峰值附近产生,峰值远远大于平均值,P=I平方R,电流大,线路损耗就大。如果是以变压器线损耗降低为目标增大变压器功率,那铁芯损耗就一定会上来,因为尺寸大了,当然好处就是负载调整率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