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DIY

楼主(2024-08-25):
配件清单:

1、微波炉高压变压器,最先绕4圈,输出电压5.2V,后改成3圈多,输出电压变4V;(给顾客换下来的坏微波炉高压变压器,锯开发现次级竟然是铝线的)

2、次级线圈用坏旧电动车的电机相线,多股并串在一线组成,粗10mm的线,用热缩管套起备用;

3、数显控制板、点焊笔、焊线和接插头、电源开关等网购、12V变压器是顾客坏的电子琴留下来的;

4、外壳用免漆板做,手喷漆上色。

网友:
废物利用,继续发挥余热,这非常好!

网友:
这微波炉的变压器看起来怎么那么小呢?实际是个大家伙

点焊效果好不好?

网友A:
体积控制的很好,我几年前做的也是用木板做壳但是没控制好尺寸和体积,出门在外更是没法带着
之前捡了个便携点焊机用着凑合,最近又看上了某某视频作者开发的小电容手持点焊机,我高高兴兴卖了已有的便携点焊机,然后等着期待着某某视频作者售卖套件或成品,没想到对方前几天宣布因为某些原因搁置了项目的成品开发和散件开售
现在相当苦恼,还得等等 漫长的等待

网友B:
怎么次级是铝线?真想不到!

网友C:
看不到那块是大电流开关板,是橙色外壳里面吗?拆开看看用料和做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那块是大电流开关板,是橙色外壳里面吗?拆开看看用料和做工怎样。

你是说一体式点焊笔吗,就几块铜排加微动开关和弹簧,铜排还是可以的,就是不好控制,准备搞个脚踏开关,把点焊笔做成固定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次级是铝线?真想不到!

据说好多微波炉高压变压器次级都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控制的很好,我几年前做的也是用木板做壳但是没控制好尺寸和体积,出门在外更是没法带着
之前捡了个便 ...

电容式的,板子设计不好的话,很容易炸管。我有10个法拉电容,6个用个45AH的电动车电池壳装起来,做汽车救援启动电瓶了,一打就起。

网友D:
个人建议引线直出,能不用接头就不用。

网友:
板子同款,26包邮,还可以。

网友E:
盒子颜值真高。建议次级直出,不要有接头,初级可以去掉十几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次级是铝线?真想不到!

美的的都是铝线,我有一个拆机品,拆了次级,还在那里放着,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好多微波炉高压变压器次级都是铝线的

我家格兰仕是铜的,06年华润万家700多元买的,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引线直出,能不用接头就不用。

有接头,拆卸后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盒子颜值真高。建议次级直出,不要有接头,初级可以去掉十几圈

建议不错,没时间折腾了,能用将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的的都是铝线,我有一个拆机品,拆了次级,还在那里放着,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这个就是格兰仕维修换下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格兰仕维修换下来的

你的初级是铝线吗?另外控制电路有原理图吗?

网友:
动手设计很强 有点东西 现在微波炉的变压器都是铝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初级是铝线吗?另外控制电路有原理图吗?

初级应该是铜的,控制电路就是一个控制点焊时间和控制通电电流百分比,懂电路的可以自己设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