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排插加EMC滤波

楼主(2024-08-25):
有个闲置的小排插,  以前电脑电源上拆的共模扼流圈也有几个,,
花点时间做个EMC滤波模块放里面,
空间有点挤,,
扼流圈线径0.8mm限制了电流,,插座功率小于600W使用,
或许听收音机,功放上用有点效果吧,,聊胜于无

网友A:
我测试过,用耳朵测试的,没有数据,耳感有效果,但效果非常小。这个东西放在干扰源上,用于阻止干扰信号外出效果更好,就是要尽量减少干扰信号的传播路径。

网友B:
怎么不从废弃的电视机电源板剪下相关电路?这样可以节省工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从废弃的电视机电源板剪下相关电路?这样可以节省工时。

插座空间太小了,要零活调整,顺便加了两个差模扼流圈看看效果.

网友:
国密级别的嘛

网友:
普通电器用应该没什么作用,精密仪器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用耳朵测试的,没有数据,耳感有效果,但效果非常小。这个东西放在干扰源上,用于阻止干扰信号外 ...

主观的感觉是,  听FM背景噪音更小,,音响功放声音更干净, 高频更清晰分明向上延展.
要在安静的环境,仔细认真的聆听.

网友:
理论上效果不大 但加了总比没加好 相当于自来水安个净水器效果吧

网友:
有总比没有好,  聊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