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同方win7成品机,升级win10。开机电脑管家显示18秒,超快,不知是真是假

楼主(2024-08-25):
十年前同方win7成品机,升级win10。开机电脑管家显示:开机18秒,超99%快,不知是真是假。

99%是真是假。

99%是真是假。

网友:
你的系统盘?

网友:
电脑管家说的。

网友:
用了一年半载后,看看是不是还一样速度,期待14亿里能进世界杯

网友A:
上电脑配置来看看。

网友B:
如果是固态硬盘,这个时间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固态硬盘,这个时间完全正常。

不是固态硬盘,成品机自带的硬盘,没有换过,。

网友:
超过的99%都是十一年以上的老机器。

楼主:
刚刚开机,这不算毛病吧。

网友:
这个跟你是否用固态硬盘有关,还跟开机时启动的服务多少有关。

如果你开机恰逢操作系统更新一大堆补丁,我保你慢的像老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开机,这不算毛病吧。

只加载比较纯净的系统就比较快,安装各种软件后,运行时间越久,启动时间会越增加。

网友:
应该是刚装好,驱动都没打全,更新也没完成,等这些弄完了再看看速度才有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脑配置来看看。

估计是标准配制。只有这机型显卡有两个接口,点一大一小显视器,才买的。别的指标没考虑。

网友:
我从来不看各种管家启动时显示的这个东西

网友:
     I5的CPU,不错的,内存小了一点,如果配置固态硬盘,最好内存改为8G的内存。

网友:
不奇怪;10的启动速度并不慢,而且是基于安全启动,可靠性也比7强多了。

网友C:
这种老机还是用WIN7 比较快一些,用久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还在用3代

网友(2024-09-24):
用固态硬盘估计开速度10秒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机还是用WIN7 比较快一些,用久了你就知道了

因合并c盘岀厂win7被损坏。再装win7总需要激活。直接装win10,效果不错。

网友:
win10默认开启了快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