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区别

楼主(2024-08-26):
家里工作多年的格力微电脑电风扇换了美的风扇,把格力风扇进行了拆机研究

根据格力风扇电路板,画出了阻容降压的原理图,发现它与常规阻容降压电路有点区别

他把火线作为电源正极。

下图为格力阻容降压电路

软件中的图是我根据格力的电路进行了改进,并写出了阻容降压计算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容抗与阻抗在交流电路中不同,换电阻功耗升了几十倍。

你明白电抗!功率=电压*电流,   只有电抗相同电压电流就相同功率必然相同,这可不涉及到有功无功一说,你确定这个大几十倍的功率不是热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中的图是我自己改进的

改的图不能工作。

网友:
R2是电容放电电阻,但它是断电放电容中存的电,而那个二极管是交流电负半周的回路二极管。交流电正半周被整流成脉动电,通过负载形成回路,当交流电负半周过电容后,那它的回路在哪里,二极管正极不通,那电容就不放电了,怎么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我知道,续流二极管,和继电器的一个道理,他的电路上没有,不清楚为什么

R2起到对电容放电的作用,有些非常劣质的LED灯,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不缺二极管,是电路图中二极管的极性画错了,稳压二极管的位置画错了,稳压二极管起到降压电容放电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一泄放二极管,没有的话负半周从哪回路?也就是电源不工作。

确实他二极管画错地方了

网友E:
应该有一泄放二极管,没有的话负半周从哪回路?也就是电源不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哪里有二极管,我又检查了一遍,电路板上只有2个二极管(稳压管与半波整流)

在d1的阳极与零线之间应该有一只二极管,其阳极接零线。否则,按电路原理,C1起不到应有作用。

网友F:
你这图里应该有遗漏:缺了一只二极管,导致降压电容充电后,所充的电荷得不到及时的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图里应该有遗漏:缺了一只二极管,导致降压电容充电后,所充的电荷得不到及时的泄放。

哪里有二极管,我又检查了一遍,电路板上只有2个二极管(稳压管与半波整流)

网友:
偏复杂了,阻容降压可以经验公式
1uF 0.068A
100nF 就是6.8mA

网友:
驱动双向可控硅需要负电压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电风扇一般用这样的阻容降压

网友:
你可以搭一简单电路,一限流电容,一只整流管,一限流电阻外加一稳压管,看看电容右侧与整流二极管正极端缺少二极管能否工作?(二极管负端接电容与整流管正极,另一端接另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d1的阳极与零线之间应该有一只二极管,其阳极接零线。否则,按电路原理,C1起不到应有作用。

我上传了他的电路板正反面,也许是他们没有设计这个二极管,另外电路板上的保险烧了,我不小心碰到了螺丝刀上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他二极管画错地方了

二极管没有画错,我上传了格力的控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有画错,我上传了格力的控制板

你这么画是不会工作的

楼主:
这个二极管我知道,续流二极管,和继电器的一个道理,他的电路上没有,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G:
你的第一张图没有传上来啊,下载也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缺二极管,是电路图中二极管的极性画错了,稳压二极管的位置画错了,稳压二极管起到降压电容放电的作用。

二极管的极性应该没画错,你可以看下下面的电路板上的零件对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极性应该没画错,你可以看下下面的电路板上的零件对比下

实物上二极管负极接降压电容,稳压二极管正极接降压电容,电路图与实物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一张图没有传上来啊,下载也下载不了。

我重新上传了格力的图

网友:
第1张图是对的,计算表中的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图是对的,计算表中的图不对。

软件中的图是我自己改进的

网友:
上传的图才看到,没问题。你改的会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他二极管画错地方了

没有画错啊,电路是正常的,而且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看到那么多回复说电路图有问题的,少了1个二极管的,实际上这个电路图没有任何问题,非常完整,并且能够正常工作。

另外也说一句,这个电路没什么特别的,就很普通很普通,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阻容降压电路而已。无非是因为交流电扇需要共阳极非隔离电源进行控制,所以此电路中只使用了半周供电,另外半周直接没使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上传了格力的图

看到了第一张图了。

网友:
这个是最优的,驱动能力强
负电压驱动,使得晶闸管工作在34象限
触发电流最小

网友E:
他前面上的是带数据的图,上面缺个二极管,前面图后来才看到,故许多人说缺二极管。

网友:
改进的电路图恰恰整错了,限流电容器C没有放电回路,会失去作用的。必须让稳压管正向导通,起到给电容器C放电的作用。

网友H:
能得到负载电流平均值有多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能得到负载电流平均值有多大吗

按图中参数约3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图中参数约30mA。

我昨天的回复不不正确,因为我昨天只关注R和C这两部分了,自行脑补出一个桥式整流电路在后面。

刚才大概想了下,如果完全靠R2实现对电容的放电,就要确保R2在半个周期内消耗足够的电容储存的电量,需要大大降低R2的阻值,这会导致R2上的热功率很大,甚至直接变成电阻限流了,背离RC限流的初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极管我知道,续流二极管,和继电器的一个道理,他的电路上没有,不清楚为什么

半波整流,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前面上的是带数据的图,上面缺个二极管,前面图后来才看到,故许多人说缺二极管。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都说了多少遍了,这电路中的电容不是降压作用,而是限流作用。在小电流直流负载中,50赫兹交流电在电容 ...

本人不完全认同:你说的电容适用于限流,
1、切问我把它换成等效电抗的电阻(当然功率足够)是不是也可以
2、再有并联的电阻是不是没有也可以照样正常工作!
3、你说容抗比负载等效电阻大很多的时候,直流负载在它的范围内变化时,电流几乎不变。只是因为高电压供电低电压负载用电必须用较大电抗元件进行分压(降压),所以相对而言负载电抗相对于电容的电抗相差太多,所以它的阻值变化哪怕是短路为零电容电流也是变化甚微。
4、之所以并联稳压二极管   万一直流负载开路相对直流而言滤波电容阻值(电抗)无穷大,与那个交流电容和整流二极管串联后当然是电抗大的电压高(几乎全压)当然对于低压滤波电容来说是知名的,另外稳压管作用就是他的本职发挥稳压。
5、你所说的电容形成的恒流是负载和稳压二极管共同承担这是完全正确的。负债正常工作时的基本电流之上还必须附加出可能变化的最大负载电流,同时设计之初也考虑了220V市电的电压波动等,所以稳压二极管必须承受一定的电流,用于负载变重或是市电降低时把自己承受的电流释放来保证负载的正常工作。

负载的变化 比如照明电路分段开关的继电器吸合与否与数量多少。

所以我认为电容的主职就是降压,之所以用电容不用电阻的原因就是因为电阻热效应发热和功率体积问题,而电容就没有热效应。并且在这里电容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就是 一个简单的 二极管稳压电路应用,电容的参与只是因为整流之前的电容交流应用

另外就是楼主原图是正常的(电容交流正向电流经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通过负载,电容反向电流因整流二极管反向截止负载无电流,只能通过稳压二极管PN结正向导通流向电容,楼主软件改动后那电容C1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会破坏电路的正常工作设计造成电压不够完全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二极管,我又检查了一遍,电路板上只有2个二极管(稳压管与半波整流)

稳压管,首先它也是二极管,这个稳压管充当了电容的泄放二极管,你先把它当成普通二极管看,然后再当稳压管

网友:
这个电容是限流作用,而不是降压作用。电容此时相当于恒流源,所以不怕短路而怕开路。1Uf电容最大可出的68mA电流,短路电流也是如此。

网友J:
我把电容它换成等效电抗的电阻(当然功率足够)是可以的,但这电阻很大颗需要定制。电容纯粹是当成电阻在用,但衍生串联限流电阻以及并联放电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把电容它换成等效电抗的电阻(当然功率足够)是可以的,但这电阻很大颗需要定制。电容纯粹是当成电阻在用 ...

容抗与阻抗在交流电路中不同,换电阻功耗升了几十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明白电抗!功率=电压*电流,   只有电抗相同电压电流就相同功率必然相同,这可不涉及到有功无功一说, ...

这就是涉及到有功无功的区别,不信自己上功率计......(也是头次听说热功率不是电功率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涉及到有功无功的区别,不信自己上功率计......(也是头次听说热功率不是电功率转换的)

问题是你只看到热功率!应用难道不用考虑总功率消耗!只考虑有功吗?总功率一样只要负载正常工作,本来就是一个简洁至上低成本小功率的物件,,用得着考虑那多!?

网友:
很多小家电设计都不分相零,保险丝  继电器  保护开关有时都串在零线上,不知道这能否符合安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抗与阻抗在交流电路中不同,换电阻功耗升了几十倍。

在此场合,电阻Rc替代容抗Xc的差异很小,因为稳态时等效负载R的压降通常是小于电容压降蛮多的,当容抗Xc越大于等效负载R之时,Z就越接近Rt 。本來就要考虑容许误差的设计。
不过用电容的缺点受频率影响,通电瞬态电流大所以100欧姆电阻限流,电容会储电所以并联电阻220k欧姆放电。切勿连接电脑、编程仿真器否則损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