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L431的负稳压器

楼主(2024-08-26):
准备制作一个基于TL431的负稳压器,电路如图所示。TL431的1和2脚之间已经测得2.5V基准电压,但是输出端始终未得到预设的电压15V,实测大约12V,且不太稳定,故发帖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
这样改一下:

网友:
如果电源只接稳压电路,没有其它负载,做正输出串联稳压即可,正极接地,电路简单可靠,毕竟431设计的就是正输出。想要低压差,调整管用复合管。想利用431的比较放大能力,打个比方,要把奔驰车装在自己的底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的中心抽头,其实大多也是双线并绕后做出来的中间抽头,或者漆包线折叠出来做的中间抽头,可以人为掐 ...

电源变压器对绕组一致性要求不高,而双线并绕太麻烦了,所以电源变压器不会给你双线并绕,我拆过的中心抽头变压器,都是两半分别绕的(也就是绕到一半抽个头出来),中间是否能够分开取决于引出方式,如果是单独的接线片或电线引出就没法分开,里面其实就是把漆包线上焊了个阴线,只有线特别粗的才会直接折线引出,这种直接分开就行了

网友:
我刚构思了一个LDO的tl431负稳压电路,还没时间作仿真验证:

网友:
最好把各处电压标出来,坛里高手好给你解答。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基准电压是2.5V-Vbe1-Vbe2,
而vbe1/vbe2是和温度相关,和电流相关,并不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基准电压是2.5V-Vbe1-Vbe2,
而vbe1/vbe2是和温度相关,和电流相关,并不是恒定的。

那请问钟老师觉得电路应如何改进呢?

网友C:
大电流输出时,使用复合管的电路;

更多的电路,可以去看一乐论坛的这个帖子:
www.yleee.com.cn/thread-91463-1-1.html

楼主:
我试验过这个加三极管倒相的电路,输出电压接近预设电压,但依然不太稳定,也把调整管换为达林顿管试过,效果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输出时,使用复合管的电路;

学习了3AG1A老师在隔壁论坛发的帖子,有些电路图已经看不到了。用PNP管作调整管只是预演,本人最终目的是要用TL431+PMOS实现低压差大电流负稳压电路,盼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431的基準接出端與陽極之間的電阻或阻抗應保持恆定,所以不能將調整管放在這個區域中,否則出現主貼的結果就是無法避免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验过这个加三极管倒相的电路,输出电压接近预设电压,但依然不太稳定,也把调整管换为达林顿管试过, ...

6樓電路是可以的,不穩定可能是少了個補償電容,參考下6樓。

网友E:
-20V转-15V,找根齐纳二极管做基准不完事了
只有低电压(<5V)电路才必须用带隙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樓電路是可以的,不穩定可能是少了個補償電容,參考下6樓。

谢谢脑师提醒,补偿电容焊接电路时已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V转-15V,找根齐纳二极管做基准不完事了
只有低电压(

输入20V,输出15V,只是一个示例,实际使用时,还有其余压差情况,更倾向于低压差。使用TL431,不仅仅需要其基准功能,也需要它的比较放大功能,最终目的是要用TL431+PMOS实现低压差大电流负稳压器。

网友:
1楼电路试一下用LM337代替下面两只PNP管,那么基准电压就是2.5V+LM337的1.25V基准,也是稳定的。并且LM337还自带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验过这个加三极管倒相的电路,输出电压接近预设电压,但依然不太稳定,也把调整管换为达林顿管试过, ...

你这个图U2上面没有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