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有交流24V突变能力的小工具?

楼主(2024-08-27):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输入为直流24V或者交流220,然后输出这一块可以调波形频率,但是最终需要有交流24V突变能力电流不超过1A,能给个电路图吗?

楼主:
对了,尽量体积小一些,最好能装在不超过10公分长宽,5公分厚度的盒子里

网友A:
调频率很容易。先整流再逆变。突变能力是什么鬼?

网友B:
愣是看不明白这是想要个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率很容易。先整流再逆变。突变能力是什么鬼?

或者说这个交流24V不能一直稳定在24V需要一定频率的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愣是看不明白这是想要个啥玩意。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只是看到有人用做出来的一个和主机差不多信号波段然后有交流24V突变能力的小工具,用这个小工具带线路用钳形表卡电流查漏电(实际电路工作是直流脉冲24V),他试过可以查但是不能直接用交流24V带,所以需要交流24V电压跳变

楼主:
就是说我这台火灾报警主机带了许多设备,主机输出方式是直流脉冲24V,波形是方波,然后有人做了个小工具说是和主机信号波段相似,但是要有交流24V突变能力然后利用钳形表卡线路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率很容易。先整流再逆变。突变能力是什么鬼?

就是这么个小玩意。。。

网友A:
你是要模拟一个漏电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模拟一个漏电电流吧?

不是模拟,相当于做一个交流24V跳变的电源带线路,然后钳形表查漏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模拟,相当于做一个交流24V跳变的电源带线路,然后钳形表查漏电

2个4.2V锂电池+XL6019升压到24V+8脚单片机+H桥逆变成50HZ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4.2V锂电池+XL6019升压到24V+8脚单片机+H桥逆变成50HZ交流。

能给画个电路图吗?我用模拟电路软件试试

网友:
突變頻率不高的話,可以用可關斷可控硅器件來做。

网友:
应该发在电源栏目

明天移动过去

网友:
你是说要  DC-AC  逆变线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