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块刚买的万用表

楼主(2024-08-27):
      手里的一块MF10型万用表前段时间又摔坏了。找出了之前不用的几块表,可没一个好用的,就从网上又拍了一块。
      这块表收到后测试一下,电阻档调零电位器有毛病,短接表笔调零时表针突跳,把电位器旋钮往上提就好了。
      虽然这个调零不常用,但毕竟新表有故障还是令人很不爽。
      如果退回去有风险,而且运费险不够还要补运费,干脆想办法自已解决。
      找出一个弹簧改制一下,套在电位器旋钮下的电位器杆上,让旋钮与电位器固定处有一个向上的弹力。
      试了一下,效果很好,调整回零时表针非常平稳。

网友A:
看来现在的新机械表质量堪忧哦……

网友:
几多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现在的新机械表质量堪忧哦……

关键是售后还不认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3197&extra=#google_vignette

经典产品肯定好用的。

网友B:
那究竟是啥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究竟是啥故障原因?

线绕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绕电位器的问题。

无悔君,再巩固一下:用无水乙醇或四氯化碳清洗后涂少许硅脂或润滑脂;效果更佳和耐用;现在出的指针表不能用以前的标准衡量。

网友D:
MF10 过去欧姆调零电位器是线绕的,
现在生产的 新 MF10 不知道它的欧姆调零电位器是什么材料做的,是线绕?还是碳膜?或者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悔君,再巩固一下:用无水乙醇或四氯化碳清洗后涂少许硅脂或润滑脂;效果更佳和耐用;现在出的指针表不 ...

新表,打开就不保修了。否则处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10 过去欧姆调零电位器是线绕的,
现在生产的 新 MF10 不知道它的欧姆调零电位器是什么材料做的,是线绕 ...

还是线绕!

网友:
质量比起原来的旧产品是缩水了rmb也是缩水严重

网友:
很久以前有个MF10型,坏了扔了。现在有表能用就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