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Layout 6.0 2024-8-26 最新汉化版

楼主(2024-08-27):
下载地址:hLLps://pan.baidu.com/s/1CrnSdn5n9OnTV0fUsihf_g?pwd=1004
提取码:1004

内有安装版和便携版

更新历史:

06/13/2024

- 从资源管理器(双击)打开文件名中包含特殊字符(西里尔文等)的 LAY6 文件时出现问题 - 已修复

03/19/2024

- 启动程序时出现罕见错误“小数和千位分隔符必须不同” - 已修复
- DRC 检查中的罕见错误 - 已修复

03/05/2024

- 定义自己的颜色时打印预览中的错误消息 - 已修复
- TEXT-IO 扩展(阻焊层切口)

02/14/2024

- 可以通过拖放对选项卡进行排序
- 更现代的文件对话框(新编译器)

07/08/2022

- 提高了文本角度的内部分辨率
- 现在无需元件文本即可在旋转/镜像时计算元件的中心点
- Text-IO:导入时,“HATCH_AUTO=true”现在是默认值
- Text-IO:现在使用新字段“NAME=xxx”导入和导出 -

05/12/2022

- 改进了重叠元件的选择
- 修复了设置值(布线、焊盘、SMD 焊盘、自由冲孔偏移)的问题。
- 现在,只有在未选择任何元素(或双击)时,才会更改默认值。

04/28/2022

- 旋转圆环(中心)时的不准确 - 已修复
- 布线宽度“0”现在也可以包含在收藏夹列表中
- 文本高度现在为小数点后 2 位
- 改进了“元件”对话框中 ID 或 VALUE 不可见时的“对齐文本”功能
- 改进了 Gerber 导入

02/09/2022

- 有时不显示非常小的圆段 - 已修复

10/11/2021

- 改进了因特网更新程序

08/02/2021

- 改进了在选择器或组件列表中选择时自动显示元件的行为
- 修复了圆的属性中中心点坐标的限制
- 常规设置中的“组件 ID 和值在旋转后始终可读”选项未保存 - 已修复

05/26/2021

- 改进了内嵌的因特网更新程序

02/16/2021

- 插件支持
- 自动 Gerber- /Excellon 导出(控制台模式)

01/19/2021

- 新文件扩展名 *.xln 用于 Excellon 钻孔文件
- SELECTOR 中的错误,自动接地平面上的负文本已修复
- 改进的 Gerber-Export(自动接地平面上的阴影区)
- 新功能:现在可以将单个板(选项卡)保存到新文件中
- 修复了使用对齐功能后显示连接线的小错误

02/11/2020

- 可以导入更大的 Gerber 文件(最大 8 MB)
- 改进了大多边形的绘制

10/24/2019

- 改进了大布局中的测试功能

8/5/2019

- 改进了仅部分标记组件的行为

07/31/2019

- 如果更改层,自动地线层中选定剪切区域现在将保留其选择

07/17/2019

- 改进了 Gerber 导出(%ADD... 命令中没有空格)

01/08/2019

- 如果使用大多边形(区域),则打印预览中可能出现错误消息

07/09/2019

-如果使用大多边形(区域),则可能出现错误消息

06/12/2019

- 导出的文件名现在将包含电路板名称(如果存在多个电路板)
- 电路板轮廓的 Gerber 导出现在可以包含可选的电路板框架(电路板尺寸)
- 特殊形式的“螺旋”现在适用于大型电路板

03/22/2019

- Gerber 导入得到改善
- 布线时将显示元素名称
- 改进了使用 SHIFT 显示 1/2 网格的功能
- 改进了标记元素的 Text-IO- 导出

网友:
怎么打不开

网友:
问下楼主,可以打印汉字吗?

网友:
现在被逼着用EDA了,还是支持!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多谢楼主了,不会用只能看看热闹

网友A:
下载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PCB设计软件。

网友:
谢谢,我下载了,尝试看看怎么用,

网友B:
谢谢,下来试一下新版,现在一般是用EDA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下来试一下新版,现在一般是用EDA画了

请问:“EDA”是什么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更新一下

网友:
好事。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EDA”是什么软件?

嘉立创的画板软件,用其EDA画板,在嘉立创打板可以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画板软件,用其EDA画板,在嘉立创打板可以免费。

原来这样,慢慢看看

网友C:
        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打不开啊!

把“hLLps://pan.baidu.com/s/1CrnSdn5n9OnTV0fUsihf_g?pwd=1004”
第2、第3两个字母"LL"换成“tt”。
因为论坛内不允许外部链接。

网友:
不错,好用,谢谢提供。
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CrnSdn5n9OnTV0fUsihf_g?pwd
提取码:10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打不开啊!

可能不让发外链,所以楼主把地址做了一些修改,把  hLLps  改为  https  ,再把最后的  =1004删除后就可以打开网盘了

网友:
使用中文可以把原来使用的中文版插件:文件夹sprintFont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已试用没有问题。

网友:
已下载!!!万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想到还一直的更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