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用6J1推4P1S,电源变压器替代输出牛的电路

楼主(2024-08-27):
输出牛,通过在铁芯上加空气隙来防止磁饱和,如果加一个绕组,注入恒定直流,抵消初级的直流磁通

这不就解决了磁饱和的问题,就不需要空气隙了,这样不带空气隙的电源变压器磁通就比输出牛强得多.

注意图中LM1117的输入没有电容接地。

LM1117不能用LM317代替

图中所有整流管要并联0.1 电容,去除调制交流声
图中B电和C电省略了,可以用任意电路.

网友:
电源变压器代替输出牛,能响,音质就不好说了。。

楼主:
不是简单替代,而是用一个消磁线圈抵消初级直流成分

这样的话,电源变压器没有空气隙,难道不是一个优势?

网友:
最简单的输出牛线包结构2+1,也比电源牛的1+1结构好很多。增加个辅助绕组仅仅是解决了磁饱和问题,但线包结构上的差距造成的高频损失还是没有办法弥补。所以我个人觉得,永远不要幻想用电源牛代替音频牛能取得好的效果,只是能响而已。

楼主:
输出牛的初级圈数也太多了,所以才需要把初级分开,这些都是输出牛的空气隙导致的,

网友:
做胆机的目的是让声音好听,用电源变压器代输出牛,那就没啥意思了!做台功放能响就行,那太简单了!

楼主:
输出牛有空气隙,所以里面的磁感应比较低,比电源变压器低得多,所以初级才要绕很多圈,但是电感还是比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少

网友:
估计不行。要是行的话就不会到今天才被发现。

网友A:
单端输出变压器,初级流过固定的静态电流。而这电流引起磁芯饱和而带来的是大量奇次谐波失真,所以必须给铁芯留有气隙。

再有电源变压器漏感也远大于正常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变压器,初级流过固定的静态电流。而这电流引起磁芯饱和而带来的是大量奇次谐波失真,所以必须 ...

漏感大,声音细节传递就会减少,喇叭声音就会发蒙发糊发飘,含混不清!这是我的体会和认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单端牛铁芯依然用对插,然后加一个消磁线圈,抵消了因静态直流引起的磁饱和,因为铁片对插,电感量大得多,换言之可以减少匝数,腾出空间来绕消磁线圈,咋一想好像可以,但仔细再想想不对啊,磁饱和是直流引起的,你这消磁线圈打算加直流还是交流?或者是有什么黑科技?

楼主:
消磁线圈通里的是直流啊,如图,而且特别设计成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