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脉冲输出逆变器的逆向

楼主(2024-08-28):
前一阵抽空回了一趟老家,看看父母。邻居听闻后,拿来一个逆变器让我帮修,顺便逆向了一下,大家看看笑话吧。
吐槽:设计太烂,20个三级管竟然用0.8的细铜丝并联,12V接入点也不对,电流严重不均,20个三极管,烧了16个,没法修了。老大个头的继电器,5A的,结果用在了小电流回路,做防反接,奇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保护。
对了,输出电压调节是用切换变压器次级抽头的方法,电路图中没有画出来。

网友A:
这电路挺淳朴的,挺好,那一堆三极管加上电阻作为简单的均衡能好一些吧
不知道会有会有朋友心想:老货就是好,用料足,那么多金封晶体管

网友B:
这就是一鱼机啊!
三极管基极要串联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鱼机啊!
三极管基极要串联限流电阻。

不需要,仔细看图,初级线圈接在发射极。

网友C:
为啥用跟随器方式输出?没法深度饱和呀,难道共用散热器省绝缘片?
不过看到驱动是PMOS,可以接近12V直接驱动,功率管压降比饱和压降略高一点也ok。

不过2只PMOS管成本比20片绝缘片高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用跟随器方式输出?没法深度饱和呀,难道共用散热器省绝缘片?
不过看到驱动是PMOS,可以接近12V直接 ...

想了一下,确实如此,这种接法可以不加散热片,三极管管壳直接固定到散热器上,热阻低,而且两个散热器之间也不需要绝缘,实际情况是它直接把散热器接12V,而且和外壳固定在一起。
至于为啥用PMOS,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D:
用细铜丝没准就是代替小电阻的意思,震荡频率估计达不到超声波,变压器铁芯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细铜丝没准就是代替小电阻的意思,震荡频率估计达不到超声波,变压器铁芯受不了

“细铜丝当作均流小电阻?”,但公共接点导致这种接法形同虚设,
最远离公共结点那只管的细铜丝最长,最靠近公共结点的铜丝最短。

网友:
图画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挺淳朴的,挺好,那一堆三极管加上电阻作为简单的均衡能好一些吧
不知道会有会有朋友心想:老货就是 ...

标了数码、智能词儿,就算老货也老不到哪里去

网友:
老货,应该是2006年左右的,当时我给别人修过,用3dd15d或者3dd207代替都可以,经典的电路,那个时期多半都是这个结构的。3dd金封的,单个电流3安,要达到大电流需要多个并联使用。
当时我好奇,拿河里试了下,效果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