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电笔发光与不发光

楼主(2024-08-28):
铁芯隔离变压器初级接市电220V,不论环型还行EI型,都测过,结果一样。

如果火线接初级靠近铁芯的引出线,零线接初级远离铁芯的引出线,电笔碰次级或者固定架金属均不发光。
如果零线接初级靠近铁芯的引出线,火线接初级远离铁芯的引出线,电笔碰次级或者固定架金属均发光。

表象是感应电压高低不同,对于搞电的人来说,这种敷衍的说法太掉价,哪位能解释一下深层的原因?

楼主:
我这问题估计能放倒很多物理大神,搞不好那几个吹牛B的物理天才都吓得不敢来了…

楼主:
期待坛里物理学大神前来解惑。

网友A:
零线对地,电笔另一端接人手,脚是否踩地没关系,也是对地的,因为人的表面积不小,含水不少,有个不小的对地电容
不考虑交流问题,电感理解成分压电阻,小电容理解成大电阻,大电容理解成小电阻,挨着铁芯近的,就是大电容小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生电容始终存在,两项插头换个方向就不亮了,如果因为寄生电容,还应该继续亮才符合逻辑

如果寄生电容简化成对称的形式(图左C0),自然与插头方向无关;

实际寄生电容分布在每匝上,更准确的模型应该是拆分开来(图右C1~C3~...),初次级靠的近的一侧寄生电容微元偏大。
当这一侧插入高电势端时(例如火线),对次级就应该有更大的位移电流,对铁芯的位移电流同理:

网友B:
寄生电容搞的鬼,而且频率越高越夸张。

找一台黑晶玻璃面板的电磁炉,放上平底铁锅,满功率烧水。 整锅都能点亮电笔。

网友:
初次级的分布电容、初级与铁芯的分布电容造成的悬浮电压。至于引线是否靠近铁芯或次级,是你的错觉。

楼主:
初级线圈只有一个,但多层。
如果初级线圈最内层的那根引出线接市电零线,另一根引出线接火线。用电笔碰触次级任何金属线头都发光,碰触固定金属架的螺丝也发光。如果火线和零线接线对调,电笔碰触次级任何金属线头都不发光,碰触固定金属架螺丝也不发光。

这种现象很多年前我就发现了。

楼主:
如果发错地方了,烦请版主移动或者删帖。谢谢。

网友:
又不是隔离变压器(内部有屏蔽层)
普通变压器是这样的

网友:
  感应电,正常现象。所以很多场合要接地。

网友:
估计漏电了 没啥好解释的 注意安全

网友A:
“靠近铁心的引出线”“远离铁心的引出线”指什么?靠近指内层,远离指外层?

网友A:
刚才测了一下,我这个变压器油屏蔽层,但我没使用,我也没区分那端哪段,只是对调了220VAC的顺序
所有测试,变压器次级均不接负载,没有被测试的一端悬空,电压表一端接测试点,另一端我用手捏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近铁心的引出线”“远离铁心的引出线”指什么?靠近指内层,远离指外层?

铁芯在最里面,按照往外的次序是:铁芯,铁芯和初级之间的绝缘层,初级线圈多层,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绝缘层,次级线圈多层,次级和外界的绝缘层,固定金属架。

初级线圈靠近里面,而且初级线圈不止一层,如果初级线圈只有一层,怎么接火线和零线都靠近铁芯,没有分别。

楼主:
这个顺序结构

网友:
如果只是测量外壳,可以用分布电容,以及零线与地线存在电势差解释,不过我后面的测试,在开路的次级上测两端,电压也不同,这个我就没法解释了

网友:
过去很老式不带电源变压器的简单收音机,是采用电容限流式供电的在其电源上就装有氖泡,插上插头氛泡发光说明接反了,外壳带电,把插头换方向插后,氖泡不亮才可以收听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电容搞的鬼,而且频率越高越夸张。

找一台黑晶玻璃面板的电磁炉,放上平底铁锅,满功率烧水。 整锅 ...

寄生电容始终存在,两项插头换个方向就不亮了,如果因为寄生电容,还应该继续亮才符合逻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才测了一下,我这个变压器油屏蔽层,但我没使用,我也没区分那端哪段,只是对调了220VAC的顺序
所有测试 ...

D和B端靠得比较近,绕组重叠得多些;A和C端靠得比较近,绕组重叠得比较多;同时B端离铁芯近一些(估计在里层),A端靠外一些。

网友D:
变压器绝缘再好,它也有轻微漏电,再一个是寄生电容原因,因氖管灵敏度很高,因此轻微漏电就可感知。变压器是一层一层绕的,当火线接在最外层一个端子,那么零线就接在里层端子上,火线由于离铁芯较远,分布电容小,再一个这时做完功后,零线这条路比漏电,分布电容产生的漏电这条路要宽阔得多,也就是零线短路了漏电途经,它自然会从零件回去,因此达不到氖管发光的电流,故氖灯不亮;当火线接里侧一个头,也就是变压器线圈起始头,它离铁芯最近,与铁芯间分布电容最大,加上与铁芯间的距离大大缩短,绝缘性就没有外层绝缘性高,所以漏电电流加上分布电容引起的漏电电流增大,超过了氛灯起辉电流,氖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绝缘再好,它也有轻微漏电,再一个是寄生电容原因,因氖管灵敏度很高,因此轻微漏电就可感知。变压器 ...

刚好反过来。火线靠近铁芯不亮。

网友:
不应该呀,你能确定两线头的里外没搞差。我也刚测了我新绕的变压器,里侧接火线灯亮,反之不亮(El铁芯,从引线可看到里外头并不会搞岔)。

楼主:
我也有EI,晚上下班回去再测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和B端靠得比较近,绕组重叠得多些;A和C端靠得比较近,绕组重叠得比较多;同时B端离铁芯近一些(估计在 ...

我没理解CD两端在开路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对地有明显的电压差异,莫非是在50HZ频率下,开路条件下的次级线圈,与初级靠近火线、靠近零线两端之间连续的寄生电容与自身电感,可以产生一个弱电流回路了?

刚刚测了一个E型铁芯的变压器,有类似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CD两端在开路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对地有明显的电压差异,莫非是在50HZ频率下,开路条件下的次级线 ...

还真可以这么理解,想象A、C端并一个电容,B、D端并一个电容,然后形成分压,自然就有高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真可以这么理解,想象A、C端并一个电容,B、D端并一个电容,然后形成分压,自然就有高有低了。

我刚刚找了一个指针表,做了同样的测试,指针毫无反应,似乎是验证了这个解释

楼主:
今天分用光了,明天再给讨论的各位大神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生电容始终存在,两项插头换个方向就不亮了,如果因为寄生电容,还应该继续亮才符合逻辑

不验证下寄生电容的几何对称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EI,晚上下班回去再测一测

前面我画的那个简图,使用环型变压器测的,刚才用E型铁芯变压器测了,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效果一样,电压数值不同,这个E型铁芯变压器是初级在内,次级在外的绕制方式。手里没有初级次级分开绕的变压器用来测试。

外壳能否点亮氖管的分析,我和汉江水坛友一致,同样觉得应该是内层接火线灯亮。上面用EI铁芯变压器的测试,我这的结果是,火线接内层,铁芯对地的电压相对高,零线接内层,铁芯对地的电压低。

我用指针表没测到数值,用的是优利德UT61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找了一个指针表,做了同样的测试,指针毫无反应,似乎是验证了这个解释

指针表内阻小不容易观察出来,楼主那个刚好是反的,我们又没法验证,只有等楼主自己确认了,有时线路有问题也说不准。

网友E:
虽然我不懂电子电气,但希望你们可以用收音机专长,来解释肯定很容易
天线发射和接收理论还是实践,统统符合就对了,要是不符合就不是这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对地,电笔另一端接人手,脚是否踩地没关系,也是对地的,因为人的表面积不小,含水不少,有个不小的对 ...

EI的你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如果你测铁芯上对地电位。EI之间有空隙导磁超级差,由于装配的原因各处缝隙大小不同,磁力线非常不均匀,导致各处电位不同。

如果你测EI,最好测次级引出线的金属对地感应电位。

环形的铁芯在里面,线包在外,铁芯对外是悬空的,测不到铁芯对地感应电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不懂电子电气,但希望你们可以用收音机专长,来解释肯定很容易
天线发射和接收理论还是实践,统统符 ...

当非常接近大地电位的零线接在初级的外圈上时,靠近零线的那部分的一层线圈近似于一个接地的屏蔽罩,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屏蔽罩,但它可以比较好的吸收阻挡火线线圈对外的电磁辐射,把感应电动势释放到远端有接地的零线上,这时附近本来线圈的电磁场可波及的金属器物,包括屏蔽层,就不容易感应出电动势来,但如果倒过来接,火线接在外层,靠近火线的“非理想屏蔽罩”线圈变成辐射天线线圈了,如果拿一支电笔,脚踩大地,就能把线圈附近的金属器物上感应出来的电动势化为放电电流,和大地形成放电回路,从而让氖泡发光。

网友D:
刚才又测了一个El变压器,不管怎么变换插头方向,氛灯都不亮。这个变压器是我几年前做的,框架是用2mm环氧板的,功率10VA的(16x30mm)。再用刚绕的变压器50VA的,测试还是前述结果(这个变压器框架0.8mm环氧板),现在真搞不懂了,是不是漏电为主(把绝缘性),分布电容为捕形成的?等下计算一下分布电容容抗值。
突然想起来家里地板是木地板,把变压器拿到阳方(地砖)测试,里层接火线亮,外头接火线不亮。亮度非常小,要用手紧捂着才能看到只有1mm左右的亮光。而50VA(25x32mm芯柱)的木地板情况下还亮,估计分布电容有可能占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非常接近大地电位的零线接在初级的外圈上时,靠近零线的那部分的一层线圈近似于一个接地的屏蔽罩,虽 ...

说真的,我看不懂。怀疑我学的书上很多术语都变了名字,表达方法也变了,有些地方跟你当时看的书都不是一个叫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又测了一个El变压器,不管怎么变换插头方向,氛灯都不亮。这个变压器是我几年前做的,框架是用2mm环氧 ...

可能两方面原因都有。10VA,铁芯那么小,铁芯当一个极板,2毫米厚介质,初级线圈当一个基板,这电容不是一般的小。

再者,2毫米厚环氧板,这电阻可能已经不是兆欧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寄生电容简化成对称的形式(图左C0),自然与插头方向无关;

实际寄生电容分布在每匝上,更准确 ...

看不懂。每个线圈有很多匝,但是连着的,一个线圈只能当电容的一个极板。

网友:
这小变压器是拆电台上原来的滤波器,灌满了沥青,这沥青几十年不凝固,呈糊状,铁芯拆不下来,把框架连线包锯下来的,超宽窗口,用不完,所以用2mm环氧板做的框架。

网友C:
楼主故弄玄虚了,楼主说的:
“如果火线接初级靠近铁芯的引出线,零线接初级远离铁芯的引出线,电笔碰次级或者固定架金属均不发光。
如果零线接初级靠近铁芯的引出线,火线接初级远离铁芯的引出线,电笔碰次级或者固定架金属均发光。”
他测的是外面的压铁,又不是里面的铁芯,自然是越靠近外面的线感应越强。

楼主:
重复验证了,100%没有错。有怀疑的,请认真检查自己的测试接线情况。

首先验证了市电火零布线,然后找了两个变压器测试,结果如下。

小方牛EI66,叠厚35,H18硅钢片绕制,初级电阻56欧。火线接初级靠近铁芯的引线,铁芯感应电位不足7V,次级某个线头电位4V,如果火零接线对调,铁芯感应电位10.7V,次级那个线头感应电位16V。

小环牛大约50VA,初级电阻21欧。如果火线接初级线圈靠近铁芯的那个引出线,次级某线头感应电位只有0.2V,如果火零对调,次级那个线头的电位超20V。

万用表F17B+,红笔碰金属,黑表笔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故弄玄虚了,楼主说的:
“如果火线接初级靠近铁芯的引出线,零线接初级远离铁芯的引出线,电笔碰次级 ...

测次级线头也是如此,你没仔细看帖吧

网友F:
这种测试方法其实很不严谨 一定要得出确定结果的话。还要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在实验变压器前面,或者断开家中所有用电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测试方法其实很不严谨 一定要得出确定结果的话。还要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在实验变压器前面,或者断开家 ...

测试的时候只有屋里一盏灯和测试的小变压器在用市电。其余市电电器全部处于停用状态,这干扰应该足够小了。

网友F:
最好弄个隔离变压器,不然没啥参考价值,其他人家的电器因为也是并联在电网的也会影响测试结果。当然样本也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次级线头也是如此,你没仔细看帖吧

就是仔细看了,次级也是靠外圈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懂。每个线圈有很多匝,但是连着的,一个线圈只能当电容的一个极板。

你理解的偏差在于: 单个线圈 = 电容单个极板。

电容单个极板有个前提:极板上各点是等电位的。
现在线圈承受交流电,每匝线圈都承受一定的电压降,线圈就像电阻一样在分压。

如果线圈没有压降(例如走的是直流电,线圈电阻很小),那么各个小电容就是并联的关系,最终汇聚成一个大电容,就是你理解的线圈=极板的状态。
现在线圈有压降(走交流电),那么各个小电容就不是严格的并联,就有了我之前的那张图:每个线圈拆分成无数个单圈电感串联形式。

看不懂没关系,可以尝试思考下为什么 单个线圈 ≠ 电容单个极板

网友G:
这个帖子怎么像个刚接触变压器的初中生呢,我猜想楼主鄙视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分布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的偏差在于: 单个线圈 = 电容单个极板。

电容单个极板有个前提:极板上各点是等电位的。

你跟luosifu说的好像是一回事。只能画成很多小电容,否则没法用图来表达清楚。

根据你们的描述和讲解,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每匝线圈相当于一个交流电池(发电机),相位相同,根据电磁平衡,串联起来等于市电电压。初级和次级相当于一个大电容的两个极板,只是容量很小,由于极板就是很长的线,电荷分布并不均匀,分布不均匀的原因是每匝线圈产生电压,电磁场强行推动的结果。当电笔碰到次级的一个金属线头,和大地形成通路,由于是交流电,所以电容导通,点亮氖管。

我的另外一个理解从电场的角度去想的。靠近火线引出线的地方电场最强,靠近零线引出线的地方电场最弱,电场不是均匀的,但是大趋势越往外场强越弱,由于初级和次级杂散电容的存在,而且交流电的的电场不停的变,当电笔碰次级某个金属线头时和大地形成通路,电荷在电场里受力运动,点亮氖管。

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24H内不能再加分了,明天再给各位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怎么像个刚接触变压器的初中生呢,我猜想楼主鄙视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分布电容引起的。

我鄙视的大多数人?

如果你真明白,那就给大家讲清原理,大家会感谢你。如果你根本就不懂只会装并挑起事端,那我鄙视的就是你这种人。如果你原来这样,现在不这样了,那我就不再鄙视你。我对事不对人。

PS:据我所知,初中物理上没有变压器,甚至电容符号都没有,如果你是少年班毕业,那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跟luosifu说的好像是一回事。只能画成很多小电容,否则没法用图来表达清楚。

根据你们的描述和讲解 ...

对的,就是这个思路。

从电场方面理解也是对的,本质上电容器就是研究电场的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又测了一个El变压器,不管怎么变换插头方向,氛灯都不亮。这个变压器是我几年前做的,框架是用2mm环氧 ...

你的这个10W变压器是不是非内外层?而是并列的两个线包,并列线包高压零火端对低压线包的电容效应相等感应电流就很弱了。但对铁芯电容效应还是有零火区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鄙视的大多数人?

如果你真明白,那就给大家讲清原理,大家会感谢你。如果你根本就不懂只会装并挑 ...

不好意思,我是从电子爱好者的角度看待了。初中的电子爱好者接触小变压器与你遇到电笔现象很多,但对电容知识还不懂就不理解。高中学习了交流电也知道了电容就会想通了。高深理解是不可能的,像我这样只知道是层间的电容问题我看也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是从电子爱好者的角度看待了。初中的电子爱好者接触小变压器与你遇到电笔现象很多,但对电容 ...

不好意思,看错人了,抱歉。我以为今天批牛顿明天批爱因斯坦的那位物理天才又来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看样子可能与外部或其它电器有关。我又测一次还是同样结果。本应上照片证实,但我家里就我一人故无法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弄个隔离变压器,不然没啥参考价值,其他人家的电器因为也是并联在电网的也会影响测试结果。当然样本也 ...

1:1隔离变压器倒是找到了,没什么用。只有两根线,对地不通,肯定不能亮。

网友:
不懂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