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神 发动机积碳清洗液真的有用么?

楼主(2024-08-29):
RT:自己11年的雪铁龙世嘉才跑了不到7万公里,看到很多有卖这种积碳清洗液或者发动机保养液的,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是只是治标不治本,后期汽车会有依赖!

网友A:
有几把用,别自己吓自己了
先开15年再说积碳的事

网友B:
我也不相信这些玩艺,从未用过,11年的卡罗拉除了正常保养从未出过任何问题,油耗和动力感觉没什么变化,只换过两次轮胎、一次电瓶和火花塞

网友C:
洗洗管用,但效果并不明显。

没有依赖。

网友D:
新车时用过几回,打点滴的、红线添加剂都试过,清积碳后感觉声音轻了,油门轻快了,但油耗似乎没变低。后来车老了,也懒得管了,近5、6年没清过积碳,高速油耗也还是6.5左右,跟新车时没什么区别,最近一次发动机有点渗机油,师傅打开缸盖换密封垫,说你这车燃烧情况挺好的,没什么积碳。想来以前还是心理作用的可能性大。

网友:
节气门没有问题终身不清洗,机油道终身不清洗,

网友:
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全靠他

网友E:
我的雪铁龙爱丽舍,每三四千公里用一瓶雪佛龙特劲。

网友F:
没用的,以前开过法系车,刚开始学论坛的做法,打开节气门清洗的。
是有一些积碳,但不多。只要偶尔跑下高速,让发动机转速高那么久,有些多的积碳也会被吹走的。
洗过碗就知道了,能被水冲走的渣渣不是渣渣,粘着的污渍,靠水、洗洁精冲是不行的,得要钢丝刷。

网友G:
快15万公里的老车前不久拆了次缸盖,观察燃烧室局部有一层薄沉积;平时没用过燃油宝等用品,就92号汽油。平时操作比较不太轻柔,大油门、高转速的那种。只是气门顶杆的油封(橡胶材质)有些老化必须更换,清洗燃烧室、氧传感器、三元后又继续使用,没什么异常情况。相反,怠速、小油门高档位等比较肉的操作有助于积碳的形成。

网友H:
最好不要洗,没啥意思,一般车子积点碳没那么影响严重,如上所说高速跑几次即可,即便是真的积碳严重清洗后也难以预知效果,买过壳牌清洗油极其强劲,浓烟滚滚很久,几个经验大师会诊认为积碳严重清洗后活塞与气缸间隙变大会影响排放,洗前后动力无明显变化。

网友I:
对于多点电喷的发动机来说积碳一般不严重,喷出的汽油雾混在进气里能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只要发动机工况正常,加的油也没问题,基本不用管积碳的问题,需要考虑的是节气门那里的积碳,可能会影响怠速,拆下来清理干净就可以了;其他地方的积碳基本没影响,而且其他地方的积碳也不好清理,各种添加剂经过燃烧后都不会有清理作用了,倒是能清理一下节气门。
积碳比较多的是直喷发动机,直喷发动机因为缺少了进气里的汽油雾的清洁作用,气门那里比较容易产生积碳,也只是相对来说,说是容易产生积碳也是要5-7万公里才可能会产生积碳,这种积碳靠添加剂也不容易去除,还不如拉高速效果来的好。

网友J:
我还给别人开发过一种积碳清除极呢,就是电解碱水,生成氢氧混合气,同时送到汽车进气口,我觉得没啥用,听说这东西一次20分钟,收费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洗管用,但效果并不明显。

没有依赖。

因为我的车本身倒是没有很明显的顿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车时用过几回,打点滴的、红线添加剂都试过,清积碳后感觉声音轻了,油门轻快了,但油耗似乎没变低。后来 ...

那有没有可能是新车的时候用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感觉和平时加的油也有很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相信这些玩艺,从未用过,11年的卡罗拉除了正常保养从未出过任何问题,油耗和动力感觉没什么变化,只 ...

鬼子的车除了钣金其他还真没有啥能挑出毛病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雪铁龙爱丽舍,每三四千公里用一瓶雪佛龙特劲。

我大概5万公里的时候加过一次燃油宝,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车时用过几回,打点滴的、红线添加剂都试过,清积碳后感觉声音轻了,油门轻快了,但油耗似乎没变低。后来 ...

这么看来大概率之前也没积碳,就是心里作用。
我刚买车的那一两年也一直想用电除积碳的东西,但是一直没等到合适的价格,所以一直没用。后来和其他车友交流的多了之后知道他们都没用过,但是貌似十来年、十多万公里也屁事没有,我就觉得大概率应该不用管了,现在完全不考虑了。大不了时间久了去清理一下节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把用,别自己吓自己了
先开15年再说积碳的事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给别人开发过一种积碳清除极呢,就是电解碱水,生成氢氧混合气,同时送到汽车进气口,我觉得没啥用,听 ...

就相当于给车打点滴了那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的,以前开过法系车,刚开始学论坛的做法,打开节气门清洗的。
是有一些积碳,但不多。只要偶尔跑下高 ...

这话看似没毛病其实也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15万公里的老车前不久拆了次缸盖,观察燃烧室局部有一层薄沉积;平时没用过燃油宝等用品,就92号汽油。平 ...

城市代步,一年也出不了一次门,13年的车了,现在才6.7万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不要洗,没啥意思,一般车子积点碳没那么影响严重,如上所说高速跑几次即可,即便是真的积碳严重清洗后 ...

是,雪铁龙的车还特别爱出现尾排故障灯亮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多点电喷的发动机来说积碳一般不严重,喷出的汽油雾混在进气里能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只要发动机工况正 ...

啥也不说了,加满油拉高速去

网友:
不烧机油的车子不用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可能是新车的时候用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感觉和平时加的油也有很的关系

我的意思是车没那么娇贵,正常使用就好。平常注意油、水、电,不足就及时补,真有问题及时修,不要小毛病拖成大毛病,油品使用正规加油站的(哪怕是私人,只要不是拿个小油桶往外抽的)都没问题。
添加剂不敢说没用,但作用有限,至少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车没那么娇贵,正常使用就好。平常注意油、水、电,不足就及时补,真有问题及时修,不要小毛病 ...

其实现在汽车对我来说实际作用不是很大,三线城市每天电动车通勤既方便又省时省事,除非出门,所以担忧的就是怕总不开然后出现其他问题到时候用的时候拉稀......还是回头加满油拉高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用  要加一段时间

很多人也这么说,基本上得4箱油以上效果才显著,可是4箱油就2000+公里了.......除非出门不然在家里我一年也跑不了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也这么说,基本上得4箱油以上效果才显著,可是4箱油就2000+公里了.......除非出门不然在家里我一年 ...

跑那么少的里程,最要注意的是电瓶,稍长时间不用时断开电瓶负极,定期补一下电,刚启动时热一下车再跑。

网友L:
先看一下发动机是缸内直喷的,还是歧管喷射的。

我的车是涡轮增加缸内直喷,我就是隔一箱油,加一瓶(养护型的)100ml 雪佛龙的添加剂,。缸内直喷的积碳容易产生在进气门背部,含有添加剂的燃油雾气不容易清洗到,所以,我就注重在养护上,加的比较勤吧。

如果是歧管喷射的就很简单,每5000公里,加一瓶(清洁型的)汽油添加剂就可以了,因为混有添加剂的燃油雾气喷射在歧管,所以,可以清洗到进气门背部,这点比缸内直喷的要好。注意因为已经11年未清洗过,不能一下子添加太多,清洗的太猛,以免积碳脱落到气缸内,划伤缸体。一定要慢慢的逐渐的使用添加剂。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看一下发动机是缸内直喷的,还是歧管喷射的。

我的车是涡轮增加缸内直喷,我就是隔一箱油,加一瓶(养 ...

行家!也看得出来是爱车之人,我的车就是老款1.6的铸铁16气门的发动机,我感觉换一次机油加一次燃油宝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行家!也看得出来是爱车之人,我的车就是老款1.6的铸铁16气门的发动机,我感觉换一次机油加一次燃油宝就 ...

嗯,应该是加了一瓶清洁剂,把一整箱油消耗掉,再去换机油更好。传说添加剂会污染机油,反过来想添加剂清洁下来的积碳成分,很多也是溶解在机油中。一定要买大品牌的清洁剂,毕竟人家做的研究更深,添加剂中除了有清洁积碳的成分,还有一些辅助成分,或许增加清洁效果,或者减少清洁剂的副作用。

另外,那个1.6的发动机,记得压缩比超过了11:1,虽然加92号汽油也能工作,但是发动机未必工作再最佳工作区,所以,还是加95号的汽油好,虽然贵了一点,但是同样一箱油,跑的公里数多挺多,实际上省钱,可能是因为发动机工作在比较好的工作区吧,我觉得。我有一个C2,就是一直加95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应该是加了一瓶清洁剂,把一整箱油消耗掉,再去换机油更好。传说添加剂会污染机油,反过来想添加剂 ...

就没加过95的.....始终92.....机油道达尔5W30半合成...换过一次壳牌,没啥感觉

网友M:
我也是11年1.6世嘉,之前每隔一段时间会发动机故障亮故障灯然后缺缸,后定量加红线就好了,但这玩意去积碳会污染机油,而我依旧1万公里一换机油,加上常年私营汽油,导致现在有点烧机油,现在我在尝试用加在机油里的清洁剂清理活塞环,有点效果,具体能不能完全治理好,有待观察。

网友N:
引用 楼主:
城市代步,一年也出不了一次门,13年的车了,现在才6.7万公里.......

我12年车,4万多公里。

网友O:
洗积碳会导致几个问题
机油里有颗粒物
活塞环堵塞
三元催化中毒
发动机内挂油泥

弊大于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12年车,4万多公里。

我开了4年大阳巧客后来我们这边说不让这种车上路就卖了,买了九号骑了两年现在骑了19382.9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洗积碳会导致几个问题
机油里有颗粒物
活塞环堵塞

就是计划5000公里加一次然后去拉一下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11年1.6世嘉,之前每隔一段时间会发动机故障亮故障灯然后缺缸,后定量加红线就好了,但这玩意去积碳 ...

加在机油里的,我觉得不好,会使油膜变薄,对发动机不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就没加过95的.....始终92.....机油道达尔5W30半合成...换过一次壳牌,没啥感觉

实际上,加95的,比92的有劲,省油,最终还是省钱的。机油只要是正品,勤换,5000公里/半年 一换,比啥都有用。因为机油本身就是有清洁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实际上,加95的,比92的有劲,省油,最终还是省钱的。机油只要是正品,勤换,5000公里/半年 一换,比啥都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11年1.6世嘉,之前每隔一段时间会发动机故障亮故障灯然后缺缸,后定量加红线就好了,但这玩意去积碳 ...

我都是加雪佛龙特劲,以前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还不是很贵,现在应该是国内封装了。红线好像比较贵。不管什么机油,只要是正品,换的勤比合成不合成有用。
国内的环境,以及使用方式,(比如短途/市内走走停停),啥油都应该5000KM/半年一换,机油本身有清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11年1.6世嘉,之前每隔一段时间会发动机故障亮故障灯然后缺缸,后定量加红线就好了,但这玩意去积碳 ...

你可以试试更换火花塞

网友:
这个和驾驶习惯应该也有很大关系,同一个车有说是油老虎的,也有说还行的,驾驶习惯对车的影响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