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U217收音头,声音嘶哑灵敏度低,立体声灯亮,怎么处理。

楼主(2024-08-29):
只能本地二个台声音轻嘶哑,换了鉴频电容82p无效。调整也无效,量过1137电压正常应该没坏,大师们指导指导,求电路图一份

网友A:
旧收音头,高频、中频部分都可能失谐,我曾见高频部分多个半可变电容都失效或失谐。大部分鉴频器失谐。
失真,可能鉴频器故障。
如无电路图,可选择微动可调元件,并随时复原。

网友B:
好机器,值得好好搭理搭理,附上图纸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器,值得好好搭理搭理,附上图纸一张

非常感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收音头,高频、中频部分都可能失谐,我曾见高频部分多个半可变电容都失效或失谐。大部分鉴频器失谐。
失 ...

没有几个可以调整的,都调过了没有效果,把1137换了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几个可以调整的,都调过了没有效果,把1137换了试

不要急于换,先查分立件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于换,先查分立件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查了三个高放管电压正常

网友D:
业余条件下,没仪器,动了高中频部分,好难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业余条件下,没仪器,动了高中频部分,好难修复的

换一个鉴频电容而已,没怎么动

网友E:
我的经验:这种故障,第一步不是修鉴频部分,而是找一台正常的调频收音机,将中频信号接到本机高频头的中频输出端,看机器是不是正常,再做下一步。
正常,故障在高放变频部分;不正常中放鉴频;逐步缩小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这种故障,第一步不是修鉴频部分,而是找一台正常的调频收音机,将中频信号接到本机高频头的中频 ...

你这个经验好,我想把1137换了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于换,先查分立件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就是这个1137坏了,换了收台声音都正常,就是98以上灵敏度有点低,怎么解决,鉴频电容换了,还有前面那个中周未换电容。是不是会有问题。多谢各位大师帮助

网友C:
就是这个1137坏了,换了收台声音都正常------图纸上1137指什么零件?没有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1137坏了,换了收台声音都正常------图纸上1137指什么零件?没有看到啊!

图纸是1167可以直接代换

楼主:
统调了一下高低端基本上正常音质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统调了一下高低端基本上正常音质可以

这机刻度盘有背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刻度盘有背光吗?

没有,我加了灯光还可以,还有一个问题,中波收不到,原来动一下又有台,现在没有只有一点噪声,不知道哪里问题。量过天线圈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加了灯光还可以,还有一个问题,中波收不到,原来动一下又有台,现在没有只有一点噪声,不知道哪 ...

我觉得收音头的中波电路都不复杂,灵敏度也不高,我的健伍KT-7300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收音头的中波电路都不复杂,灵敏度也不高,我的健伍KT-7300就这样

对,中波没什么意思,二个台,只是想弄清楚哪里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