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钟表的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2024-08-29):
   近日淘得一31天北极星座钟机芯,不走时,目测不缺件,有些脏污,于是把机芯放汽油里泡着,软毛刷伺候,晾干汽油后用牙签蘸一点点变压器油点在各轴尖处润滑,上满发条后钟表摆锤杆可以摆动,好几个小时不停摆,打点也正常,但是如果把摆锤挂在摆杆上,只能摆动十几秒就停止了摆动,请教这是哪里有问题或是应该调哪个部位?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游丝肯定不对 估计是被拆走了。

楼主:
观察过手表和小闹钟的机芯它们都有游丝,这个挂钟机芯没有游丝,搞不懂它是怎么运行而不停止的。

网友:
变压器油有些粘 要用钟表专用油 拆掉重新清洗加钟表专用油

以下来自百度:
1 摆轮游丝系统和摆锤的工作原理都是基于等时性原理,即不论摆动的幅度大小,摆动一个来回的时间基本保持不变。这一原理在机械钟表和计时设备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摆轮游丝系统的工作原理:
当摆轮偏离其平衡位置时,游丝因变形而产生弹性力矩,这一力矩通常称为游丝恢复力矩。无论摆轮是沿顺时针方向还是逆时针方向偏离平衡位置,游丝力矩总是促使摆轮向平衡位置运动。
在运动过程中,摆轮的角速度由零逐渐变大,到达平衡位置时角速度达到最大值,而游丝完全放松,恢复力矩为零。但摆轮不会停止运动,会越过平衡位置,继续运动。
在越过平衡位置后,游丝再次因变形产生恢复力矩,方向与摆轮运动方向相反,使摆轮运动受阻,角速度逐渐下降,直至游丝力矩达到最大值,促使摆轮再次向平衡位置运动。
2 摆锤的工作原理:
摆锤的运作原理与摆轮游丝系统相似,都是通过左右摇晃来控制擒纵轮,从而实现对时间的精确测量。
摆锤向下调节时,摆长加大,摆动周期增长,摆钟走时减慢;摆锤向上调节时,摆长变短,摆动周期减小,摆钟走时加快。

网友B:
既然已经清洗了油泥,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阻力了,应该是擒纵机构没有调整到合适位置,正常情况下,摆锤是从擒纵机构获得能量后来补充因为摩擦造成摆锤幅度的减少,如果很快就停下来,大概率是擒纵机构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观察过手表和小闹钟的机芯它们都有游丝,这个挂钟机芯没有游丝,搞不懂它是怎么运行而不停止的。

发条+擒纵器提供动力,游丝摆轮或者摆锤(就是那个秤砣 )决定频率。您那个是摆锤的,就不需要游丝摆轮了。摆锤杆能动,挂上摆锤就只能动十几秒,说明:1.阻力大于发条+擒纵器提供的动力,想办法让摆锤自然下垂,尽量减少摩擦阻力;2.外部影响,放在密闭空间,尽量减少风的影响。
一个从未修好过一块钟表的外行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游丝肯定不对 估计是被拆走了。

摆锤和(摆轮+游丝)作用一样的,控制频率。摆轮靠游丝弹力,摆锤靠的是长度和重力(其实就是单摆,长度不变的话,摆动频率不变)。

网友C:
这是老主人不愿离开这钟,接下来得给他打774十9日大斋或可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清洗了油泥,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阻力了,应该是擒纵机构没有调整到合适位置,正常情况下,摆锤是从擒 ...

清洗时没有把机芯拆开,怕组装时会多出几个零件。整体机芯泡在汽油里用软毛刷清洗的。清洗后点了一点点变压器油做的润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老主人不愿离开这钟,接下来得给他打774十9日大斋或可满足。

这代价有点太大了

网友:
1、首先不拆开洗也是可以的。

2、加油不能用变压器油,这个太厚了。发条部分可能还行,齿轮尤其是擒纵部分用钟油。

4、目前看不像上面的问题,应该调整下面的位置

调整这个位置就是调整擒纵机构的,具体调多少你自己看。1)不能滑。2)不能过深。这个需要经验。

在调之前,先检查擒纵齿轮和爪子没有问题。

3、最后检查2块夹板上的轴孔有没有变形,变椭圆了。擒纵相关的几个轴孔,容易出问题。

网友:
啥问题也没有,挂上摆锤后要用手左右大幅度拨动一下摆锤,才能走时,直接挂上摆锤就停摆,这是正常现象,以前我家里的555座钟如果没有及时上发条停了,这时候就算是上足发条钟也不会走,一定要打开后盖手拨动一下摆锤才会走动

网友:
钟摆和游丝是一个作用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洗时没有把机芯拆开,怕组装时会多出几个零件。整体机芯泡在汽油里用软毛刷清洗的。清洗后点了一点点变 ...

不要随便拆,拆解后再组装即使不多零件,但由于发条带着力(不带力的发条是很大一坨 ),有些地方不好装要硬怼,最后都会导致轻微变形而摩擦力增大。机芯不挂秤砣能够正常运转几小时,说明机芯基本没问题。现在是尽量找到平衡点,让秤砣尽量垂直于地面,让那个摆杆不要别着,使摩擦力最小,应该能运行的。
一个拆坏过无数钟表的外行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