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每一匝降多少伏电压呢?

楼主(2024-08-29):
以前记得看到书上说工频变压器是5匝降一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比较小,有没有关于多少匝降一伏的规定?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这样的规定。

稍微详细点说,匝伏比是设计时计算出来的,工频变压器、不同拓扑的开关变压器,各有各的算法,结果也大不相同。

“书上说工频变压器是5匝降一伏”,这个应该说的是匝伏比,即每伏电压需要绕多少杂线圈。
不会有哪本书会这么些,你应该是漏看了前置条件。
比如说50赫兹市电、多少多少VA容量、用什么规格的铁芯,这些条件确定后,才能说类似“5匝1伏”这样的确定值。

网友:
书上说工频变压器是5匝降一伏————这本书也是想啥说啥。

网友:
有些变压器才1V/匝

网友:
因为开关变压器本来就匝数少,这样更能减少电源内阻。

网友:
普通民用配电电力变压器,容量小的1匝几伏容量大的1匝几十伏。

网友:
功率大小、频率高低、磁芯(铁芯)种类.....,这些都会影响,需要从设计方面的专著中了解。

网友:
开关电源与工频变压器不完全一样,不太适合套用这种方式理解。

网友:
电压 频率 磁芯中心截面积,几个参数是可以计算出确保磁芯不饱和的匝数的。

网友:
正激,初次级圈数比=电压比
反激,电压比完全不等于圈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