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飞利浦显示器,工作电压是12V3A的,准备拿到户外使用,用4块磷酸铁锂电池,可行吗

楼主(2024-08-29):
一个飞利浦显示器,工作电压是12V3A的,准备拿到户外使用,用4块磷酸铁锂电池,可行吗?
不知道显示器对电压的要求是否很严格。

网友A:
我有台19寸三洋电视,原配适配器12V 3A( 它用)
换了12V1A的在用很正常,测电流0.8---1.1A

楼主测个电流最可靠

网友:
用三串锂电池应该可以(3.7*3=11.1V,充足电12.6V)。

网友:
内部都是DC/DC转换
对输入电压肯定要求不严格的
标称12V,按照±20%来应该没问题。
电源电压低,需要的电流更大

网友:
4串磷酸铁锂电池正常都是13.2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完全可行的,现在数字电路对电压要求不高的。

网友:
四串电池组电压没大问题,但要考虑电池组的容量。

网友:
4串铁锂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19寸三洋电视,原配适配器12V 3A( 它用)
换了12V1A的在用很正常,测电流0.8---1.1A

用功率计测一下,开机瞬间可达到21W,后面快速下降到10-11W,不论是显示桌面或放视频,都是10-11W。

楼主:
楼上各位兄弟,我用的是这款电池。

网友:
最好加个稳压电路 保险点

网友:
理论上可以,估计可以用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各位兄弟,我用的是这款电池。

看这电池连续用8小时没问题(按标称容量60%计),很好的!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一直在用还是比较省电

楼主:
4串15AH的铁锂,外形比较丑
显示器接口是5.5*2.5的

工作电流0.65A

这个铁锂电池组,库仑计估计可以使用24小时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