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芯片,能扩流吗

楼主(2024-08-30):
请教大家,象BP2838这样的LED恒流电源芯片,怎么扩大恒流的电流啊
恒流电源,能并联使用吗

网友:
楼主先要想好为什么要扩流,LED灯一般是不适合直接并联的,一个坏会影响一片,还不如每串单独一个芯片更可靠,如果是大电流的灯珠,另选合适的芯片不就好了。

网友:
我看到一个36瓦的LED灯,是使用了三个12W的芯片,做了三组分别控制的,看来不适合并联。

网友:
LED驱动是开关工作模式,不能并列。

网友A:
根据恒流驱动的特性
串联更多灯珠,提高电压减少电流,就行了

网友B:
好多LED恒流电源芯片,在输出端可通过外接N沟道MOSFET扩流,有的芯片还可直接并联扩流.

网友:
5、6脚内部不能拆解的,所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恒流驱动的特性
串联更多灯珠,提高电压减少电流,就行了

这类芯片也是算总功率的,提高输出电压,电流就下降了,到一定阀值就没有恒流特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LED恒流电源芯片,在输出端可通过外接N沟道MOSFET扩流,有的芯片还可直接并联扩流.

不行,绝大部分都不行,LOD或少数DC\DC芯片是可行,我反正就没有见过那一款LED专用内置开关管芯片还能外接MOS管扩流的。看内置MOS管GDS接脚极性特性就知道了,除非无损砸开芯片跨接。

网友:
并联驱动LED的话意义不大,再者CS脚没办法处理FBv反馈信号,各芯片均衡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