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这是怎么啦?

楼主(2024-08-30):
我的万用表是2010年买的VICTOR 86D,至今已经14年,一直用得好好的,精度也可以。前不久发现显示屏关机状态下有个黑点,开机后一样不会有变化,也不影响使用就没在意。昨天晚上使用时发现显示屏多了很多的黑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用什么办法消除吗?要不要换屏幕?仔细看开关机状态,这些黑点在底板上,在显示的笔画的下一层,开关机不变化,见图,需不需要处理?

开机后,黑点在笔画下面

开机后,黑点在笔画下面

网友:
脸上长麻子了,用点痣的方法试一试,或许有效

网友:
银色反光膜出问题了。。。。。。。。。。
用铝箔胶带,可以基本完美修复。

不弄也问题不大。

液晶屏正面反面有偏振膜,反面最外层是反光膜,

你这个表,不是偏振膜的问题。偏振膜会影响显示,你的表不影响显示。

网友:
是不是铝膜氧化了

网友A:
长大了,青春痘

网友:
看着有点像是霉菌的斑点。

网友:
这种问题我有经验,就是3楼说的,不是偏振膜、是反光膜老化了,买条铝箔胶带,可以完美修复,我干过

网友:
      既然不影响显示,就不用管它。除非有强迫症!

网友:
3楼说得对,就是反光铝箔开始脱落导致,可以拆掉重新换新的,不处理也可以,等将来脱落多了再处理也来得及。

网友:
夹层出现问题,很难解决。因为解决的钱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反光膜大面积氧化

换好铝箔胶带的效果

几乎零成本。

网友:
这个表好设计就好像没有背光,干脆把反光膜撕掉了,搞一个反光板带背光灯的装上,稍改下线路即可解决“麻点”问题,又有了背光功能。一举两得!

楼主:
已经打开拆下看了,是银底那块反光膜上的银层有点点透光了,凡屏幕上黑点处,反光膜上反光涂层消失成透光了,本想用白纸衬在下面暂时先用着,发现反光膜上面有层偏振片粘成一体的。先小心把偏振膜撕下来,背后衬张白纸可以正常显示了,但偏振片从反光膜上撕下时有点皱折,虽然可正常显示但不完美,网上买了银底不透的反光膜偏振片,等到了再换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打开拆下看了,是银底那块反光膜上的银层有点点透光了,凡屏幕上黑点处,反光膜上反光涂层消失成透光了 ...

用刀片挑起反光膜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把偏振膜搞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挑起反光膜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把偏振膜搞下来的。

第一次拆没有经验,以为贴的仅是反光膜,谁知道偏振片与反光膜是粘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拆没有经验,以为贴的仅是反光膜,谁知道偏振片与反光膜是粘在一起的。

我3楼已经说了,你没有看仔细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大了,青春痘

啥青春痘,这是年纪大了,老年斑。

楼主:
买的偏振膜到了,换上后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后应该感谢下三楼的坛友,大家相互分享经验,互相提升,获取经验和乐趣

网友:
没事,背光的膜老化了,撕掉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