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无线电接收器“列宁格勒” 笔记(一)

楼主(2024-08-30):
2023年1月到货,做了9个月功课,9月开始动工,10月在本坛开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01130&extra=

期间经常通宵达旦,也犯过或大或小的错误,弯路没少走,感触颇深.在没有示波器等设备支持前维持现状了.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个室外天线,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偶极天线,或者端馈天线(20米长线配合49:1匹配器的就蛮好)专门伺候 ...

对。短波就得整大型天线。
我也试了一些小型天线,环形啥的,不好使。
对于接收机,偶极天线,或者更古老的菱形天线,给力。

楼主:
目前各项参数基本符合手册数据,其中拟增加-1.65滤波c101未实施.

楼主:
下面列一下改动记录:

  2024.08.29 21:30       AC220       Uf 6.9v
  1. C70,72,73由原0.01u更为0.1u 400v cbb
  2. R25,26同值金膜;    R31,33为220k金膜
  3. L51,C99,C79, C78,C77,C50, C95, C100
  4. 10H,60u,680u,82u,68u,180u,100u,1000u
  5. 复原整流5U4与负压200欧;   另增C100
注: C95(2合1) 200v 100uF, C100 16v 1000u
  6. 6F6帘栅分压13k并68k后符合标值240v
  7. 6SJ屏极R4烧开路修复, R4原10k, 现5k
  8. R18更为20k; 最短安装c78,77,50,95,100
  9. AC190移除R190靠近倒相孔底噪可接受
  A. 复原r190,并最短安装c54,容值10v 680u
  B. 复原负压值如下,此前顽固自激已消除 !
  C. 6F6: 320v, 240v, -18v, 26.35±0.85mA
  D. 6H6: 121v,-3.67v    ;    6Ґ7: 115v,-1.18v
6K7 G6: 157v,65v,-3.2v;G7 150v,65v,-3.2v
6K7 G9: 154v,63v,-3.2v;A7 150v,65v,-3.2v
  E.AC185(Uf5.7)耳对扬声器距1米底噪无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列一下改动记录:

  2024.08.29 21:30       AC220       Uf 6.9v

下面噪声水平对比(AC185v此时灯丝5.7v):  设备苹果13mini,工具Sonic tools,音箱自改:8欧扬声器,纸盆直径约20cm,高约40cm,长宽约15*15cm (后续补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噪声水平对比(AC185v此时灯丝5.7v):  设备苹果13mini,工具Sonic tools,音箱自改:8欧扬声器,纸盆直径 ...

当AC185v , Uf 5.7 : AC220 Uf 6.9v   一般正常使用时,我回调185到190左右 .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AC185v , Uf 5.7 : AC220 Uf 6.9v   一般正常使用时,我回调185到190左右 .

当AC185v ,6f6两管屏流差小于0.5ma;    AC220时屏流差约为1.3ma .

楼主:
目前两个波段收台正常,其他波段仍存在故障,切换波段后面板灯会灭,根据6sj7屏极电阻烧开路的情况可以断定还存在短路。在第一张图25所在的波段昨晚试了下,在房东和我都开空调的情况下收到五个外国台,我能分辨的就一个岛国、一个斯密达、一个类似阿三口音的、另外两个分辨不出。

补充内容 (2024-8-30 19:26):
另外由于音调电路断柄,为方便直接跳过,由c55直接耦合至6h7第一个三极管的栅级。

网友:
超级老古董,谢谢分享!

楼主: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灯丝双绞,而此机恰恰利用底板为灯丝一端供电。这个让我很感动😹!以c99为终点按底板上各接地点距离排序来看,设计还是比较讲究的信号从小到大入地,唯独灯丝要省掉这根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噪声水平对比(AC185v此时灯丝5.7v):  设备苹果13mini,工具Sonic tools,音箱自改:8欧扬声器,纸盆直径 ...

补一下音箱尺寸

网友A:
三连,一级调谐高放,独立振荡,两级中放,推挽功放设计,这玩意儿声音不小 。苏修老鸡很有意思,巨大的波段开关,转换逻辑很有特色,线圈儿们有时互相关联。看图上那些发黑的镀银半可变电容换了最好。

楼主:
功率不低 Ac185时 功放管屏栅阴分别为265v ,200v ,-14v ,单管5w多点,20平米房子足够了。

楼主:
又乱码了 气死人。旋柄短了修复可能性不大,以后只能找人车一个

网友B:
苏联的机子为什么用美式的电子管?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联的机子为什么用美式的电子管?不明白。

因为我没有6Ф6С,而且到手的时候一个两个功放管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两个波段收台正常,其他波段仍存在故障,切换波段后面板灯会灭,根据6sj7屏极电阻烧开路的情况可以断定 ...

多谢版主鼓励

网友C:
提一个 小小的改进建议。
一楼最后一图中,几个后换的大个电容,不要这样用扎带绑上,也不要电线直接焊到电容脚上  不影响工作,但是不很好看

  做个电容卡子 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连,一级调谐高放,独立振荡,两级中放,推挽功放设计,这玩意儿声音不小 。苏修老鸡很有意思,巨大的波 ...

那年头,只要是 用三联 、多联的,有调谐高放的,都是高级机

楼主这个收音机,在当时苏联 档次也不低。

楼主:
重磅来了【苏联无线接收机“列宁格勒”十二灯超外差收音机,收台小试,一个波段40个台。外国台很多。龙心大悦!-哔哩哔哩】 https://b23.tv/oLs9zA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一个 小小的改进建议。
一楼最后一图中,几个后换的大个电容,不要这样用扎带绑上,也不要电线直接焊到 ...

哈哈 那个最大的电容走线还要优化,地离得有点远,正如你所说也不美观,后续换上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磅来了【苏联无线接收机“列宁格勒”十二灯超外差收音机,收台小试,一个波段40个台。外国台很多。龙心大 ...

确认了下,所有波段工作正常。又将所有指示灯清洁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一个 小小的改进建议。
一楼最后一图中,几个后换的大个电容,不要这样用扎带绑上,也不要电线直接焊到 ...

那不是要打孔,现成的孔位不合适,技术不好又打不了很漂亮的孔  生怕搞破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磅来了【苏联无线接收机“列宁格勒”十二灯超外差收音机,收台小试,一个波段40个台。外国台很多。龙心大 ...

看了。
你那里电磁环境不错啊,干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
你那里电磁环境不错啊,干扰很小。

空调板上裁下的滤波器效果好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9063

又加了三颗y电容,装在充电器壳子里,然后给调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年头,只要是 用三联 、多联的,有调谐高放的,都是高级机

楼主这个收音机,在当时苏联 档次也 ...

再来一个室外天线,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偶极天线,或者端馈天线(20米长线配合49:1匹配器的就蛮好)专门伺候短波,到机器线长的话就加个单管天线放大器就能玩儿的尽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来一个室外天线,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偶极天线,或者端馈天线(20米长线配合49:1匹配器的就蛮好)专门伺候 ...

嗯嗯 刚刚还在想呢,会不会又入一个新坑,

楼主:
正好看见另一位朋友关于“消逝的电波” 勾起了小时候玩天线的回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列一下改动记录:

  2024.08.29 21:30       AC220       Uf 6.9v

昨晚恢复6sj7(6s*7)屏级R4 10k,其他未作调整。前段电压预期内提高,
6F6  325 v, 243v, -18v,  26.7mA(中值), 8.6W
6H7 123v, -3.7, -3.6
6厂7   110v, -1.1v
6K7 158v, 65v; 150v, 65v

楼主:
恶鬼压迫感心情细细回味破日子L51600ufи治С6f66sj7..LW 150-410 KHZ вMW 520-1500 KHz (577-200 m)SW  4.-7.KHz (70-31 m) SW 11,72-12,0 MHz (25,5-25,0 m)SW 15,1-15,4 MHz (19,9-19,5 m)妈的又乱码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