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种液晶屏框卡口断了怎么维修

楼主(2024-08-30):
   请教那位坛友修过这种问题的液晶卡框,用胶水粘上了,力度不匹配,显示不全,用手再一按,不改出来的字符,也冒出来了,

顺便说一句,微信现在直播刀郎演唱会,

网友:
没看清是哪里坏?把坏的地方用红笔画个圈。

网友A:
      显然,有2根塑料条没有安装上去,才能出现两个小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有2根塑料条没有安装上去,才能出现两个小方孔。

坛友好,是哪里断了,不是没有安装

这种屏导电胶条,压紧了不行,松了也不行,
是不是屏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是哪里断了,不是没有安装

这种屏导电胶条,压紧了不行,松了也不行,

      那两个方孔,原来是用于安装液晶位置的限位塑料支架,现在这两条塑料支架没有了,液晶位置就不能很好的固定。找一找这两个塑料支架吧!

网友:
      那两个方孔,原来是用于安装液晶位置的限位塑料支架,现在这两条塑料支架没有了,液晶位置就不能很好的固定。找一找这两个塑料支架吧!

网友:
我187的屏幕支架断了网上买了个3D打印的不便宜。50元,用了两年上次拆表看下时又断了个脚没敢拆了, 这玩意原装的支架跟网上3D打印的都是脆的,坏了没办法修复,这价格买支架真有点坑

网友(2024-10-29):
想办法,能否用“哥俩好”来修补。可以在其中放个金属片,这样就增加了强度。不妨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试试。

网友:
这是两个钩,塑料容易断。能找回钩就好办了,把回形针剪一段,用烙铁压下去,加强筋的原理,找不到,把回开针弯成圆形钩,焊在金属外壳上,调校好距离焊好后,套热缩管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