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火花塞对发动机的影响

楼主(2024-08-30):
现在大保养说的换火花塞少了,日本国最喜欢推崇换代火花塞,三脚的等等,,那么火花塞真的能影响性能吗,我认为汽油机只要能着火头就一定不用换

网友A:
你的观点正确。
火花塞问题导致间歇性缺缸或失火是能感觉出来的,而且现在绝大部分车都会报告警,只要没有上述现象则视为发动机正常工作。我之前的车都是用6-8块一个的湖南产火炬牌,现在这个车出厂是博世的,网上搞活动的时候同型号也就15一个,6万公里换的,完美使用,换下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留着备用。

另外两部公家车遇到过火花塞问题(平时不坏则不换),大概8-9万公里会出现深踩油门急加速时挫车现象,陆续发展到踩油门不是很深也加不起速来并伴随抖动,也就是个别缸缺火,但慢慢加速直至时速120都没问题。如果不是这个现象则不用理会火花塞。至于某些车型说不定期更换火花塞会导致电极脱落至缸内引起拉缸纯属无稽之谈。国产低档车低档火花塞难道电极不会脱落?脱落后也不会拉缸?公家车跑几十万公里从来不主动换火花塞,发动机工况好得很。

网友:
不换哪来的GDP     政治觉悟能不能提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正确。
火花塞问题导致间歇性缺缸或失火是能感觉出来的,而且现在绝大部分车都会报告警,只要没有 ...

其实湘火炬的火花塞便宜好用还耐用,反而那些铂金、铱金的尖细电极的容易烧蚀,导致放电间隙变大不耐用。另外急加速顿挫我遇到过一次,到四儿子那里换火花塞、换汽油滤、清洗喷油嘴都没解决,仔细想想不是油路就是电路的问题,油路连喷油嘴都洗了,不应该有问题了,电路以我修摩托(早期那种带分电器的长江750)的经验来看高压大电流的出故障概率大,换点火线圈,故障不变,换高压线,好了!后来把拆下来的高压线对着光仔细看,有一路和火花塞连接部位有微裂纹还发黑,接个换下来的火花塞放外面,怠速时没问题,踩油门提高转速可以观察到高压线帽间歇对地跳火,确认就是高压线漏电。

网友:
火花塞对汽车影响很大,其中间隙的大小是有一定影响,为了降低火花塞对收音机等电器的干扰,在火花塞中加阻尼以前是有这么回事,但是加阻尼后台架试验油耗加大,对发动机功率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火花塞对发动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以前没有行车电脑的年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湘火炬的火花塞便宜好用还耐用,反而那些铂金、铱金的尖细电极的容易烧蚀,导致放电间隙变大不耐用。 ...

花里胡哨的火花塞除了价格高外个人感觉没有实质性用处。如果这几十块钱一套的东西通过增加几百块成本就明显提高汽车性能的话,那汽车厂家早就用上了,几万到几十万的车不缺这几百块钱,而且性能每提高一点点都能大幅增加销量。

电路问题导致缺缸我也遇到过,曾经因工作原因长租过一部雪佛兰科鲁兹并出现缺缸抖动,修理工直接从地上拣了几个别的车换下的火花塞然后换上测试,故障依旧说明是点火线圈的问题,这车没有高压线,点火线圈是直接扣在火花塞上的,而且四个线圈一体,所以从易到难先用替换法确认火花塞无问题。随后更换点火线圈后恢复正常,故障点是四合一点火线圈中的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里胡哨的火花塞除了价格高外个人感觉没有实质性用处。如果这几十块钱一套的东西通过增加几百块成本就明 ...

我那个故障是比较隐形,怠速正常,加油门也不是随时都有,要不然不会四儿子也检查不出来,查行车电脑,是有过缺缸。现在我是把之前换下来的点火线圈,高压线,火花塞都放在备胎边的工具箱里,万一有同类问题,替换一下就知道了。我那个车比较老,现在的车一般都是点火线圈和火花塞帽一体化了,减少了故障率,不过类似故障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故障是比较隐形,怠速正常,加油门也不是随时都有,要不然不会四儿子也检查不出来,查行车电脑,是 ...

我现在的车12年了,备了一个新的点火线圈(四个分别独立扣在火花塞上),换下来没坏的4个火花塞也备着,反正不占地方。
另备1块松下24AH电瓶放在备胎窝多余的空间里,每半年或一年拿出来充一次,这样车上的电瓶可以用到完全打不着火再换,两年前靠它打了5/6次火,因为头天晚上电瓶突然坏了,拿这个备用的打了好几次火拖到第二天店铺开门才更换。

网友C:
以前用分电器的时候,火花塞只有一次点火机会,不知道现在的ECU控制,每次点火也只是一次?还是可以持续点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分电器的时候,火花塞只有一次点火机会,不知道现在的ECU控制,每次点火也只是一次?还是可以持续点 ...

现在的应该也只有一次,但点火时间动态可调(提前角),以前用分电器是为了共用高压线圈和机械点火装置(点火时间固定),分电器那个太爱出毛病了,特别是有点老化后,受点潮就点不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应该也只有一次,但点火时间动态可调(提前角),以前用分电器是为了共用高压线圈和机械点火装置( ...

分电器上面那个像“笙”一样的东西,好像是个消耗品,小时候总能在汽车修理铺附件捡着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应该也只有一次,但点火时间动态可调(提前角),以前用分电器是为了共用高压线圈和机械点火装置( ...

拿解放车来说分电器也有提前点火功能,靠的是一根真空吸力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拿解放车来说分电器也有提前点火功能,靠的是一根真空吸力管。

后期的分电器大都有这个功能,不过不如ECU控制的那样为所欲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期的分电器大都有这个功能,不过不如ECU控制的那样为所欲为

我学的那本电喷书说的点火系统每隔100点火提前一度,由抗暴传感器反馈信号,不停的反复调整使点火时间处于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解放车来说分电器也有提前点火功能,靠的是一根真空吸力管。

相当于机械模拟动态调整提前角,这样的结构我还没见过,看来当年已经把机械结构做到极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学的那本电喷书说的点火系统每隔100点火提前一度,由抗暴传感器反馈信号,不停的反复调整使点火时间处 ...

到电喷时分电器早已淘汰了,早期多缸发动机是靠分电器决定哪个缸点火的,纯机械装置

网友E:
火花塞不良会导致间歇性缺缸或失火,点火不正,导致发动机动力下降,影响发动机出力,增加发动机污染排放,还是定期检查更换为好.

网友:
火花塞,我只认NG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学的那本电喷书说的点火系统每隔100点火提前一度,由抗暴传感器反馈信号,不停的反复调整使点火时间处 ...

能否把书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火花塞不良会导致间歇性缺缸或失火,点火不正,导致发动机动力下降,影响发动机出力,增加发动机污染排放, ...

不是说火花塞不重要,是火花塞不容易坏,我的车还没出现过火花塞坏了才换的,都是3—5年,看着里程差不多就换了,换下来的火花塞除了铂金(铱金)那种间隙明显变大外,其余的都状态良好(NGK、博世、湘火炬都用过),也没有漏气痕迹,所以火花塞不必过于担心它,也就6万公里左右换一次就行了。还有间歇性缺缸或失火大多数情况不是因为火花塞坏了,点火线路出问题的情况居多。

网友:
对油耗和动力有点影响

网友F:
火花塞还是很重要的,十万公里最好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故障是比较隐形,怠速正常,加油门也不是随时都有,要不然不会四儿子也检查不出来,查行车电脑,是 ...

跟我一样,网购了两个备用点火线圈,还有以前换下的好的火花塞等一起塞在后备箱,前几天闲得没事测了下故障码发现二缸缺过火,暂时还没换。清了故障码过些天再测一下

网友:
1.4T说明书2W公里要换,现在9W了没管过它

网友:
油耗和动力基本没变

网友:
我车8年跑10万多公里,原火嘴检查时用沙纸打磨立刻后悔,又到网上找个把月总算找到原厂对应厂家火觜绝对是真品,看到模具压痕都一样与旧对比,现在车还很好烟管干净不黑手。很讨厌花里胡哨的假火觜,用这火觜很放心主要还很便宜10多一个。

网友(2024-10-07):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正确。
火花塞问题导致间歇性缺缸或失火是能感觉出来的,而且现在绝大部分车都会报告警,只要没有 ...

我和你一样,我原来那辆车一直用湘火炬,后来用迈腾车子换下来的双铱金火花塞,与我车子螺纹一样,长度长2毫米,我就换到我车子上,一直用到卖车,开了16万公里。

网友G:
我的车子打火后有时候会熄火,维修店换了火花塞、变速箱油、刹车油,花了1100,第二天又是打火后熄火。后来换了另一把车钥匙,使用几个月了,再也没出现。4个火花塞300多,是不是花了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火花塞还是很重要的,十万公里最好换一下

不是十万公里,而是对照规格型号,到了里程数就要更换。不是一个定量,普通的里程数短多了,白金或者铱金的里程数就长。
车辆所附的手册,对应的检查表内容认真看看,基本不会有太多出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车子打火后有时候会熄火,维修店换了火花塞、变速箱油、刹车油,花了1100,第二天又是打火后熄火。后来 ...

与变速箱油、刹车油有什么关系?基本就是点火系统的事,与车钥匙也基本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与变速箱油、刹车油有什么关系?基本就是点火系统的事,与车钥匙也基本没有关系。

变速箱油和刹车油是算维保,但是自从换了车钥匙就好了。电脑检测是偶发点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