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普台灯闪烁维修求助

楼主(2024-08-31):
欧普台灯,220v直插的,带PWM调光,目前开机不停的闪烁,用可调电源测试led正常,确定是驱动板的故障,开机闪烁时测量led供电电压在60-75V之间跳变,测量了驱动板上的所有元件都没发现问题,怀疑是驱动芯片坏了,但是芯片丝印的字看不清,无从下手,找遍全网发现此型号的台灯坏驱动芯片好像是通病,哪位高手能分析一下这个驱动芯片的型号。

楼主:
从网上找到别人同型号的台灯驱动板上芯片丝印为:1905C52,但好像这个型号找不到

网友A:
各位不要喷我,也不要笑我。

我的看法就是,遇事不决,先换电容。 换了不好,直接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不要喷我,也不要笑我。

我的看法就是,遇事不决,先换电容。 换了不好,直接扔掉。

电容换过 ,基本确定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盏吸顶灯也是一闪一闪的,最后发现功率管集电极有一电容(瓷片)221  1KV  上有裂纹实测只有几十P,手头现有471  2KV  焊好后通电不闪了。你试试板子背面的C5是否有问题?

网友:
LED灯闪大都是电解电容的事

网友:
我的LED台灯都是用锂离子电池,可以随便放置。先查一下开关电源的电压和纹波,如正常才是调光、驱动有问题。

网友:
找相同容量的电解和电容,并一个开灯看看,到那不闪,就是了,开灯时间要短一些。

网友(2025-02-17):
我的欧普台灯也是闪烁,检查也是驱动芯片坏了,上面丝印也是1905C52,没找到这个芯片更换,哎。。。。你们有修好的吗?

网友:
对照HV9910的外围电路看看,是否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