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ATX电源都很难...

楼主(2024-09-01):
服役14年了,感觉老ATX电源快不行了,不想用到一股烟完事,怕把主板元器件顺便带走。不愿意换机箱,只想买个低功率的ATX电源换上,因为整个机箱最大不足60W功率,测过。

如今市场上300W以下的电源效率高的太少了(效率低发热就大,风扇就得呼呼响,噪音敏感),这年头电脑电源一个比一个功率大,都向电磁炉靠拢。大功率电源不仅价格高,低负载下效率还低的可怜[想想一辆大公交就拉一个乘客是个什么情况吧],显然非常不划算。

别说不想环保,真想环保很难啊... 想看看诸位电脑用户都怎么办的。

网友A:
楼主您这是没有焦虑自己主动去找焦虑啊,且不说您的服役14年的电脑还能正常使用,电源目前也是能正常工作的,您为啥就担心哪天电源出故障一定就是输出电压升高,万一就是没输出呢,万一又继续再用十年还是好好的呢,今天刚听到的一句话,不为两个小时后和几公里以外的事担忧

网友B:
台式电脑扔了吧,要环保,用直流供电的ITX主板或品牌的掌心小主机,性能不会高多少,但玩个小游戏看小电影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考虑DC-ATX直插电源模块转换板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回帖。我需网上搜一搜,深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电脑扔了吧,要环保,用直流供电的ITX主板或品牌的掌心小主机,性能不会高多少,但玩个小游戏看小电影 ...

那要更多银子,这年头手头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更多银子,这年头手头紧啊

普通二手多的是,高要求的肯定要大把的票子

网友C:
好电源多了去了台达全汉康舒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价格了这些品牌给电脑品牌主机厂提供电源按照新国标必须要有节能环保认证,我现在用的就是戴尔一个拆机电源非常节能风扇噪音基本听不出来。

网友D:
金牌500w的就行了,咸鱼淘一个也就百八十的,你说的效率问题,就算他10%负载,也比你老被动pfc的电源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源多了去了台达全汉康舒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价格了这些品牌给电脑品牌主机厂提供电源按照新国标必须要有节 ...

品牌机和标准都是向左的,电源都定做的,大多和兼容机主板接口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牌500w的就行了,咸鱼淘一个也就百八十的,你说的效率问题,就算他10%负载,也比你老被动pfc的电源效率高 ...

我这个老电源在用的是280W铜牌。这年头技术进步了,反倒想找个300W以下的铜牌都难。

网友E:
全汉,铜牌,5V和3.3V是DC-DC的就可以了,效率和价格的平衡。我买了一个225.

网友F:
淘个二手品牌机电源,便宜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汉,铜牌,5V和3.3V是DC-DC的就可以了,效率和价格的平衡。我买了一个225.

是蓝暴300W ATX300-55YM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个二手品牌机电源,便宜实用

二手不敢买,怕冒烟带走主板等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是没有焦虑自己主动去找焦虑啊,且不说您的服役14年的电脑还能正常使用,电源目前也是能正常工作的 ...

电压高烧硬件,电压低坏硬盘。

耳朵靠近能听到吱吱响,拆开盖子,电脑待机状态,铁氧体主变压器温升明显,红外检测接近50度。280W的电源挂个硬盘动不动就掉盘…CPU负荷如果高了,12V电压下降明显…

我感觉这电源快扛不住了…

网友G:
60W

买二手,200W以下,不到20元长城或航佳

到手风扇12V改5V
放心用(60W)

我在用的是山货虚标200W的

其实不用担心
电源烧了高压开关场管,也烧不到主板的(极端除外)

我那山货就烧过,整流、开关管、电阻都烧了,修了又可用

淘宝只要不是很小的店家,都是大批量拆机货,可放心用

我不喜欢咸鱼或论坛里买,有些是有暗病的

网友:
换个笔记本电脑吧,
既环保,也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60W

买二手,200W以下,不到20元长城或航佳

前段时间电脑电源坏了,300w的,就是论坛请教下在淘宝买的二手品牌电源,确实很便宜几十元,一手几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电脑电源坏了,300w的,就是论坛请教下在淘宝买的二手品牌电源,确实很便宜几十元,一手几百。

你运气?

还是耗电60W的

那你买新的

200W 长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运气?

还是耗电60W的

今年2月份买的是长城200W的,26元包邮,刚刚看这家卖家已经没有200W的了,最小航嘉300W,39.8元。便宜输出线连接硬盘线只有4pin,正好手头有D型4pin转15pin 一分一SATA电源线接硬盘。

网友:
200-250W常规ATX电源京东有呀,长城/嘉航也是90-120。200W对于台式机完全够了。

对于模块化电源我反而觉得不好,多个插件件多个接触不良的几率,并且电流还是十几A。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帖。

突然想起来库房里还有一台被水泡过的电脑,准备拆开测一下电源是否还能用。实在不行就从狗东买个便宜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二手不敢买,怕冒烟带走主板等零部件

二手的买回来 把发热大的零件 焊点加焊一下,会很耐用!因为只要没有坏,早就过了老化期,再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帖。我需网上搜一搜,深入了解一下。

差不多是最合理的建议,我以前就是自制 DC-ATX 给个人服务器用

不考虑 DC-ATX 自身效率(这部分是比较高的),光看 220V to DC 12V 适配器(12V、7A)效率,负载 60 瓦时超过 80%

btw. 据说现在 60 瓦氮化镓充电头效率可达 90+,我明天回桂林测测,如果是那最佳方案就是 65 瓦氮化镓充电头 + 12V 诱骗线 + DC-ATX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蓝暴300W ATX300-55YMN吗?

全汉(FSP)额定450W 蓝暴经典PLUS450电源/FSP450-50YD (铜牌认证/固态电容/DC-DC)

我买的是那个,你检查一下硬盘电源接口够不够。60瓦负荷,效率应该可以达到80%。没有再小功率的ATX电源了,因为降低功率,也降低不了多少成本呢。除非买个二手的比如惠普的拆机电源,180瓦,80%以上的效率。但是,二手的东西不可靠,尤其是电源,不赞成买二手的。二手的CPU和内存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网友:
想我当初在易迅花600买了个海盗船550W电源(当时算功率比较大的了),质量确实好,声音很小,用了几年后,台式机坏了,改用笔记本,也就闲置下来当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二手的买回来 把发热大的零件 焊点加焊一下,会很耐用!因为只要没有坏,早就过了老化期,再坏的可能性很 ...

会坏,曾经买过,有的电解电容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是最合理的建议,我以前就是自制 DC-ATX 给个人服务器用

环节越多越容易出故障,而且效率也会越低。氮化镓只是提高了功率密度,同样功率可以体积更小,不见得效率能高到哪里。

查了DC-ATX电源板,比买ATX电源都贵很多。优点是体积小,可我的机箱还不能直接装上,还得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年2月份买的是长城200W的,26元包邮,刚刚看这家卖家已经没有200W的了,最小航嘉300W,39.8元。便宜 ...

上次买过出过问题

那还是京东买新的99元 200W  长城的。

其实不用买
要我就自己修

在用的继续用,不会一路烧到主板的,烧U烧内存烧硬盘的

电源高低压有隔离开关变压器保护的,12V、5V、3.3V  你可试试直接短路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