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8585收音机收不到台的问题

楼主(2024-09-01):
夏普8585收音机,除了调频外,主要是中短波收不到台请问是哪里的毛病呢?说明:四联可调电容完好无损,波段开关是经过深度打理保养过的,接触是良好的)

网友:
是不是T101和T102严重失去和谐了?有条件从T101输入一个中频信号试一试吧。

补充内容 (2024-9-2 18:27):
求夏普8585收录机电路图,谢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23087

求夏普8585收录机电路图,谢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23087

网友:
是外接电源还是使用机内电池?

网友:
我觉得大致是中周内部电容失效了,可以外部并一个22P的试试,反正也不会造成新的损伤。

楼主:
还是夏普8585机器,连续更换了2块收音板,和原机收音板一样,都是只收到了调频广播信号,而中短波就是收不到台,即使是夜间也一点信号都没得,这会不会是收音部分的通病呢?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出了故障,请各位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换两块板还不行,这就难了

网友A:
一般几十年前的旧收音机,好多故障是FM调频接收正常,而AM调幅(中、短波)不能接收。

FM调频接收正常,说明此机FM调频部分的变频、中放与鉴频回路无问题;而FM调频部分与AM调幅(中、短波)部分共用的低放部分与供电部分也无问题。

AM调幅的中波与短波)都不能接收,则问题极大可能出在AM调幅中放与检波部分。

但你换了几块收音板均如此,那么极大可能是此收音板的通病了。但只要仔细检测AM调幅中放与检波部分,还是会找到故障点的。

楼主:
毕竟是业余爱好,缺少电路维修基础,检查电路故障,对于我来讲难度还是很大的。如果能明示一下具体位置或元件型号,难度就会大大减小的,谢谢!

网友A:
我没有此机与电路图资料。但本坛有人遇到同样问题寻求帮助后解决。可在本坛搜索文章“求夏普8585收录机电路图,谢谢了......”,该网页还有热心人提供电路图,你可作参考,或直接寻求该矿友的帮助。

此类问题若有维修经验,应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此机与电路图资料。但本坛有人遇到同样问题寻求帮助后解决。可在本坛搜索文章“求夏普8585收录机电路 ...

试试看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几十年前的旧收音机,好多故障是FM调频接收正常,而AM调幅(中、短波)不能接收。

FM调频接收正常, ...

FM调频与AM调幅(中、短波)共用的低放与供电部分,在图上哪个范围?可否圈示一下?谢谢!

网友:
你问再多都没用!这个鸟机器早年用上碳膜印刷走线和电阻,时间久了很容易出现老化导致故障,只能是附上电路图送修了。前几年深圳的网友寄来的松下收音机,检查费了很长时间,没有电路图只能盲修,最后查到波段开关下面的一段印刷导线断路,飞线解决。中频槽路电容老化的话,一般多少能收到强台。

网友:
夏普的机器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你这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失谐了,根源是中周内的槽路电容老化了,用仪器统调一下就好。要想保持调好的耐久性,需把中周里面的槽路电容换成银云母的,这样虽比较费事,但一劳永逸。我的一台先锋收音头换了槽路电容后有十年了,稳如老狗。